求:2寸多的彩色液晶显示屏,哪款量大,货源好,便宜?

楼主(2009-02-17):
   可用8位并口控制的那种,可提供电源为5V、3.3V

   谢谢!

网友A:
找大液晶厂,要手机那种屏,跟着手机走,价格便宜.100左右.

否则自己开摸,没几万下不来..单价也贵.
型号很多的....

网友B:
在阿里巴巴上发布了求购信息

   2.4"的手机屏,加上触摸,小批量价格也不用50元

网友A:
50???那么便宜?是哪个厂的?是TFT?

小厂的就不要考虑了.呵呵...

网友C:
手机屏就是便宜,50很正常的.

网友D:
俺在用手机屏

US$6.5,合*币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