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即将开源的HotTask51的任务优先级调度问题及讨论

楼主(2009-02-17):
/*------------------------------------------------------------------------------------
        HotTaskPriorityTickCount位名定义及优先级处理过程简要说明
HotTask51采用和Linux类似的动态优先调度算法。(但HotTask51的级别0最小,7最大,共8个任务)

TickCount每次在节拍中断中所有任务被遍历减一,当跳变为 0时表示该任务时间片用完,进入
就绪状态。若遍历时遇到多个跳变为0的任务时,表示有相同的优先级在同一时间片内发生冲突
故需要对同级任务进行再判,但HotTask51采用从最低优先级任务开始遍历,遍历过程中如遇到
TickCount跳变为 0,则立即将任务号入保存该节拍中断的就绪寄存器中,注意被挂起的任务除外

最后跳变就是该同级任务的最高级别的任务。它就会第1个被切换。
注意遍历时,TickCount跳变为 0时ready都会被置1 并一直被保存到切换时ready被清零!!!

故HotTask51任务优先级可以相同,这个要优于ucOS-II任务不能同级别优先的缺点.
当然我们应该尽量来避免同级任务给系统的“实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故HotTask51也建议任务不要同级。但HotTask51自身具备动态优先级调度的设计不应该产生非议。

HotTask51时从“裸奔”来考虑和设计及处理问题的,它不追求大而全,"强实时"等华丽的外表。
故HotTask51的6个用户设计的非常紧凑,故能充分地合理利用51十分紧张的系统资源。

HotTask51从工控的特点来构建OS,为区别它们儿拒绝更名带有“OS”的字样~~~
并腾出一个任务作为用户初始化任务和运行期间的看门狗监视任务。它与普通任务执行看门狗任务
有些本质的区别,及时用户设置某最高级任务单独执行看门狗监视系统环境。

但它肯定不如系统自绑定且可为硬件看门狗提供挂钩函数的狗任务~~~

况且该内核的编程是由“狗论”的“缔造者”菜农同志集20年之精华“友情赞助”~~~

HotTask51优先级和节拍计数器位定义
HotTask51在创建任务时:
Priority=1~6
TickCount=7-Priority或TickCount=~Priority=6~1
--------------------------------------------------------------------------------*/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HotTask_REG    TickCount:        3;//0 每次进入HotTaskTick时减一,初值为7-Priority
    HotTask_REG    ready:            1;//5 该任务就绪,只要TickCount-1=0即被置1,遍历=0
    HotTask_REG    Priority:        3;//4 在创建任务时的优先级1~6
    HotTask_REG    Suspend:        1;//7 该任务已被挂起(初始化为1,即无此任务)
                                  //  被挂起的任务不参与就绪和切换的处理
}HotTask_BITS_PriorityTickCount, *HotTask_BITS_pPriorityTickCount;

typedef volatile union
{
    HotTask_REG                        Regs;//以寄存器字节访问
    HotTask_BITS_PriorityTickCount     Bits;//以寄存器位访问
}HotTask_REG_PriorityTickCount, *HotTask_REG_pPriorityTickCount;

谢谢参与~~~特别是“阶级敌人”们~~~

网友A:
自己先坐沙发~~~孤独呀~~~期待吴教授和俺PK~~~

网友B:
好啊

 千呼万唤, 有点要出来了.

1. TickCount 只给3bit 是不是紧了点?
2. 两个同优先级的就绪任务的调度, 数据结果里没有支持, 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敬请“阶级敌人”先支招~~~(礼让三先)~~~

网友A:
关于智能实现同级优先平均获得时间片问题(非典)

“阶级敌人”们会从HotTaskPriorityTickCount位的构架中看出

50年代的人有多么地“节约闹革命”~~~

从HotTask51的动态优先调度算法实现叙述中可以看出“红色脑浆”的再现~~~

它之精华:

1.用一局部变量来记录某节拍中断时遍历任务就绪(--TickCount==0)时
  它会在其高4位的位域中加一,即+=0x10,同时将被中断的任务号及TaskID
  覆盖填入到其低4位。
  当其遍历结束后,若>=0x20时,即至少有2个任务在此期间就绪。
  此变量命名为readyCount,初值为0x00,即高4位=0,无就绪任务出现,
  低4位=0,表示切换任务号即TaskID=0,即空闲任务。
  俺觉得这样解释和命名是比较合理的。
  注意readyCount的累加条件(Suspend=1即被挂起的任务不累加):
  1.满足--TickCount==0。
  2.满足ready==1,即上次被“同类抛弃”的高优先任务

2.请特别留意ready位,它在任务就绪而被高级别任务不受规则,不再被事先
  约定的同级互让时,ready永远为1,故其在后面的节拍中断时,由于节拍
  计数(记录)器TickCount只有3位,且在就绪跳变时被Priority所覆盖,
  故此次虽参加遍历且被减一,但未满足就绪跳变的条件--TickCount==0,
  故ready不会被改动,即保留原状态ready=1.
  故readyCount。
  HotTask51这么做合理吗???是特点吗???

下面是关于主题---关于智能实现同级优先平均获得时间片问题之探讨

51一般都有2个以上的硬件定时器,其中有1个给HotTask51使用,其他为用户
  自己所有。

  在OS为“单核”即一个硬件定时器的环境下,所谓的时间片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同级的“无赖势力”可能在为大家事先约定的时间片里,不进行协作
式的OS,那么,HotTask51想降低这些无赖势力的破坏采取的“扶贫”

政策就会“代代流传”...上次的“可怜人”成了新的无赖~~~
那么HotTask51的好心就随之东流~~~

那么如何智能地对付这些无赖分子呢???
我们可以向布什同志学习,以“打击恐怖”为由,建立快速反应
部队~~~

HotTask51将在事先未经用户的同意下,强征其未用之定时器来
实现真正的时间片即“双核多线程”之“高科技”~~~

若用户定时器用满且和HotTask51“签下”了协议,默认在紧急状态
下,HotTask51有权在其“中断隐身”期间,将其降级(以后再谈如何实现)

因为系统节拍中断默认最低级硬件中断,但所有硬件中断在其隐身
后都被纳入了HotTask51的任务体系!!!

但他们的“任务级别”虽然属于“7级”,但都低于同级的“狗任务”

所以,HotTask51的狗任务对整个系统拥有绝对和生杀大权,如软件
复位!!!

所以暂且抛开主题而论,“阶级敌人”置顶的“探讨: OS 和看门狗的问题”

对于俺自封的“狗论之缔造者”而言,都是白讨论~~~

所以,HotTask51的路还会有些时日,但其“红色的思想”绝不次于
任何地球人!!!!

菜农深深地明白~~~

楼主:
刚和小菜农的探讨又有更合理的想法,解决了“霸权问题”

而且不动用其他空闲定时器。(这样做将会时代码更复杂和管理困难)

新算法比较合情合理~~~

以后再论~~~

网友B:
呵呵,

能成为 hotpower 的"敌人", 也是荣幸的哦!

看来得保持清醒的头脑, 随时给 hot 以当头一棒, 保持"敌人"的作为.

言归正传: 我倒是有个办法.
 给 ready 的任务,增加一个没有被执行的呀延迟计时器.

当然得保证同优先级的任务, 能够不会有相同的等待时间.
初步想来, 应该不难办到.

只是, 又给 Systick() 增加工作内容了

楼主:
“老头舌战群孩”结束,菜农胜出~~~正式开工~~~

最后结论:

1.统一的任务(包括和任务有关所有处理)及事件(硬件中断)的调度机制

2.保证在所有7个用户任务和事件下的同级任务严格在1个节拍内按时间片分配。

3.本算法只用9个全局char变量和一个局部char变量.

4.支持基本52下所有的硬件中断。

5.开工。

6.太非典了~~~

注:比以前的思路多出1个任务。

即:
任务0: 空闲任务
任务1~7:用户任务

事件0~6:MCS52标准中断事件
事件7:  系统看门狗、用户初始化事件

网友C:
有意思。

 在OS为“单核”即一个硬件定时器的环境下,所谓的时间片可能会成为一句空话!!!
*******************************************************************
那别人为什么做得到?

看这个51_RTOS, 既有任务切换,——用户不依赖OS而进行实时切换(所谓布什的快速反应部队);又有系统切换,——OS时间片切换,(时间片可由用户设置变长)。并且二者可以同时作用,且只用了一个定时器2。

还有一个大概没想到:任务故障死循环时,无法自行切换,这时系统切换起了作用,时间片超时事件发生,OS中止了故障任务程序,切换到新的任务开始运行,——看门狗啊。

网友D:
回答楼上2个问题

1.非法关总中断即EA=0
2.真的强实时并无任务时间片超时可以发生,因为OS本身定义的就是死循环。
  故任务死循环本身就是对的~~~
  所以无什么“故障”而言。

  要言,这个我认为是“协作OS”的概念~~~

网友D:
今天正式开战~~~

interface
{
    HotTask_IREG iSystemStart;//0x55aa系统上电测试变量
//任务级别    在HotTaskTick()中用于同级任务循环扫描
    HotTask_REG_PriorityReadyQueue PriorityReadyQueue[HotTask_MaxCount];//就绪队列
//................
}HotTask_Interface;

/*------------------------------------------------------------------------------
    HotTask51任务优先就绪队列HotTask_BITS_PriorityReadyQueue类型接口定义
HotTask51中所有涉及任务的操作,某任务的挂起、就绪状态,及原始优先级别和遍历计数
等都是通过本定义实现。
其中:
#define interface typedef struct//COM接口定义
--------------------------------------------------------------------------------*/
interface
{//任务“遍历从低字节到高字节”---任务ID升序遍历,任务1~任务7
    HotTask_REG    ReadyCount:        3;//0 初值为PrioValue
    HotTask_REG    ReadyBit:        1;//5 该任务就绪位,只要ReadyCount-1=0即被置1
    HotTask_REG    Priority:        3;//4 初值为(TaskPriority^7)<<3
    HotTask_REG    Suspend:        1;//7 该任务已被挂起(初始化为1,即无此任务)
                                  //  被挂起的任务不参与就绪和切换的处理
}HotTask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pHotTask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
    HotTask51任务优先就绪队列HotTask_BITS_PriorityReadyQueue类型联合定义
HotTask51中所有位域操作涉及都加入联合以便可以用字节和位分别访问。
--------------------------------------------------------------------------------*/
typedef volatile union
{//以数组表示[8]
    HotTask_REG                        Regs;//以寄存器字节访问
    HotTask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Bits;//以寄存器位访问
}HotTask_REG_PriorityReadyQueue, *pHotTask_REG_PriorityReadyQueue;

/*---------------------------------------------------------------------------------
    HotTask51任务函数向量表接口IHotTask_TaskVtbl_Interface类型定义
HotTask51中涉及任务函数数组及任务函数指针数组的,都将以类COM接口封装。
采用COM接口技术的最大好处是将C语言通过其类型的定义,即可对接口内的成员(函数、变量)
如同Delphi/C++/C#/Jave/VB.Net等高级语言一样,灵活的访问其所有成员。
-----------------------------------------------------------------------------------*/

interface
{
    void (*Task0)(void);//注意:和真的任务0名称Task0一样对仿真大有好处
    void (*Task1)(void);//建议将其和实际名称一致,虽然可以任意取名
}IHotTask_TaskVtbl_Interface, *pIHotTask_TaskVtbl_Interface;

typedef volatile union
{
/*----------------------------------------
     以函数名检索
----------------------------------------*/
    IHotTask_TaskVtbl_Interface Pointer;
/*------------------------------------------------------------------------------------------------
    以函数数组检索。请注意:一定要用计算来得到数组的个数,这样可随意增添任务而不改程序
-------------------------------------------------------------------------------------------------*/
    pHotTaskFUNC Array[sizeof(IHotTask_TaskVtbl_Interface) / sizeof(pHotTaskFUNC)];
}IHotTask_Task_Interface;

/*--------------------------------------------------------------------------
    HotTask51事件优先就绪位队列HotEvent_BITS_PriorityReadyQueue类型接口定义
HotTask51中的“事件”就是MCU中的硬件中断,它于中断使能寄存器定义完全等同。
只是HotTask51将其总中断使能位作为其
--------------------------------------------------------------------------*/
interface
{//事件“遍历从高位到低位”---位左移遍历,若有扩展,增加搜索
    HotEvent_REG    EX0_ReadyBit:        1;//0外部中断0事件就绪位
    HotEvent_REG    ET0_ReadyBit:        1;//1定时器0事件就绪位
    HotEvent_REG    EX1_ReadyBit:        1;//2外部中断1事件就绪位
    HotEvent_REG    ET1_ReadyBit:        1;//3定时器1事件就绪位
    HotEvent_REG    ES_ReadyBit:        1;//4串口事件就绪位
    HotEvent_REG    ET2_ReadyBit:        1;//5定时器2事件就绪位(HotTaskTimer)
    HotEvent_REG    EINT_EnableBit:        1;//6 扩展事件使能位主要为以后扩展事件
    HotEvent_REG    Wdt_Init_ReadyBit:    1;//7 系统狗任务和用户初始化任务
                                          //(只有此位与51对应的EA定义不同)
}HotEvent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pHotEvent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
    HotTask51事件优先就绪队列HotEvent_REG_PriorityReadyQueue类型定义
HotTask51中所有位域操作涉及都加入联合以便可以用字节和位分别访问。
--------------------------------------------------------------------------------*/
typedef volatile union
{//以数组表示[x]
    HotEvent_REG                     Regs;//以寄存器字节访问,和51的IE定义相同
    HotEvent_BITS_PriorityReadyQueue Bits;//以寄存器位访问
}HotEvent_REG_PriorityReadyQueue, *pHotEvent_REG_PriorityReadyQueue;

/*---------------------------------------
        HotTaskLock
----------------------------------------*/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HotTask_REG    TaskIdle:        1;//0
    HotTask_REG    TaskUser1:        1;//1
    HotTask_REG    TaskUser2:        1;//2
    HotTask_REG    TaskUser3:        1;//3
    HotTask_REG    TaskUser4:        1;//4
    HotTask_REG    TaskUser5:        1;//5
    HotTask_REG    TaskUser6:        1;//6
    HotTask_REG    TaskWdt_Init:    1;//7
}HotTask_BITS_Lock, *HotTask_BITS_pLock;

typedef volatile union
{
    HotTask_REG        Regs;
    HotTask_BITS_Lock         Bits;
}HotTask_REG_Lock, *HotTask_REG_pLock;

/*---------------------------------------
        HotTaskId
----------------------------------------*/

typedef volatile struct
{
    HotTask_REG    HotTaskForeId:    3;//0
    HotTask_REG    Reserved1:        1;//3
    HotTask_REG    HotTaskBackId:    3;//4
    HotTask_REG    Reserved2:        1;//7
}HotTask_BITS_ID, *HotTask_BITS_pID;

typedef volatile union
{
    HotTask_REG        Regs;
    HotTask_BITS_ID         Bits;
}HotTask_REG_ID, *HotTask_REG_pID;

网友C:
是咬文嚼字故意狡辩,还是....

2.真的强实时并无任务时间片超时可以发生,因为OS本身定义的就是死循环。
  故任务死循环本身就是对的~~~
  所以无什么“故障”而言。

  要言,这个我认为是“协作OS”的概念~~~
******************************************************************
谁都知道,你做的是“协作OS”,何来强实时?
既然“协作OS”,就不可能是一个任务单独占据过长的时间片。OS会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对各个任务进行管理,由不得用户任务意愿。

假设任务A正常运行到某一时刻T,需要延时一段时间X,OS设计当然使A在这时刻T之后退出运行,把CPU资源让给其它任务。如果A任务在T时刻之前受到干扰,出现故障死循环,——我们常说的“崩溃”,那么就运行不到延时程序,也就无法正常退出当前任务并让出CPU资源,即使你是强实时,假设长时间没有其他优先级任务事件发生时,难道你的OS允许A任务“故障死循环”一直“非法不正常占有”CPU资源,而认为它是正常的吗?你不怕这种故障循环范围越来越大,“殃及无辜”吗?

算了吧,一个OS,连任务内部循环是正常还是故障都不能分辨,那叫什么OS?

网友C:
再说“狗论”。(接上贴)

假设当A任务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让出CPU资源时,强实时模式下,HOT的OS中任务7看门狗要起作用了。可是问题来了:

任务7的喂狗时间肯定要设置得比较大,至少要大于6个任务正常完成的时间和,——假设为T6。

那么上面任务A崩溃时,故障发生经过T6时间流逝,硬件看门狗起了作用。(119终于来了。)有什么问题?

1、响应比裸奔狗还慢;
2、本来可以设计使OS及时响应,拉正错误,偏要设计一条迟钝的笨狗;
3、任务A故障时,其他任务以及管理者——OS内核都是正常的。结果这条笨狗偏不要OS管理,它要自己干,要复位机器,使所有一切重新来过。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里,有一个人犯错,结果要所有的人,——包括老板,都停止工作,重新来过。

   这个OS比裸奔还钝。

网友E:
谢谢!!!等开源代码公开后再论是协作还是OS及实时

正在编写~~~

楼主:
52的ram确实太小,脑晕

网友F:
看看

看看和陈明计的那个相比是否更优秀

网友G:
晕吖,怎么会是如此雷同

"TickCount每次在节拍中断中所有任务被遍历减一,当跳变为 0时表示该任务时间片用完,进入
就绪状态。若遍历时遇到多个跳变为0的任务时,表示有相同的优先级在同一时间片内发生冲突
故需要对同级任务进行再判,但HotTask51采用从最低优先级任务开始遍历,遍历过程中如遇到
TickCount跳变为 0,则立即将任务号入保存该节拍中断的就绪寄存器中,注意被挂起的任务除外

最后跳变就是该同级任务的最高级别的任务。"
看了hotpower 的这个论述怎么和我目前做的是一模一样,只是你的是--,我的是++;
看我的:
void    OSTimerTick(void)
{
    OS_TCB    *ptcb;
    OS_TCB    *ptcbend;
    INTOS    prio;

#if    OS_TASK_IDLE_EN > 0

    OSTime++;
    if(OSTime == OS_TICKS_PER_SEC)
    {
        OSTime = 0;
        OSCpuFree = OSIdleCtr * OS_CPUFREE_FACTOR >> 20;
        OSIdleCtr = 0;
    }
#endif

    prio = 0;
    ptcbend = &OSTCBTbl[OS_LOWEST_PRIO];
    ptcb = OSTCBTbl;

    while(ptcb <= ptcbend)
    {
        if(ptcb->TimerPeriod != 0)
        {
            ptcb->TimerCnt++;

            if(ptcb->TimerCnt >= ptcb->TimerPeriod)
            {
                ptcb->TimerCnt = 0;
                OSISREventSend(prio,OS_EVENTID_TIMER);
            }
        }
        ptcb++;
        prio++;
    }
}
"
if(ptcb->TimerCnt >= ptcb->TimerPeriod)
            {
                ptcb->TimerCnt = 0;
                OSISREventSend(prio,OS_EVENTID_TIMER);"这不就是了吗?

楼主:
18楼的俺已彻底抛弃了17楼所述及其师傅们之理论~不必更好

楼主:
菜农的“零耗时键盘OS理论”雷翻了Linux的动态优先调度算法

想与18楼01dxwlm再次讨论任务调度资源再优化问题

首先我们的方法没什么雷同问题,因为想做OS的都能想到这个主意。

这个方法实际类似Linux的动态优先调度算法,它的初值是任务的级别。
并初始化级别就绪计数器。

每次节拍中断时,计数器依据此值逐次递减,减到零时认为该任务就绪。

楼主位的思路是为每个任务都配置一对,因为他们的初值及级别不同,

想到每组的配备无可厚非。

但是仔细分析后感觉没必要,观点论述如下:

因为考虑同级问题,为区分快捷和不排序,遍历时对每个任务的就绪

计数器作递减操作,至零则就绪。

俺又考虑强实时,故将节拍加速,及倍频为8.

这样就绪计数器的初值就变成了级别的8倍。

由于我又改变了设计,0级别最高且为事件而非任务服务,

这样级别1要8个节拍后才递减为0而就绪,若其他7个任务级别都为1时

第8个节拍后这7个任务都将就绪,但由于考虑强实时问题,这7个任务

必须依次在各自的节拍内就绪。

注意:这里每个级别被中断了8次,原来一个节拍10mS,现在实际变为

10ms/8=1.25mS.

这8个节拍首个节拍(0级别)为系统事件(俺定义级别高于任务)

这样完全满足了强实时的要求。

那么为了继续节约,若是一个就绪计数器都不要了又将如何???

俺被菜农“零耗时键盘”的时间片轮询思想所迷惑,更被“扫而不描”

之“理论”所雷翻~~~故设想如下:

1.设置一个公用的节拍计数器,永远没有初值(初始化为0后一直滚动+1)
2.规定此节拍计数器的低3位D2D1D0为同级优先的该任务的级别。
  高3位D5D4D3为任务的序号。最高2位无意思。
任务级别表:
(键盘列)(键盘行)
  任务0:    级别0(恒为最高0)
  任务1:    级别1
  任务2:    级别2
  任务3:    级别1
...................
当节拍计数器运行(注意"键盘"的扫而不描)时,

注意下面“扫描”的次数为8进制。
00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0,级别0)
    D5D4D3=0即“键盘的0行”,OS任务级别0
    D2D1D0=0即“键盘的0列”,OS任务序号0---系统任务就绪
01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1,级别0)
    D5D4D3=0即“键盘的0行”,OS任务级别0
    D2D1D0=1即“键盘的1列”,OS任务序号1
02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2,级别0)
    D5D4D3=0即“键盘的0行”,OS任务级别0
    D2D1D0=2即“键盘的2列”,OS任务序号2
.....................................................
07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7,级别0)
    D5D4D3=0即“键盘的0行”,OS任务级别0
    D2D1D0=7即“键盘的7列”,OS任务序号7
.....................................................
10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0,级别1)
    D5D4D3=1即“键盘的1行”,OS任务级别1
    D2D1D0=0即“键盘的0列”,OS任务序号0---系统任务强行就绪
11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1,级别1)
    D5D4D3=1即“键盘的1行”,OS任务级别1
    D2D1D0=1即“键盘的1列”,OS任务序号1---任务1级别1就绪
12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2,级别1)
    D5D4D3=1即“键盘的1行”,OS任务级别1
    D2D1D0=2即“键盘的2列”,OS任务序号2
13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3,级别1)
    D5D4D3=1即“键盘的1行”,OS任务级别1
    D2D1D0=3即“键盘的3列”,OS任务序号3---任务3级别1就绪
.....................................................
17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7,级别1)
    D5D4D3=1即“键盘的1行”,OS任务级别1
    D2D1D0=7即“键盘的7列”,OS任务序号7
20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0,级别2)
    D5D4D3=2即“键盘的2行”,OS任务级别2
    D2D1D0=0即“键盘的0列”,OS任务序号0---系统任务强行就绪
21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1,级别2)
    D5D4D3=2即“键盘的2行”,OS任务级别2
    D2D1D0=1即“键盘的1列”,OS任务序号1
22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2,级别2)
    D5D4D3=2即“键盘的2行”,OS任务级别2
    D2D1D0=2即“键盘的2列”,OS任务序号2---任务2级别2就绪
..........................................................

看看上面的“零耗时键盘”运行结果和任务级别表的就绪是否一致
00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0,级别0)
10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0,级别1)
    D2D1D0=0即“键盘的0列”,OS任务序号0---系统任务强行就绪
11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1,级别1)
13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3,级别1)
20次:(“扫而不描”,任务级别表里没有任务0,级别2)
    D2D1D0=0即“键盘的0列”,OS任务序号0---系统任务强行就绪
22次:(“扫而要描”--就绪,任务级别表里有任务2,级别2)
再看看任务级别表:
(键盘列)(键盘行)
  任务0:    级别0(恒为最高0)00次,10次,20次
  任务1:    级别1 11次 (因为它比任务2,2级别高,故在第1*8+1=9次时就绪)
  任务2:    级别2 22次 (因为它比任务3级别低,故在第2*8+2=18次时就绪)
  任务3:    级别1 13次 (因为它比任务2级别高,故在第1*8+3=11次时就绪)

“零耗时键盘”中的“扫而不描”把人雷翻了~~~

昨天菜农用5个位(不到1个字节)雷翻了4×8×16位任务函数指针即64个字节
现在用6个位D5D4D3D2D1D0替代了至少7个任务级别就绪计数器。

那么2天菜农之“战果”为:
用5+6=11位算2字节雷翻了64+7=71个字节~~~

71个字节对于MCS51单片机可怜的RAM而言,真是“功德无量”呀~~~

再次感谢“苍天”~~~“感谢菜农80年代的零耗时键盘OS理论”~~~

网友H:
本人支持OS DIY,但是要DIY一个多实用的OS,绝非易事!

OS重点在提升系统的效率(即任务充分利用现有硬件资源和时间资源),而并非OS本身的"运行速度",我看LZ把重点放在后者多些.

系统效率的提升当然有懒于OS提供的一系列服务,比如任务间的同步,通信,互斥等.

本人觉得,实现一个多服务的OS要比实现一个"快速运行"的OS更有实际意义. 否则,宁可用mainloop.

网友B:
呵呵, 更高要求啦

楼主:
哈哈~~~吴教授让俺先踏步~~~俺走的太远了~~~

              裸奔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HotTask51概况介绍
                                   HotPower农会主席  菜农

    本操作系统的应用限制于MCS51族类,最小配置为8X52开始,基本要求节拍定时器为
MCS51系列MCU的T2定时器,内核资源占用50个字节左右的RAM,2K字节的程序空间.

    由于应用的专一和局限,故本实时操作系统RTOS在命名和设计上都不追求华丽的外
表和系统臃肿齐全的功能,而是追求实用、安全及灵巧。

    所以,本裸奔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被命名为基于MCS51硬件平台下可进行简单任务
调度的实时操作系统. 菜农不想追求什么“RTOS之名分”,故本RTOS被菜农低调地冠以
Hot+Task+5+1.

    本操作系统的特点在于“裸”,它的内核实际追求“零占用”,即不占用MCU任何不该
有且最紧张的资源与空间。

    HotTask51在原始设计阶段就被约束到安全、微小且能与裸奔比拼的苛刻框架之内。
设计被赋予不管采取任何手段,只要结果不要过程,不追求完美,只要满足现实。

    HotTask51的目标:强实时、零切换、零占用、零死锁、跨平台。

一.任务
    HotTask51的基本单元由任务构成,它与通用的RTOS基本类同,更具备专一应用。
它将硬件和软件编译环境的极限都发挥到极至, 吸收了MCS51从诞生到如今的非经典
应用之精华。

二.中断
    HotTask51和任何RTOS一样,必须具备一个专用的硬件定时器作为系统运行跳动的
脉搏,即任务节拍定时器,节拍在固定的间隔内产生硬件中断,随即引发执行节拍中断
服务程序。

    HotTask51的节拍中断级别选择MCS51硬件中断系统的最低级别的定时器T2.选择它
主要是T2具有时间常数自动装载功能,再就是有几个与HotTask51的"天地巧合及姻缘"。

    其一就是MCS51由于资源的紧缺,优先级是事先按顺序依次排列固定死的,每个中
断的级别只有高低之分。而HotTask51所需的最低中断优先又恰好是IP.5.

    其二的巧合就是MCS51在Intel设计之初的8031上只有2个定时器T1/T0. 虽可实现
时间常数的自动装载,但定时器计数位数不能满足在大部分12MHz主频1MHz的10mS节拍
之应用,在其后的MCS51系列里都配置了16位T2定时器为基本配置。满足了长节拍需求。

    其三的巧合更为怪异并20余年找不出答案所在--T2定时器溢出标志TF2必须手工清
除。在T1/T0的硬件中断服务程序中,TF1/TF0被硬件中断自动清零。

    多年来一直不解为什么???Intel为何做出这样的设计,为何与T1/T0不同,为何升
级T2定时器自动装载寄存器组RCAP2H/RCAP2L而留下了总被菜鸟遗忘的TF2=0;语句。

    现在终于明白了TF2的用途---判断节拍中断是硬件中断还是由软中断引发。
在MCS51系列里,无软中断指令和软中断向量表,在后来的ARM/DSP等“高档MCU”系列都
有软中断指令和软中断向量表。

      MCS51系列虽无标准的软中断定义,但却实际存在软中断之应用.
最具代表的有TI=1;这条“软中断指令”, 它代表串口硬件发送空或完,引发中断以便
串口的连续数据发送 。

    MCS51系列的软中断非典应用当属用INT0/INT1作为控制IO, 其控制后的处理程序
只用一条NOP来替代,而真的处理程序却在其对应的外部中断INTX服务程序中。这属于
一种“任务隐身”的“加密”方式,是正向工程对付逆向工程的一种非常规之“战法”。

    MCS51系列的软中断最可恶的应用是定时器未启动(TRX=0),但中断位开放(ETX=1)
搞个TFX=1,即“软中断”去执行秘密任务。
    若TimerXIsr()中断服务程序是个死循环,则TFX = X != Y;即可把"敌人"搞死~~~
因为正确地表达式永远为TFX = 0;//即永远不会死循环~~~

    所以,TF2不清零,则任务提前退出或其他中断降级为事件时,可以用一些手段
跳入节拍中断服务程序而不会改变TF2的状态,那么,在真的节拍未到时,不会进行
任务的节拍就绪判断处理。更深的应用自己琢磨。

三. 事件

    在HotTask51中,定义事件为硬件中断服务程序采用调用一次RETI后隐身达到降低
其原有中断级别并继续处理更为复杂和耗时的任务。

    中断隐身后最大的好处在于既能继续工作又能放行同级中断任务去执行此时的急需
任务。而且“自成”任务环而不需设置标志、发送消息等方法回到
主循环中等待运行。

    当然非典型应用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只要严格遵守"非典型应用操作规范",那么
“可恶的非典”就能造福与其应用,并能达到奇妙之效果。

    重申:“非典”绝非“技巧”,也不能等同看待,因为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产物”。

四. 汇编数组与COM接口

    通常数据是存放在数组内的,即数组内存放的只是需要的数据。
    而汇编数组内存放的是汇编代码及数据。

    为了得到MCU的最大效率,汇编语言是任何高级语言所不能替代的,高级语言的出现
只是对代码序列进行的封装,其代码实现功能的结果用人类熟悉及习惯交流的方式体现
出来,即用高级计算机语言来表述汇编代码内部有序的排列和组合。
    不同的语言表述及编译器得出的结果代码都有很大差异,但实现的目的结果都是一致
的。只是执行的效率、路径的不同而已。

    HotTask51用COM接口封装了汇编数组,使HotTask51在适应C语言在嵌入式领域的普及
方面的同时,也考虑了在不同硬件平台上HotTask51的适应和开展。

    当用COM接口技术将各硬件开发平台需要的不同CPU的汇编数组封装起来后,如同底层
驱动一样实现了HotTask51的跨硬件平台的作战能力。其思路如同Java虚拟机。

    如将HotTask51用于PIC单片机时,由于硬件平台的地基与MCS51不同,但是只要修改
汇编数组中的“数据”而非“代码”,即可在PIC编译器下对HotTask51的母体C函数重新编译
即可运行在新的环境下为新主人做OS全面服务。

    所以,在HotTask51的研制开始,就像用此法实现跨各种硬件平台。这也是HotTask51
需要实现的祈望之一。这是HotTask51的终极梦想。

    即只需替换汇编数组中的(数据)代码,通过COM接口与任何MCU/ARM/DSP平台对接,让
HotTask51在上面无缝地裸奔~~~

五. HotTask51目标之实现及方法概述

    首先HotTask51定格为“51环境下的超任务”,但其设计框架在汇编数组的配合下,将
在此基础下被移植到其他MCU/ARM/DSP上。

    HotTask51首战51,但HotTask51内“51”与MCS51字同义非同。这要参见菜农的“中国
象棋数字编码”中对“5”和“1”之定义。

    HotTask51尿童版设计为8个任务,8个级别。专供“拇指一族”们学习HotTask51玩耍。

    设计要求:
任务参数设置“傻瓜化”,任务功能“积木化”,仿真调试“可视化”,灾难预报“实时化”

    设计目标:“强实时、零切换、零占用、零死锁、跨平台”。

实现及方法概述:

 1. 强实时
    由于HotTask51的任务机制设计的合理,理论上能保证用户7个任务的强实时要求。
任务的2次间隔延时不可避免,但一定保证其延时的固定偏差,故任务间隔周期永远
都是一致的。

 2. 零切换
    HotTask51采用任务级别就绪和延时节拍的早期预测和运算,可在任务就绪前即可
完成对将要发生的任务进行裁决的及时预处理。
    当任务就绪后立即进行与刚被节拍事件打断的任务进行任务的切换。即只进行现场
和断点等简单的不可避免的处理。

 3. 零占用
    采用任务的编译前即设计阶段的创建任务工作,将不需要变更的所有变量移入Flash
空间内,即内部程序区。

    保证了HotTask51在工业现场数据的可靠和安全性,简化了看门狗任务的处理工作。
并给与它更高的决策处理权利。

 4. 零死锁
    RTOS有个固有的问题,因为级别高的任务不主动放权,则低级别任务永远无法执行。
它和基于时间片(在HotTask51里等同所有任务同级别优先)的RTOS不同。
    HotTask51在设计上看门狗任务是整个系统除硬件中断外最高的事件.各事件或任务
必须在创建时告诉HotTask51自己独占的节拍数,超时则看门狗会进行任何手段的处理。

    总之,HotTask51中任何事件和任务都应该牢记:一切权利归农会---看门狗事件!

 5. 跨平台
    在菜农先期研究并完成85%工作量的DSP54系列的裸奔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HotBios
中,已有汇编与COM接口与HotBios无缝连接的成功案例,若想实现跨平台之愿望,只需
在汇编数组与COM接口之间再套接一层虚拟码接口,如同硬件驱动一样,实现不同平台
下只需配套自己的汇编数组和改虚拟码即可,这样做几乎不用大的改动,即可在新的
硬件平台下运行原先HotTask51核下的用户程序。
    到那时HotTask51的底层种类可能繁多复杂,但这都是“专业HotTask51驱动程序”
编制者的工作,用户只需如何得到此“驱动程序”。
    最近和嵌入式OS专家吴旭光教授探讨时,他对此很感兴趣,俺之做法不知是否符合
他对跨平台的构思,今后愿与他继续探讨此问题。

HotTask51设计者菜农HotPower@126.com 2009.2.23 于雁塔农会总坛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68&page=1&t=3241288

网友I:
和RTX-51,那个好用呢?

网友J:
RTX51对于一般的51来说

有点奢侈,需要5~6K FLLASH,500~600字节RAM。
当然好用了,毕竟是很专业的人搞的,而且是专门针对51的。。。

网友H:
俺回家思索几天, 决定对大叔的汇编数组感兴趣!

楼主:
哈哈~~~准备来个“汇编数组”大学堂~~~

网友B:
能否考虑

全部 C 代码(不用一句汇编)?

网友K:
看不懂

占座,等十年之后俺也弄个OS玩一玩

网友L:
哈哈

笑看阶级敌人 PK 阶级朋友

网友B:
哄了这么久

  千呼万唤, 还是不出来?! 等得失望了!

我的东东虽然没有楼主 NB, 也就三天搞定!

至于 "汇编数组", 是效率驱使的最后必然, 早就采用!

除外, 我可是全 C 代码.

另外, 我这个 "阶级敌人", 要警告一下楼主, 小心 Keil C 覆盖问题!

还有, 别忘了 RTOS 一定得提供任务间必要的通信和同步机制!

网友J:
啥叫汇编数组

网友D:
哈哈~~~俺要步步为营~~~直接跨平台,所以要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