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客户能更改程序的部分内容?

楼主(2009-02-17):
开发一个产品,客户要求,能更改程序的内容。实际是更改程序里的数组值。其它内容不变。
怎样让客户方便的更改。
最好是用USB口实现的方法。

网友A:
定义个表格或用宏定义

网友B:
数组值如何不是常数这个很方便呀,如果是常数要麻烦了

网友C:
弄个存储器

每次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读取存储器数值

网友D:
简单的可以考虑

拨码开关

网友E:
EEPROM数据,允许通过usb修改,

usb的上位机软件自己提供即可

网友F:
最好是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设置。

用户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G:
AT24系列或者IAP都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谢谢大家建议
看来除了加个上位机,没有其它方法了。
暂时方案:上位机通讯单片机,单片机将数组存储到24C*中,程序运行时调用。
上位机用什么写?我没写过,VB?戴奥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