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解一下DOS的寻址方**很有帮助

楼主(2007-09-28):
   单个28、29系列(N*8位)超过64k的芯片,地址只有16线(A0-A15),即只能访问64k的地址的内容,超过64k地址内容的访问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楼主:
dos寻址

地址+偏移量。
如果在51中应用,是不是说第一次(A0-A15)送地址,第二次送偏移量?

网友B:
如果是数据段,而不是程序段

 用IO片选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做程序

如果做程序,并且只用前64K,是否如27系列一样使用呢?(需要在代码中作调整?)

网友C:
直接买带 128K FLASH 的MCU.

楼主:
一字千金啊!

    各位大侠,指点指点。我查资料都查的电脑中了毒!所查资料俱重点介绍擦写过程。读的问题则轻描淡写。
    各位大侠,不是小弟我不努力啊!哪位知道的,请仔细说一下嘛,些许几句话,抵我十年功阿!千万不要一字千金啊,要一掷千金啊!

网友D:
不就扩展地址线吗?

网友E:
re:

如果做程序,并且只用前64K,是否如27系列一样使用呢?(需要在代码中作调整?)

如果你只用前面的64K,高位的地址线直接接地就行了,反正你也不用。如果要用超过64K作程序,那就要用KEIL的code bank了。
如果用于存数据,用IO模拟高位地址线就行了。

网友F:
楼上的正解!

   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都是能扩展超过64K的,用P1、P3的剩余IO口控制高位地址。

楼主:
感谢各位!

首先感谢热心各位!
    1、我说的是单片28、29系列存储芯片,地址线A0-A15只有16线(16线最多访问64K),而其容量超过64K,如何对其超过64K部分的内容进行访问(读)。非对多片64K芯片扩充的访问。
    2、如果只用前64K,是否和27系列一样使用,无需额外指令代码,因为片外访问是单片机自动进行的。如果需要额外指令代码,就不能做CODE芯片了。
    3、有位大哥说看看DOS。看了。DOS5.0以后,对常规640K(实际是1M,80X86只有20位地址线)以外的访问是用地址+偏移量的方法,请问对28、29系列存储芯片也是如此吗?能否详细所说看,比如说对29C010(128K*8)超过64K地址的读。
拜托,谁给小弟一个详细说明?今天下午英汉词典翻得我是满头大汗,看得我是云里雾间,英语不好怎一个苦字了得!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用来做什么的

如果你是访问数据,那简单,如果你是程序代码,就需要很多高级技巧来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高位地址译码问题,偏移切换问题,返回问题或者是跨段(bank)读取数据的问题,都需要考虑清楚。具体的实现有很多现成的方法,买本书看看就好!

网友G:
芯片的用法手册里写得很清楚啊,这跟容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H:
编译器自己能搞定啊!

分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