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上的12v转换为正负5v,那位有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2007-09-28):
计算机上的12v转换为正负5v,那位有比较好的方法?正负电流都可到几百毫安。

网友A:
7905.7805

网友B:
LM2576-5

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效率要高很多
如果你的负载电流有500mA的话,在线性稳压器上要消耗0.5*(12-5)*2=7W的功率,而你的负载功率也不过0.5*5*2=5W,效率还不到50%.
开关电源最差也能到70~80%

网友C:
用MC34063

  降压,反转电压都能办到!

楼主:
w

可否在一个板子上用两个MC34063,产生一正一负的5v?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呢?

  应该是可以的。用MC34063时注意振荡电容的选择。

网友D:
RE:

台式机的电源不是有+/-5V和+/-12V的,引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

 在机箱内置一个需要正负电压的控制器?

楼主:
我用的着个工控计算机没有-5v的电压,向用12转化一下,这样变低,电压波纹什么的都应该好些(个人认为)

网友F:
MC34063

小功率直接转,大功率的话要加场效应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