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

楼主(2007-09-28):
我现在要对滑动电位器进行AD采样
我的输入模拟量都没有改变(也就是滑杆没有滑动)为什么我的AD采样结果  两次采样却不一样呢?
我对采样的结果还是取其高六位作为有效数据的
这是8bit 的采样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就是噪声吧~~

这就是噪声吧~~

你拿示波器看看,会有那么十几mV在那波动的~~

我用的是数字滤波~~

最简单的算术平均滤波~

现在12bit的转换两次之间的差别小于2LSB~~

楼主:
谢谢 3楼的

我已经加了滤波电容了哈!感觉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4楼的兄弟 能否再说具体下啊 谢谢

4楼的兄弟 能否再说具体下啊 谢谢。
我现在是对电位器AD采样,将采样的数据结果以PS2协议的形式发送到host
我现在也是采样两次啊,然后最新的采样结果和上一次进行比较,如果绝对值小于4,我都不会发送数据的。
而且采样出来是8bit的有效数据我仅用其高6位!
这是什么原因啊 希望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B:
我做过

我用电位器做倾角传感器,对电压放大2000倍采样,静止没问题,挂重物就是这个感觉,我对输入端加了3个22u的电容,所有交流都滤掉了

网友:
误差 当然 有的拉

网友C:
你的基准电压稳吗?

网友D:
用的什么AD?参考电压怎么给的?

网友E:
re

8 bit有点小啊,误差会大点,软件上,硬件上可能得处理一下。

网友F:
误差 当然 有的拉

关键几多大

网友:
8bit 的 精度 太少了

网友G(2014-07-09):
8bit只是分辨率 跟精度没关系   我觉得还得看用的什么AD  数据手册的内部电路结构  越来越觉得没有一个问题是简单的 建议还是滤波和电压跟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位器做倾角传感器,对电压放大2000倍采样,静止没问题,挂重物就是这个感觉,我对输入端加了3个22u的 ...

版主,您加3个22uf的电容是不是对采样时间要求不太高啊?要不然光充电需要好长时间吧?

网友H:
芯片VDD是否有抖动?如果模拟输入变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ADC采集理论上不会有太大的跳变,有可能是参考电压的跳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版主,您加3个22uf的电容是不是对采样时间要求不太高啊?要不然光充电需要好长时间吧? ...

我那个是低频信号.所以胡乱搞.这都好几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