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E这样接到RES,是何原理?

楼主(2007-09-28):
如题,这是一个控制器的实际接线,SM5964。ALE这样接的话,是什么原理?有什么好处啊。反正我自己写的C代码是在拆除了R22才运行起来的。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各位高手解答。

如题

网友A:
ALE对时钟进行6分频

楼主:
问题是ALE信号会使得RES处于复位状态,在不改动硬件的前提下,程序中应如何处理呢?

网友B:
应该把ALE设置为禁用状态

这样除非执行了MOVX and MOVC指令,ALE有低电平脉冲外,ALE是内部上拉的。

The ALE signal is used to demultiplex address and data buses on port 0 when used with
external program or data memory. Nevertheless, during internal code execution, ALE
signal is still generated.
In order to reduce EMI, ALE signal can be disabled by setting AO bit.
The AO bit is located in AUXR register at bit location 0 (See Table 2-2). As soon as AO
is set, ALE is no longer output but remains active during MOVX and MOVC instructions
and external fetches. During ALE disabling, ALE pin is weakly pulled high.

楼主:
迷惑中

三极管TR6是9012,我查了资料是PNP管。也就是ALE为低电平时TR6有输出,使RES为高电平,SM5964处于复位状态。我在程序第一条语句即是MOV 0BFH,03H,置ALE无效。可RES仍有1.9V左右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量的,估计是脉冲,实际电压会高些,RES处于复位。无法启动SM5964,迷惑中。后来,我把R22拆除,就可以正常运行我编写的程序。请教,此控制器原来的程序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楼主:
请专家不吝赐教。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