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态总线与数据上拉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如单片机数据总线挂多个外围芯片的话,
1.是不是得要求总线有三态的功能?(每个芯片用完总线释放总线)
2.还看到有的数据总线上有上拉电阻,那么的话,总线不就是有固定电平了吗,那怎么能释放总线呢??
多谢指教!!

网友A:
若只有输出两态即可,否则需要三态。

网友B:
如果

if (一根线有两个以上的地方可以驱动) &&
    ((两路驱动不是 ttl) ||((两路驱动是 ttl)&&(驱动超出扇出系数)))
        必须使用三态门;

楼主:
回3楼

三楼的条件成立的话,就必须使用三态门,也就该线上不能加上拉电阻,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过多的总线IO扩展可能要考虑上拉电阻以外的总线驱动,

楼主:
谢5楼

我现在不需要总线IO扩展,具体问题见1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