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C51v750遇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09-02-18):
编译的时候出现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12                                                      02/18/2009  16:25:21  PAGE 8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DISPLAY_SIGNALIN_TYPE_VALUE?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DISPLAY_CLEAR_CHAR?MAIN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SEGMENT: ?CO?MAIN
    CALLER:  ?PR?_DISPLAY_SCALE_VALUE?MAIN

*** FATAL ERROR L232: APPLICATION CONTAINS TOO MANY RECURSIONS

遇到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有main函数吧

没有main函数吧

网友B:
出现了递归

楼主:
找到的

 [BL51连接器]
增加了RECURSIONS指令(缩写RC),它允许您指定在连接器退出前最大数量的递归调用。
默认的数字是10。
递归调用会产生下面的连接器警告信息:

***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当超过最大数量的递归调用时,连接器用下面的错误响应:

FATAL ERROR 232: APPLICATION CONTAINS TOO MANY RECURSIONS.
要使用这个指令,请在连接器命令行或μVision2的Misc框输入下面的语句:

BL51 test.obj RECURSIONS (100)
注意:连接器可以运行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检测所有的递归和删除基准(参考)。你你应当保留这个
默认的级别10,除非您有特殊的理由要改变这个设置。

楼主:
我现在用wave6000调试

要怎么做!

楼主(2010-08-10):
RS(256) RECURSIONS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