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专题讨论----温度传感器的运用

楼主(2007-09-29):
古版说过:上期有人提议讲传感器的运用,我觉得最常见的是温度传感器,下月不妨专做温度传感器运用的讨论。从价格,从性能,从应用领域,从典型电路到软件资源做一全面讨论。
我想下月就讨论这个,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A:
我做过温度传感器,这个可以做深入的讨论..支持

网友B:
e~~~~

 传感器偏模拟了吧..
 在模拟板块还差不多. ..
BZ怎么不考虑c模块化编程.. 代码技巧经验 T_T

网友C:
传感器相关的东西太多了啊

数字输出传感器的各种滤波算法,数据处理

模拟传感器的采样,ADC,以及各种提高精度的算法,
内容太多了
建议分模拟传感器和数字传感器来讨论啊

网友D:
来点程序结构优化,算法优化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E:
支持程序代码优化、内存分配方面的

网友F:
温度传感受器值得讨论!

  温度传感器用得太广泛了,低到零下几十度,高到几百上千度,有很多应用领域。
  搞单片机的就是要扩充知识面,探索新领域,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网友G:
噢,又涉及到滤波处理了~~

网友H:
有作为的版主!

网友I:
做过电子体温计,只看了NTC的数据表,其他没关心

网友J:
题目

个人还是觉得在单片机模块里多探讨探讨一些代码优化和内存分配的好些,有时候我想看看都找不到啊

网友B:
~~~~

这个论坛有投票功能吗?
建议斑竹搞个投票..
把几个热门题目放上去供选..

这样比较好

楼主:
13楼好主意。

网友F:
DS18B20芯片上电后第一次温度读数不寻常

   每次上电后第一次读取到的值都是85度,大家使用时是否注意到这一点了呢?还是根本没出现。

网友K:
这个是因为DS18B20那个温度寄存器里的默认值是85

网友L:
请教

大侠们:怎样能编好程序呢^_^

网友M:
明天就做PLC的课程设计了 其中就包含了液面传感器  一次也没有接触过那东西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N:
问一下DS18B20芯片如何设置分辨率

问一下DS18B20芯片如何设置分辨率,如果把芯片分辨率设置为九位,那是用哪九位数据,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O:
你没有启动转换把?

嘿嘿,85.0……

DS18B20算是垃圾……

对‘救火车’同学提出强烈**,难道大家没发现,前几次活动都是无疾而终了吗?

网友P:
讨论是好事,但是要弄清楚到底该如何搞!

例如这次讨论:
   首先,我们应该列出现在有多少种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各个传感器的优缺点等等。
   第二、针对各个传感器如何使用?对应的典型电路图有哪些?
   第三、在实际使用中各个传感器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避免?
   第四、大家在分别讨论,总结出各个型号适合使用的场合、对应的程序代码等等。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Q:
热敏电阻好弄

热电偶怎么处理?

网友R:
re

毕业设计就是搞温度测控

网友S:
18B20还是挺好用的

18B20还是挺好用的.
一线式总线,简单,准确.
10元左右,特别是电路极其简单,时序注意即可.

一般应用真不错.

网友T:
18b20很好呀!

对于读出85那是你的程序问题了,转换时间不够哦!这个软件很容易处理的了!

网友R:
re

读出“16”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U:
我用sht10测量温湿度

网友V:
占个位置先

网友W:
说一说

用过DS18B20测温度,效果还不错
最便宜简单的就是用PT100le

网友X:
做过电子称,-10度到40度数字温度补尝。

网友Y:
我只用过NTC B值为3700的热敏电阻

温度采用查表方式,表值采用批次校准的办法。

楼主:
大家谈谈高温和低温都有什么极测方法。

高温在100度以上的情况。
低温在-40度以下的情况。

网友Z:
奇怪,我怎么看到的全是韩文???

第一页

网友AA:
据内部可靠消息,自从流行姐姐那年去了趟韩国... 后来就成

网友AB:
34楼可能看多了韩剧。。。。

红外测温可以玩一下。

网友AC:
咋没遇到这么好玩的东西呢

网友Z:
不解,为什么就这个帖子这样??

网友AD:
jcsasm :编码问题

right mouse click --> 编码-〉选择 简体中文。

网友AD:
温度传感器用的不多,对信号处理有一定经验

1。器件一致性好,直接使用

2. 自动调教:针对线性度好,器件一致性不好。例如出厂时放在冰水(0), 沸水(100)下校准一次,程序将测得的数据计算后保存。k = 100 / (V100 - V0)
 以后温度可以:T = k * (V - V0)

3. 针对非线性,但温度曲线一致但漂移。可使用自动调教固定曲线,然后通过多项式拟合,查表以及查表+插值等方法算出温度。

4. 如果都不是,那么这种传感器不适合批量生产

网友AE:
我来顶一下,给我送几分呀,户主好呀.

我来顶一下,给我送几分呀,户主好呀.

楼主:
我调了一个18b20程序,比实际温度高了两度。

这个误差是怎么产生的。怎样克服?

网友AF:
入行时间还短,没接触过温度传感器

关注中……
另外,既然谈到了对外部采样的东西,希望下期能讨论AD采样。现在DSP发展迅猛,对非线性采样(如交流采样)有多种算法,而MCU似乎并没多少好的算法。我现在就为AD交流采样而苦恼。

网友AG:
顶一下,这方面不了解

网友AH:
热电偶的冷端该怎么处理?

  我大四,现在仿做一个汽车万用表,模仿fluke78.他的温度测量使用了热电偶,我的教科书上讲冷端温度要恒定为0摄氏度,但是fluke78型表的电路没有让冷端恒定为0度的措施,而是采取了加了一个参考端,设置在表内部,用一个LM35来获得参考端温度,然后结合热电偶和参考端来获得要测量的温度。那这样的方案怎么实现?查找表要很多了?因为参考端应该温度经常不同。小弟实在想不透,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我找到18B20温度高两度的原因了。

“我调了一个18b20程序,比实际温度高了两度。”
其实18B20还是很准的。只是板子上其他元器件发热造成的测试结果高两度。

网友AB:
热电偶测温算法

公式:f(T2)=△V+f(T1)

f(T)是冷端为0度时,输出电压与温度的关系。
T2为热端温度,即被测端
T1为冷端温度。
△V是输出电压

过程:
1、测得冷端温度T1,即环境温度,根据f(T)求得f(T1)
2、测试热电偶的输出电压△V
3、f(T2)=△V+f(T1),计算出f(T2)
4,根据函数f(T),反推出T2

f(T)通常用一个表来表示,由T查f(T)或由f(T)反查T用同一个表,
要精度高可以在软件上加插值算法。

网友AI:
话题太广

温度传感器种类繁多,应用上又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模拟传感器和数字传感器在应用上的区别就更大了.
建议楼主把问题细分,方便大家讨论!!!!!!!!

楼主:
热电偶方式的基本电路和设计经验。高手说说吧。

网友AJ:
我近了用AD18B20,远了用AD590.

网友AK:
也说说DS18B20

1.18B20是数字式的传感器,不需要MCU的AD转换功能,相对的MCU成本要低一些
2.18B20上电时需要设置,并且读数前需要等待其转换完毕. 转换完毕可以通过延时或者查询获得.
3.可以根据对温度精度的要求,设定输出精度,精度越高则转换时间越长.
4.温度,湿度传感器的位置应该与周围器件隔离,远离发热元件,并直接接触被测环境. 曾经有个产品因为跟电源变压器距离进,产品盖上后盖后温度就明显增高!

网友M:
帮助

有谁知道对电机的控制驱动的芯片的型号(实验板)

网友AL:
3极管封装的温度传感器

看到过贴片3极管封装的温度传感器用来测环境温度。。
这个安装很是方便。。不知道还是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O:
俺的BLOG里面有热电偶和PT测量的电路图

我都已经实际验证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AM:
接触的都是用的查表

虽然各说各的,但是还是有的看的,帮楼主顶下

网友AN:
热电偶有各种分度号的

K,J,E,N,T,
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K,E

网友AO:
温度传感器标定

使用温度传感器的关键,就是标定,需要标准温度计,毫伏表。
简单方法:先标定0度(水和冰混合),再100度(沸水)。
标准方法:从最低到最高量程,每隔几度测量一个数。

网友AP:
采集的时候我觉得非线性以及标定比较要紧

我个人感觉,采集的时候我觉得非线性以及标定比较要紧,通常AD采集的数需要利用算法进行分析处理.
相关链接:http://komputon.blog.hexun.com/

网友AQ:
关于一个温度传感器

我用的是国半的一个温度传感器,LM75CIMM-3的,使用IIC总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会把C8051F005的I/O口给弄坏了(模拟SCL,SDA).另外请教,IIC总线工作不稳定大多有什么因素?如何加强搞干扰能力?

网友AR:
随便

我 随便找个NTC也不用1820,NTC便宜,在几十度的时候还是很 稳定的,程序也很简单

网友AS:
13楼注意不错!

13楼注意不错!

网友AT(2007-10-29):
新来的

过不了多久我也会的啊

网友AU:
新手

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学习

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我是新手多指教

网友AV:
希望大家贴出真正实用的电路图

下面是我从设备上测绘的NTC测量电路,希望大家也贴上PT100和热电偶的电路.

网友AW:
这样比较好

网友AX:
对了想问下K型热电偶的测量范围啊?

对了想问下K型热电偶的测量范围啊?
  并且想问下。是不是要用一个验准的仪器来提供。标准源啊?

网友AY:
??

楼上的2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
交流干扰通路?二级管交流电阻小?

网友AZ:
re

看了大家的话题,基本都是高成本的方案:如果DS18B20,带A/D单片机等。虽然上面两种价钱不高,但中国还是有很多地方要用更省钱的方案。
前两天给别人做了个项目,热敏电阻加电容方式测温,使用RC充电电路时间来确定当前热敏电阻阻值,再查表对应温度。当然结果不是很准了,但可以用一个热敏电阻和不带AD的单片机做出来。这个方式各位大侠应该都知道,只是为了给一些不知道的介绍下有这种经济的方案而已。

网友BA:
温度采集我就只用过18B20

对温度采集我只用过18B20 .
用过其做过正负温度的采集,精度只到0.1度的.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温度传感器?那些性格比高?
谢谢?

网友BB:
自己做着玩的话

随便找个2极管做一下就是了 例如1N4148就可以,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BC:
问一个问题?

在温度小于或等于0℃时,相对湿度是不是应该是0%?因为这时候水汽都结冰了。

网友O:
湿度和水气是两码事情……

LS理解错误。

按照你这说法,冬天的时候,相对湿度全是0了?

网友BD:
用恒流源测量PT100的时候多大电流合适?

to 54楼,能否赐教一下你的blog地址?看看你的PT100和热电偶测量方案。

另外我想请教大家一下,如果自己搭电路来测量PT100和热敏电阻,对于电流电压有什么限制没有,比如采用多大的电流比较合适。

网友BE:
Pt100一般不超过1mA

理论上电流小一些好,因为电流会使Pt100自身发热,造成无法消除的误差
高精度方案应该是“小电流+四线制+精密放大器”

如果关心成本,电流取手册上最大电流的一半就差不多

网友BF:
要讨论就来一个全面的讨论

网友BG(2009-01-29):
单片机控制4个灯

你好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有个问题请你指教:有个小试验是这样的,在一个楼道内有个人体感应开关它用DC24V电,当它感应有人时89S52控制的4个灯泡(灯泡用DC24V电,单片机输出正5V电我用ULN0823升接出24V给灯泡)就亮第一个,过半秒后亮第2个,然后过1秒后亮第3个,又过半秒后亮第4个,然后停止都不亮。当有人在过时又和上面所说的一样一个个灯亮完然后停止都不亮。:                                                                                                    也许我和许多初学者一样都须要这个程序因为很实用,不知东哥能否发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我会很关注这问题希望站长或哪位大哥有这个程序的发上来给我们初学者看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H(2014-12-10):
继续讨论现在的温度传感器产品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