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给单片机初学者一点建议

楼主(2007-09-29):
我大学毕业已经两年了,工作也是从事电子方面的,但是用不到单片机,以前在学校单片机也只是初识,当时学校也不重视,当考察课,老师上课也是闹眼子,书也才上了不到一半,考试把答案都告诉我们了,就这样毕业了~!

现在真实狠透了那些"大学"   希望各位学弟学妹引以为戒~!~

现在想搞单片机,手上到是有几本书,请教各位大虾,赐教一下学习方法,方向,及好的学习资料和书籍??????

小生跪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

自己先搬个板凳,坐这认真的听 !~1

网友A:
多动手,多动脑

没有捷径的,盼望找到捷径就是浮躁的表现。

我的一点建议,首先学会“时间片轮”的系统架构,也就是彻底屏蔽死循环的思想。这个框架思想是普通的书没有说的,但是做项目是必要的。其他按照教程来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B:
瞎说几句、、、、

1、数电基础
2、单片机架构
3、汇编语言
4、C语言
5、教材
6、实验
7、总结

网友C:
搞一块开发板

实践起来先!

楼主:
多谢拉 ~!~

",首先学会“时间片轮”的系统架构,也就是彻底屏蔽死循环的思想。这个框架思想是普通的书没有说的,但是做项目是必要的"

不是很理解,看见讲具体点吗 ?????

网友D:
“时间片轮”就是操作系统的基本思想

10ms该干什么,20ms干什么

网友E:
学“微型机原理与应用”

  这本书电子类工科专业大都讲过,学过后学单片机就轻松多了。

网友F:
不要盲目的想学单片机

最好能继续干你现在的工作 让这两年的积累有所价值 刚工作的人们容易固执的想做开发,这种想法很有害处。如果你现在正在做客服、销售、生产、品质等等甚至打杂 那恭喜你 你已经拥有比开发工程师更好的前途了 详细的我不好说 请参看各路网路**

网友G:
学校的基本没用

学校里学过单片机原理.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C语言.DSP.模拟/数字电路.但是真正一个人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实践是最重要的
前面的时间片轮确实重要

网友H:
小人物

学校学的确实没用,讲的都是8051的一些工作原理,一些简单的指令系统,肤浅的汇编,
真要学这,最好跟一位有经验的单片机大师学学。那样的话,入道就不会走很多弯路。
最好自己先下载一些小程序,自己仿真下,然后动动手自己搞下面板,弄多了自然就通了。

网友I:
路过

同为初学者,在一个阶段的~ 努力~

楼主:
9楼说的似乎干别的更有前途

搞得很迷茫啊`~!`1

网友J:
学校只能给你打基础,经验要在实践中积累。

另外不要迷信某种方法或器件,各种场合所适应的方法或器件是不同的。

网友K:
说起时间片轮

说起时间片轮,我想到一个问题,在KEIL上用RTX51也写过几个简单和应用程式,但是只能在人家的基础上去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去打断死循环,让它跳到别的死循环里去运行呢!我用过goto和定时器加判断语句实行过,不过不够直观,不好看,同时也谢谢赐教。

网友E:
理论和实践,一个都不能少

  说C语言没用处的人,是没学好C语言的人,C语言的可移植性不容质疑,Turbo C与Keil C几乎是一脉相承。而用汇编讲述8051的工作原理的相关内容又是进阶C51的入门砖,这些基础打不好,别指望建高楼大厦了,会倒掉的。

网友L:
我的感觉

1.选择一种单片机,弄块板子
2.弄个仿真器,熟悉编译环境
3.驱动一个IO,点亮LED
4.简单大循环,写个定时器,中断方式定时驱动IO口
5.复杂一点的大循环,写个数据串口通信的单片机软件
6.作个采样系统,数据处理系统
7.把各个单片机的外围模块的单元功能程序都练练
8.模拟OS的特性,练习时间片轮转的大循环方式
9.学习OS,上linux,走上一条艰苦的道路

网友M:
又是跪?? 不一定要转弹片机啊,

网友:
去 周立功 哪个 买个 1美圆 的ARM 回来 自己 焊接

很 省钱

而且 积累 经验

网友A:
回15楼

其实你能理解中断的话,那就好办。中断不就是强制剥夺当前的任务,进入到中断服务程序了么?
如果将两个任务看成那样的话,强制切换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切换过程中的保护现场,切换堆栈指针,切换PC指针,等一堆工作需要做。
方法是,到了中断之后判断是否需要进行任务切换,需要的话执行上面说的,不需要切换的话返回到原来被中断的任务,这样做的话,就算每个任务本身是一个死循环,也是能进行切换的。
理解这些之后,实时系统的任务切换内核也理解了。uCOS就是差不多的。

网友K:
多谢etual兄赐教。

多谢etual兄赐教。

看了兄弟的贴子,让我对系统内核有了一个去了解的方向,知道我的想法是没有错的,谢谢了,还有一点就是在操作系统上应用程式操做IO口时的情况。

首先是应用程式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由操作系统对它进行管理和调配。同时操作系统先前会把硬件IO映射到内存里去。它如果要操作IO的话,会通过API的接口通知道操作系统,让它去操作某个引脚。

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如果对了的话那我就有方向了。

谢谢!!

网友N:
推荐一本书。

《RTX51TNY源代码分析与应用》

   KEIL里带的RTX51TNY是一个简明而优雅的以时间片轮为基础的51单片机实时操作系统。不到1K的汇编程序,很多精彩。

   本以为自己单片机水平已是炉火纯青了,没得可炼了。看完该书以后,大有折剑之悔。“从此不再练剑了”。同样是几条汇编语句,她怎么就可以写得那么好,我怎么就想不到?!

网友O:
别骂学校了,这东西全靠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