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个关于pwm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7-09-29):
大家好!

   请教一个关于 单片机的pwm的问题。

  对有硬件pwm输出的单片机来说,其输出频率能否真实反映晶体的频率。

  比如说晶体是32.768k,而pwm的设定为8分频输出,应为4.096k输出。

  那么输出理论上是不是4.096k呢?理论上会不会有个误差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没有什么分辨率了哟

如果没有倍频处理,8分频,最大的分辨数才8个等级.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B:
理论和实际都不应该有误差!

  PWM模块是由数字电路构成,不会有误差的。

网友C:
这发的什么言

什么芯片也不说, 没边没际!

楼主:
谢谢 古道热肠

 就是各种8位机呀

 pic的16f946

  合泰的652

  emc78p458

  等等

网友D:
8位计数器有256个变化量

32.768k,而pwm的设定为8分频输出,应为4.096k/256输出。

楼主:
我就是想测量4.096k来反算32.768的值

我就是想将测的频率乘8来计算晶体的频率值

怕计算理论有误,故来求证。

谢谢!

网友E:
每种单片机实现PWM的具体方法不同,没有统一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