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7-09-30):
我用AT89C2单片机,24M晶振,用多大电容合适?我用33P,有时能起振,有时不能起振?应该用多大电容?还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A:
可以适当小点试试。

网友B:
一般用20P

网友C:
是频率越高电容越小吧?

网友D:
可不用

我试过,24M不用电容,也很稳定

网友:
24M晶振 太 高 了

而且 你的 是 AT89C2单片机,  不是S52

建议 先 使用低频 的16M  后使用20M   最后24M

慢慢 提高频率

网友E:
电容小点看看,估计不是电容的问题

是at89c52吧?
24M大了点
22M顶多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