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PIC AVR STC C8051F 性能特点比较

楼主(2007-09-30):
我是用C8051F
最近想换别的MCU玩
现在最流行的单片机 430 PIC AVR STC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各自的特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在流行ARM

楼主:
ARM要在平台上 估计很难学啊

网友B:
ARM垃圾,现在流行AVR

网友C:
哈哈

本来很好的题目, 被这么些人糟蹋啦! 遗憾

网友D:
此帖容易引起争论,爱用啥用啥吧。

网友E:
也可以给我们新手,指明方向

让我们新手少走弯路啊

网友F:
不是听说avr在低温工作时性能不稳定吗?

听同学说北方用pic的比较多,avr温度低容易死机

网友G:
~~

4楼: ARM垃圾,现在流行AVR.....

 脑子进水了?

网友H:
8051F

一、8051F 比较容易上手 KeilC做得很成熟 到处有免费的下载
对于代码、RAM、IO要求比较大的应用 8051F是不错的选择(刚开始用的时候价格很贵 现在价格很好)
二、430的低功耗做得不错 IAR 的平台也有免费的下载 C和汇编都容易互相嵌套 仿真工具50块钱一个大把的 烧写器 盗版的比正版的好用,缺点是控制字太灵活 开始看资料的时候费点劲 ...........最关键的是太贵拉!
三、PIC,o不喜欢用汇编 没用过 据说他的汇编比较不爽,好像以前比较流行
四、STC,低成本51,国产的 o干得这行对芯片厂家有硬性选择 这些没经过市场长期验证的产品没有选用过

网友E:
STC的我有过 还可以的啊

STC(深圳宏晶)的我有过 还可以的啊
不过宣传上有点吹牛,比如STC说内制EEPROM
其实就是一部分FLASH可在线写
别的公司的FLASH都是全部可以在线写  也没说EEPROM
不过总体感觉还可以,起码便宜,而已也加了很多片内外设。
虽然比欧美的芯片片内外设少一点,但起码便宜啊,又是国产的芯片。
大家应该支持一下国产芯片么。
那里加工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I:
我得感觉

C8051F:外设很丰富,速度快,但是8位cpu的高速度特性,有便宜的arm,dsp在,
意义不大,adc性能很好,带JTAG,仿真器便宜,IO口驱动能力非常强

430: 超低功耗,外设比较丰富,运算速度快(16位cpu,有的型号带乘法器),adc性能很好,部分型号带lcd控制器,带JTAG,仿真器便宜,功能模块工作方式比较多

PIC:型号众多,选择面广,IO口驱动能力不错,抗干扰很好,价格也还好,不带JTAG,仿真器贵

AVR:价格还可以,型号少,没有什么特色,高不成低不就,部分型号带JTAG,仿真器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