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干扰复位脚,导致复位。求救中……

楼主(2009-02-19):
用的是瑞萨的4508.复位脚接的是:上拉100K电阻,下拉104电容。用二个继电器互接打干扰。打干扰就会偶尔复位。硬件可改的不多(PCB大小的限制)。软件用复位时的寄存器的值判断是热启动和冷启动。但由于寄存器是随机的,作用不大。EMC的259也用过,效果还差。

网友A:
复位电容尽量靠近复位端及VSS

抗干扰能力会大幅提高,要求高的,可减小电阻加大电容

网友B:
LZ做的真棒。

就是要故意造成一些外部强干扰,以考验自己系统设计的健壮性。否则怎么推向市场?到用户那去检验?然后保修,收回....

既然一有干扰就复位,这是好事,首先要做的不是硬件抗干扰解决,而是先做软件抗干扰恢复程序。能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工作正常的软件冗余抗干扰程序,才算是真的健壮系统。才体现设计师的水平。

网友C:
硬件都要复位了,软件还怎么做吗?

蚂蚁说的好!
100太大,10K差不多,最好还有一个限流电阻。铺铜最好也做起

楼主:
蚂蚁说的是

开始的时候是103的电容,改成104的电容就好一些。位置也也接近引脚。

网友D:
诸位先看懂这句话,

“用二个继电器互接打干扰。打干扰就会偶尔复位。”

这是测试软件健壮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人为强干扰让程序乱,巴不得程序乱,唯恐程序不乱。乱了以后看看能不能自我恢复到正常。

流行性感冒的季节,人是把自己捂严实了设法与细菌隔离,还是平时注意把自己的抵抗力锻炼提高?

网友E:
不是一码事!

这里与程序的健壮性无关!
我就不信复位信号都出现了,你的程序还正常运行???

楼主:
还是复位脚的事

主要还是有低电平从复位脚进入,才导致复位。

网友B:
问4楼、7楼一个问题

先看懂LZ这句话:

“软件用 复位时的寄存器的值判断是热启动和冷启动。但由于寄存器是随机的,作用不大。EMC的259也用过,效果还差。”

那么请问4楼、7楼,LZ的机器由于干扰而出现了复位信号,他怎么还能“热启动和冷启动”使程序从新运行?

这还用问吗?“任何复位信号,(哪怕你是手动按钮)都是脉冲信号,信号过后,软件不运行什么运行?”

那我奇怪了2位的下列说法:
4楼:“硬件都要复位了,软件还怎么做吗?”
7楼:“我就不信复位信号都出现了,你的程序还正常运行???”

我也不信,谁的复位信号能是恒定电平保持不变。

楼主的干扰是通过电源进来的,其实你的电源再好,也不能抗住这么强的干扰。也就是说:在恶劣环境下,由于外部电源的大负荷设备的启动,如电动机,电磁铁等,因共用220V电源而窜入单片机系统的电源干扰是必然的,硬件电路难以抗住的;因此而造成的复位脉冲也是必然的。关键是异常复位事件发生后的弥补和恢复系统继续工作的问题。这就是系统的健壮性。

实际上,像看门狗的作用机理过程一样。如何处理?可以参考站长的《匠人手记》中关于异常复位脉冲(包括看门狗溢出)出现后,如何配合恢复软件提高系统的健壮性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