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说明--这是一篇来自网络的**,先了解一下吧

楼主(2009-02-19):
更多在售品信息请登录:

详细联系方式:
QQ:1125615395
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shop57055149.taobao.com/
   由于本人工作原因现在将手中一些设备转让,具体信息如下
价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商量 ,毕竟是自己空闲的东西如果价格合适就要可以转让,网上的价格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并非最终的交易价格。详细信息请加QQ进行商谈(添加的时候请注明来自21IC即可)

另有如下设备及芯片低价转让(开发设备见下表,内容持续更新中)
价格均为市价一半左右,性能与质量提供保证,本人也是从事电子行业,这些电子料均为自用。数量有限,不支持批量。只支持个人使用量。谢谢你的支持

|LPC2294 (ARM7)   , TMS320LF2812A (TI DSP),DM9000E(以太网控制器),TMS320LF2407  (TI DSP) , XC95C288XL-100P(CPLD) , SJA1000T  (CAN控制器), XC95144XL-100 (CPLD),C8051F(高性能51内核处理器),LTC1276BCN(高性能AD转换器).............(持续更新中)

工具类如下

SMARTARM2200(周立功ARM开发板), 闻亭2407开发板,闻亭2812开发板,TDS510USB(闻亭设备),TDS510USB_PLUS(闻亭设备),EASYPRO+ 51系列下载器 ,TKS668B(周立功的51仿真器),DSP下载器PDF2000(闻亭设备) ,GPS(周立功产品),GPRS(周立功产品,已售)

联系方式:

QQ:464064258
相关链接:http://shop57055149.taobao.com/

楼主:
回复价格问题

二楼的朋友你好:
  GPRS已经售出了啊,谢谢你的关注!有机会再合作。
上看到更多的相关信息。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或是这里没有说明清楚,请你链接到如下的网页去查看详细的资料,谢谢你的关注。由于本人也是从事电子行业,真心希望将这些设备转让给真正有需要的人,真正发挥他的价值。

楼主(2009-03-25):
谢谢关注

物有其主,不要不要恶言相向,保持你的风度。谢谢

网友A:
这广告做的太绝了

网友B:
广告贴,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六楼与七楼的兄弟

其实,看你怎么看了啊,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商人,也可以认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只是将自己手中的闲置的东西,转让给需要的人。说我是商人也可以,毕竟我是在卖东西,既然是卖当然就要让人家知道我在卖东西,有错吗!你可以说这是广告,你也可以理解为宣传。仁者见仁!

楼主:
有关UCGUI的使用心得与研究持续更新

   最近因工作需要,设计一款全新的人机系统,主要用于医用行业控制系统参数的监控与控制之用。由于以前一直使用OSII这个系统所以比较喜欢使用其同类产品。所以选择了UCGUI这个图形控制系统!当前已经基本分析完毕这个系统的设计思路,使用方法。将在日后的工作将工作心得持续更新上去。今天就为自己的工作起个头吧,

楼主:

uC/GUI简介
   uC/GUI是Micrium公司开发的通用的嵌入式用户图形界面软件。它给任何使用图形LCD的应用程序提供独立于处理器和LCD控制器之外的有效的图形用户接口。可以应用于单一任务环境,也可以应用于多任务环境中。uC/GUI能够应用于任何LCD控制器和CPU的任何尺寸的物理显示或者模拟显示中。
   uC/GUI的特点如下:
适用于任何8位/16位/32位CPU,可允许于支持ANSI C的任何编译器
适用于任何控制器驱动任何LCD(单色,灰度,或者彩色)
通过配置宏,可支持任何接口
可配置显示尺寸
可在LCD的任何一点上显示字符和画位图
对于显示尺寸和速度提供优化进程,编译时间依赖于采用的优化进程
支持虚拟显示,虚拟显示的尺寸比实际显示大。
4.2 uC/GUI文件组织
uC/GUI目录下的文件有配置文件目录Config,GUI库函数目录,以及为GUI编写的应用程序目录。下面分别简要介绍相应目录下的函数,更为详细的文件介绍请参考我的uC/GUI移植的源代码。

uC/GUIConfig目录:
GUICONF.h:     配置GUI移植到不同操作系统的选项。在本论文中配置移植到uC/OSII中,允许多任务调用uC/GUI函数。
GUITouchConf.h:配置触摸屏的选项以及编写触摸屏的驱动。本文移植uC/GUI所使用的LCD屏不支持触摸屏,所以此文件为空。
LCD_Init.C:     LCD控制器的初始化文件。
LCD_Conf.h:    LCD显示屏的选项文件,包括bpp,调试板模式,水平、竖直方向的分辨率等等。
uC/GUIGUIAntiAlias目录:
这个目录中包含9个文件,处理显示的边缘模糊效果,也就是抗锯齿和优化LCD锯齿。液晶屏上画斜线往往都有锯齿,所以通过优化算法进行美化。
uC/GUIGUIConvertColor目录:
   这个目录中包含14个.C文件,涉及调色板模式。uCGUI的调色板模式支持111模式,222模式,223,323,332,444,555, 565,8666等相关模式。我在论文中使用的LCD屏,为单色16级灰度屏,因而不涉及到这些模式。但为了保持UCGUI文件的完整性,该目录以及目录下14个文件,仍然保存在移植文件中。
uC/GUIGUIConvertMono目录:
此目录下的文件描述单色显示的不同模式,包含4个文件。
uC/GUIGUICore
此目录下包含129个文件,是uC/GUI的核心部分。包括GUI头文件,GUI显示各种文本,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字符型文本,字符串,在不同的位置显示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字符型文本,字符串等;GUI设置各种字体;GUI的2-D图形库,GUI绘图函数,在各种位置绘各种点,线,位图,多边形,长方形,圆等等;GUI获取函数,获取当前点,线,位图,多边形,长方形,圆,当前字体,当前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字符型文本,字符串等函数;设置GUI画笔函数;GUI支持的鼠标函数;GUI支持的键盘函数,GUI支持的触摸屏函数;GUI设置LCD函数等等。这些函数,在uC/GUI系统中都是必须的函数。正是这些函数的组合,使得uC/GUI具有复杂而且完备的图形用户接口。而且,这些函数的组合,使得uC/GUI可以单独的使用,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移植到各种操作系统中使用。
uC/GUIGUIFont
此目录下包含的是uC/GUI支持的字体。
uC/GUIGUILCDDriver
LCD API目录。该目录下包含很多已经完备的LCD控制器的驱动程序以及API函数。
uC/GUIGUIMemDev
MemDev目录。
MemDev主要用于防止在画交迭图时产生的抖动。 uC/GUI函数绘图不使用MemDev时,画图操作直接写到终端上显示,交迭绘图执行时刷新屏幕,多次刷新时就会出现抖动。例如,要在背景色中画图,且在前景中写一些透明的文字,实现的步骤就是先画图,然后写文字,那么结果就会出现文字的抖动。如果在程序中使用MemDev,则所有的执行操作都在 MemDev中执行,当所有的操作都执行完毕之后,最后的结果才会送到屏幕上显示,因而可以避免多次刷新,从而避免抖动。
此目录下包含这MemDev的所有函数,包括创建MemDev函数,激活MemDev,执行画图操作,显示到终端,删除MemDev函数等等。
uC/GUIGUITouch
触摸屏驱动函数所在目录。uC/GUI只支持模拟的触摸屏。因而此目录下只包含模拟触摸屏。
uC/GUIGUIWidget
此目录包含窗口控件函数,总共46个函数。UC/GUI中窗口控件机制时uC/GUI的实现难点,也是应用难点。运用窗口管理和回调机制,运用窗口控件函数,可以任意在LCD屏幕上实现类似于windows的界面,这样完备的功能在工业自动化控制和触摸屏应用上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此目录下的函数主要包括uC/GUI的窗口控件,如按钮BUTTON,校验窗CHECKBOX,编辑区EDIT,窗口框FRAMEWIN,列表 LISTBOX,进度条PROGBAR,音频按钮RADIOBUTTON,滚动条SCROLLERBAR,改变值的灰度条SLIDER,以及文本框 TEXT相关的各种函数。
uC/GUIGUIWM
此目录包括窗口管理函数,总共52个函数。UC/GUI中,窗口管理中的消息传递机制和回调机制,也是uC/GUI的实现难点和应用难点。4.3节中将详细介绍这两点。
此目录下的函数主要包括设置、返回、建立背景窗口、父窗口、各种子窗口以及相应的尺寸、窗口句柄,起点x,y坐标,窗口宽度,高度,位置等等,还包括改变窗口的大小,以及最关键的窗口的回调函数,窗口重绘函数等等。
4.3 uC/GUI的窗口管理
4.3.1简介
uC/GUI的窗口管理是一个单独的软件,不是uC/GUI的基本组成部分。详细代码见uCGUIGUIWM。
当使用uC/GUI窗口管理时,任何能显示在显示终端上的内容都包含在一个窗口里面,这个窗口是LCD屏幕上的一个给用户画图或者显示目标的区域。窗口可以是任何尺寸的,可以一次在屏幕上显示多个窗口,也可以在其它窗口当中或之前显示窗口。
窗口管理的几个名词:

活动窗口:
当前正在用来画图或是显示操作的窗口。
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是由用户定义的,当特定事件发生时,指示图形系统调用特定函数的函数。通常当窗口的内容发生改变时,它们用来自动重绘窗口。例如,窗口内显示一幅位图,当窗口移动时,位图并不会自动移动,此时,就需要调用回调函数对窗口进行重绘,即,从观众的角度来看,移动窗口和窗口内容。
子/父窗口
子窗口是相对于父窗口定义的窗口。无论何时,只要父窗口移动,则子窗口们都要相应移动。子窗口被父窗口完全包含。拥有同一个父窗口的子窗口们互相间称为兄弟。
客户区
窗口的客户区就是窗口的可用区。如果窗口包含方框或标题栏,则客户区就是方框或标题栏的内部区域。
句柄
当一个新的窗口被创建时,WM分配一个唯一的标识符,称为句柄。句柄用在后续对该窗口操作的所有函数中,而且可以利用该句柄唯一标识该窗口。
有效窗口/无效窗口
有效窗口是一个已经完全更新,不需要重绘的窗口。不管是完全重绘还是局部重绘。当窗口内容发生改变时,WM则标识窗口无效。下一次重绘之后(调用回调函数),窗口又变为有效。
4.3.2回调机制
uC/GUI提供给窗口和窗口控件的回调机制的背后,是一个事件驱动标志。在大多数的窗口系统中,流控不仅仅时从用户程序到图形系统,而且还要能够从用户程序到图形系统,并且能够通过用户程序提供的回调函数,返回到用户程序。这个机制,就称为回调机制。在uC/GUI中,回到机制用来在窗口管理中出控制窗口的重绘操作,这使得窗口管理的有效性成为可能。

4.3.3 回调函数的使用
使用回调函数建立一个窗口时,必须有一个回调函数。所用的回调函数必须有如下原型:
void callback (WM_MESSAGE *pMsg)。 其中pMsg为指向消息的指针。
回调函数执行的功能依赖于所接收到的消息。以上原型后一般跟着switch表达式,表达式定义不同的case表达式下不同的信息对应的不同行为,至少要有一个重绘函数:WM_PAINT()。如程序清单4.1,建立一个自动更新窗口的回调函数
程序清单 4.1 建立一个自动更新窗口的回调函数
void WinHandler (WM_MESSAGE *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0xff00);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At(“hello world”,0,0);
                 Break;
}
}
使用回调函数,更为详细的示例如程序清单4.2所示:
程序清单4.2 回调函数
#include "GUI.H"

/* 背景窗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cbBackgroundWin(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Clear();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前景窗的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cbForegroundWin(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GUI_Clear();
GUI_DispString("Foreground window");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回调机制 */
static void DemoRedraw(void)
{
GUI_HWIN hWnd;
while(1)
{
/*创建一个前景窗 */
hWnd = WM_CreateWindow(10, 10, 100, 100, WM_CF_SHOW, cbForegroundWin, 0);
/*显示前景窗*/
GUI_Delay(1000);
/* 删除前景窗 */
WM_DeleteWindow(hWnd);
GUI_DispStringAt("Background of window has not been redrawn", 10, 10);
/* 等待,显示并不重绘 */
GUI_Delay(1000);
GUI_Clear();
/* 设置背景窗的回调功能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cbBackgroundWin);
/*创建一个前景窗 */
hWnd = WM_CreateWindow(10, 10, 100, 100,WM_CF_SHOW, cbForegroundWin, 0);
/* 显示前景窗*/
GUI_Delay(1000);
/*删除前景窗 */
WM_DeleteWindow(hWnd);
/* 等待,显示将重绘*/
GUI_Delay(1000);
/* 删除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0);
}
}

void main(void)
{
GUI_Init();
DemoRedraw();
}

4.3.4 消息传递机制
程序清单4.2中,回调函数执行的功能依赖于所接收到的消息。Switch语句中根据消息的类型,分别执行不同的功能。
WM_MESSAGE的成员如下:
MsgId:消息类型
HWin: 目的窗口
HWinSrc: 源窗口
Data.p : 数据指针
Data.v: 数据值
其中MsgId的类型如下:
    WM_PAINT: 窗口重绘
    WM_CREATE: 窗口一建立就发送
    WM_DELETE: 窗口一删除就发送
    WM_SIZE : 窗口尺寸发生改变就发送
    WM_MOVE : 窗口移动就发送
    WM_SHOW : 接收到show命令就发送
    WM_HIDE : 接收到hide命令就发送
    WM_TOUCH: 触摸屏信息
应用程序还可以为自己定义额外的消息。为保证它们不用到uC/GUI的消息ID,用户定义的消息从WM_USER后面开始,如:
#define MY_MESSAGE_AAA   WM_USER +0
#define MY_MESSAGE_BBB   WM_USER +1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小店生意还自过得去!也卖不少东西了啊,希望大家有时间常去看看,相信那里会有你需要的东西

楼主:
谢谢

继续雄起

楼主:
上上下跳动

顶一下

楼主:
顶一下!这不是广告,只是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