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数字信号处理问题。正弦波相位的求法

楼主(2007-10-0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先看看相位的定义

楼主:
当然我清楚应该用虚部比实部,再求反正切

当然我清楚应该用虚部比实部,再求反正切,

但在频谱中2Hz处即幅值最大处求出的相位与真是相位相差90度,这是什么原因呢。

比如离散正弦波sin(pi/4×n)在频谱2Hz处,实部正数非常小,但是虚部是负数非常大。比如 50-4500i,这样相位是-90度,怎么和我初始的相位差了90度呢。~!

什么原因

网友B:
老师教过的

用一个频率和你所要求的信号一样的正弦波----->>模拟乘法器
但是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不知道所求出的相位是正的还是负的
上学期学过数字相位差计的设计.但是现在还老师了

楼主:
楼上说啥呢!

楼主:
高人就是高人

楼主:
方法

再问一个问题,

比如离散正弦波 sin(n×2×2×pi/1024)

是不是可以理解对2Hz信号采样了1024个点。

另外计算出FFT后,幅度并不是1,我应该怎样将2Hz处的谱线归一化呢,

除一个什么样的数,有什么原则吗?

你那个帖子有的看不懂,请computer00,解释一下啊!

网友C:
我给你的地址里面有几个连接,你打开看看吧,里面说得很

sin(n×2×2×pi/1024)这个并不能表示采样了多少个点,而要看你的n值从多少到多少。有多少个n值,就有多少个样点。

2*2*pi/1024表示频率,而n是变量。

网友D(2014-01-11):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86503&tp=%u8DDF%u5927%u5BB6%u4EA4%u6D41%u4E00%u ...

OO版主,能再发下那个帖子的地址不,显示40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O版主,能再发下那个帖子的地址不,显示404......

百度一下“fft 的物理意义”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fft 的物理意义”就有了。

昨天已在坛子里找到,还另存了。版主好功夫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