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电源问题

楼主(2007-10-01):
以前以为使用电池作为单片机的电源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一个6V电池来做单片机的电源,那就很简单,用一个二极管降压就OK了

慢,仔细想想,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假设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 2.0-5.5,我们用 4 个 1.5V 的 干电池供电,那么电池的电压是 6 V,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是0.7V,刚好是单片机可以工作,
不过,有些全新的电池,电压不是 1.5 V,而是1.7V,所以,4个电池就是6.8V这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疑惑中

网友:
1.7V X 3 = 5.1V 符合 要求

网友A:
全新电池电压1.7V是空载电压,加负载后电压会很快降到1.5V

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 2.0-5.5V,没说加到6.8V就不能工作。

电池供电的最好要加稳压电路。

网友B:
建议加高效率的稳压电路到3.3V工作。

新的1.5V普通电池空载时都有1.6--1.7V,否则电池不好。看看电池压降曲线图(时间--电压),电池用后好有一个电压恢复过程。考虑不好,电池的电量使用不充分。

网友C:
做个稳压电路吧

个人建议做个稳压电路吧
或者用开关电源芯片转换下也可以啊 效率比较高比如LT1507
直接用7805就可以的  你的压差比较低啊

我的单片机博客,欢迎来踩~
http://hexun.com/komputon/default.html
相关链接:http://hexun.com/komputon/default.html

网友D:
赞成使用稳压电路

楼主:
.

谢谢各位的提示,我去找稳压块

网友E:
一般加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