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光电编码盘误差讨论

楼主(2009-02-20):
以前都以为增量式光电编码盘只要保证A、B相信号计算正确是没有累计误差的,但最近在使用中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

在频繁的正反转过程中,增量式编码盘存在累计误差。

先上图片如下

楼主:
电路图如下

如图,我们一般根据A相和B相的相位来判断正反转并计算当前位置。

在编码盘的设计时,A、B相信号相差90度相位,通常的计算方法是:当A相出现上升沿脉冲时,如果此时B为低电平则为正转,为高电平时为反转。

楼主:
~~

假设马达处于正向转动中,如果此时马达停止并停在了标注1的地方。

同时假设此时计数脉冲各位为100

楼主:
~~

正向时波形图从左向右看,当马达停止后并开始反向转动,此时我们依然以上面的波形图为参照图,那么从其右向左看就是反转时的脉冲波形图了。

如果反向转动的停止点在图的标注2,此时根据A相发生上升沿中断并判断到B相为高电平,计数脉冲减一后为99就会出现丢失一个脉冲的问题。

如此累计下去,系统的累计误差不断增加。

楼主:
元件逻辑图如下

网友A:
在发也没用,那是没用好!

楼主:
呵呵,LS的老大讲讲怎么才能用好?!

呵呵,我只是先占点位置好发贴,否则写太长了的话,如果不小心误删了就很伤心的拉

网友A:
找一个互补输出的单稳,有现成双单元。

楼主:
学生问题问完,请HWM老师讲解一下怎么解决?

呵呵,以前确实没弄这个东西,遇到问题了,请HWM老师讲讲怎么解决。

呵呵,电路结构不能改了,只能从软件改,也只能是现有的这个电路图纸了,HWM能不能提供一个软件方法解决一下?!

图纸中那个74HC132只起到了一个整形和反向的功能,呵呵,没有什么互补的作用。

网友A:
用一片74HC423,输出两路脉冲,其一为正向记数,另一为反向

别搞软件识别,吃力不讨好,虽然也能行(但有限制)。

网友B:
软件识别不好?

网友A:
确实,是有限制

楼主:
呵呵,学生愚钝,HWM老师能否给个典型电路?!

主要是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中的丢脉冲的问题?

能否分析一下?!

另外,原来对方有一个样品用的74HC132做的,呵呵,所以当时也未考虑到这么深就直接套用了这个电路,但在实际测试中发现了丢脉冲的问题,测试了一下对方的样品也确实存在丢脉冲的问题。

现在的MCU在A相判断上使用了上升沿中断的方式,呵呵,如果两个信号输出,是否需要两个中断口?!现在的MCU不具备了,如果那样估计只能查询端口识别拉。

呵呵,HWM能否详细讲解一下应该怎么做?在NET转了一圈,除了类似我这个错误的方法外,似乎还没GOOGLE 到正确的做法的解释。

呵呵,本来说好这个星期天交东西给对方测试的,看来只能延后了,再次诚恳的请HWM老师出手指教。

网友C:
没看懂,记号

网友D:
用2倍频或4倍频AB相计数,理论上可消除反转引起的累计误差

楼主:
呵呵,先画一个不知道对错的图,等HWM讲解。。。

看了一下这个图,好象还是不能解决丢脉冲的问题。

HWM老师还是公布正确答案把。。。

坛子用过编码盘的应该很多把?难道都没处理这个问题吗?

呵呵,郁闷,谁用过?给俺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把。。。

另外用软件方法不知道有哪些限制,如果这些限制在目前的系统内可以实现,还是尽量希望用软件的方法做,呵呵,至少这样我就不必重新弄PCB了,帮人折腾着玩的东西,尽量不去再找74HC423样片和重新做PCB了。。。

楼主:
呵呵,请求匠人置顶本帖一段时间。。。

以偏于大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强烈欢迎HWM老师继续给俺上一堂课详细讲解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软件上有什么办法识别?

。。。。。。。。

网友E:
很简单,在任一相的任意一个脉冲边沿锁定另一个脚的电平

另一个脚的电平用来控制加还是减,脉冲数目用来计数,结果就是步数

网友F:
软件判也很容易的。

直接输入给MCU,判A相电平是否变化,变化则判A相、B相电平:不同则加,相同则减。

这样绝对不会出错的。

硬件也一样的。

网友A:
to LZ:423+04(NPN管也行)+R+C 构成鉴别电路

提示:充分利用423的资源,注意RC匹配(有三组RC,两组为423用;一组为信号延迟,阻塞用)。

电路特点:输出两个独立的正反向脉冲,无微动误差,反映速度快。

适用范围:具有两个外部中断的MCU系统,且需高速记数。

若一定要用软件,无所谓拉,没问题就好。

楼主:
~~

HWM老师的方法对现在这个东西来说,因为PCB和硬件已经确定了,而且MCU也只有一个INT中断,所以不太好改了,当然如果以后再做类似东西的话,呵呵,HWM老师的方法我肯定会优先考虑的啊,呵呵,用硬件做可以省略掉很多软件的麻烦。

冬发君的方法是目前对我最合适的方法,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就是A相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判断,而我现在MCU只能工作在上升沿或下降沿中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此时只能用软件判断了,还好我的信号变化比较慢,大约在100HZ内,这个方法似乎也是有缺点的把,呵呵,必须有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发生后很快的时间内检测A、B相电平,否则过去90度相位后就又错了把!?

洗丸剂的方法我再想想。。。

网友A:
LZ:速度慢且软件负担不大的话自然可以用软件啦。

但必须判别上下沿,这在软件上还好办一点。用硬件中断的话一般只能判单向沿。若只判单向沿,就会出现微动误差,即在一个微小的范围内来回摆动形成单向记数。

楼主:
分析了一下,洗丸剂的方法和冬发君的说法应该是一样的

请洗丸剂先生帮忙确认一下是否确是如此?!

楼主:
TO HWM老师

正在修改程序,原来A相信号采取的是上升沿触发,还好当时考虑到可能的更改,硬件上可以把该信号连接到IO的电平变化中断引脚上,现在考虑用IO的电平变化中断采集A相信号,这样不管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只要发生电平变化了就都能识别出来,发生电平变化中断响应后,再读取B相的信号并判断A、B相信号是相同还是相反,按照不同则加、相同则减的方法进行脉冲计数。

请HWM老师分析一下俺上面的拙招是否管用?!

网友A:
TO LZ:就是这么回事,检测A的上下沿,再配合B判断方向。

但一定要区分是上沿还是下沿,这可以在“上下沿触发”中断后判别A的高低来确定。总之就是利用A的上下沿(注意能上下沿触发)中断,在中断中判别A和B的高低。A高为上沿触发,A底为下沿触发,然后根据B的高低确定方向。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软件无误差鉴别功能,其关键是能实现“上下沿都能触发”的中断接口。

楼主:
呵呵,弄明白原理,程序真是很简单。。。

uchar PORTBbuf;
if(RBIF){//下降沿触发
        PORTBbuf=PORTB;
        switch(PORTBbuf&0b00010100){
                                   case 0b00000000:
                                   case 0b00010100:lengthcnt--;
                                                   break;
                                   case 0b00000100:
                                   case 0b00010000:lengthcnt++;
                                                   break;
                                   default:  break;
                             }
        PORTBbuf=PORTB;
        RBIF=false;
        if(lengthcnt&0x8000){lengthcnt=0;}
        else{
            if(lengthcnt>20000){lengthcnt=20000;}
            }
        }
----------------------------------------------
实际测试了一下,目前确实没看到有什么误差。
做法:把A相信号连接到了MCU的电平变化中断上,不过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肯定有电平变化中断的发生,当MCU发生电平变化中断后,将执行上面的这段代码,A相连接到PORTB.4上,B相连接到PORTB.0上,PORTBbuf=PORTB;--》读取PORTB端口状态,下面的switch(PORTBbuf&0b00010100)则根据冬发君的不同正转,相同则反转的方法计算编码盘的脉冲数。

再次感谢HWM老师、冬发君、洗丸剂先生的帮助,
目前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呵呵,继续测试测试,看看是否还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G:
先留个记号,继续观察

软件上感觉应该可以做的到补偿。应该可以根据前后的逻辑关系,做适当的补偿。但要想精确计数,是应该将分辨率提高,这样才能保证最终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H:
嘿嘿

还是用硬件做转向判别为好吧???

网友I:
与计算无关

做这样一个产品,需要机械结构的几何对称、照度对称、电路对称。
如果要求严格,在信号的输出端应该是一对正交的中心对称的正弦波形。
几何结构不清楚,但起码感觉这图的照度和电路对称性查太多了。
拿示波器查一下,估计输出端的信号很可能不是方波而是占空比相差许多的脉冲波形,不是方波谈什么正交。

就这个电路而言,应该有两个调节点:
1、调整R12使两路信号的相位差为90度越接近越好,这是考虑到两个光电开关增益可能有误差。(建议使用下降沿,因为猜测你的电路增益偏高)
2、分别调节R14、R15使占空比至50%左右(如果运行频率比较高,观察到的信号上升段和下降段相差比较多的话可能还需要调节电容值)

网友H:
嘿嘿

34L没有用过旋转编码器.

网友J:
标记

我怎么感觉X公子和冬发兄说的不是不是同一回事啊~~

楼主:
呵呵,34L讲的和我这个估计不是一回事情

呵呵,我这个东西就是简易的编码器,波形确实不是很好,呵呵,但也能用。

误差主要是往复运动造成的,如果是单向的运动是没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K(2011-01-24):
楼主,研究了一下你整个讨论过程,我现在用2个光槽加+增量式编码盘 做了一个正反转计数器也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在正,反转次数很多时,回到起始位置时计数有累计误差。我的电路在附件里面 麻烦大家给我分析下,谢谢~~~

楼主:
解决办法就是倍频啊,不已经说过了吗!?

网友L(2011-12-04):
上下沿中断倍频,lz的方法对于没有上下沿中断的单片机不好用啊。

网友H:
关键: 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考虑.
硬件方式:
很多ARM芯片的定时器有编码器模式,仔细分析其工作原理,应该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了,我正在使用的STM32就这样的.计数精确, 与编码器EnDat2接口返回的数据一致.(我使用的编码器有这个接口)

纯软件方式:
如果使用软件方式,计数规则是: A相上升沿B相低或A相下降沿B相高,脉冲计数均增1;A相上升沿B相高或A相下降沿B相低,脉冲计数均减1.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而且脉冲计数值增加了1倍.精度提高了.

网友L:
软件四倍频也行。不用中断也可。

网友M(2012-03-31):
回复 网友F:
是2倍频方法啊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没有电平跳变中断吗?

网友N:
好像只是在正转和反转之间有0.5的计数的误差,而这个误差貌似不会累积吧

网友O:
误差是永恒的,但一般使用你感觉不到,其正反转定位误差的大小,等于换向时,电平变换时的微小位置差及时延,分辨率越高的编码器影响越大,一般只能靠合理的结构设计,提高驱动芯片的最大工作频率来改善。

网友O:
好像只是在正转和反转之间有0.5的计数的误差,而这个误差貌似不会累积吧
引用 网友N:

这是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一般正转和反转换向时,误差不会大于 1/10。

网友P(2013-08-04):
正反转时的误差还是没有解决吧?

网友Q(2013-09-26):
留作记号

网友R(2015-01-13):
你好,想请问编码器如何降低计数误差。
利用您所说的,进入中断后,连续读取3次电平值,判断有两个或三个值相同就将该值作为此次的电平值,否则不对本次计数。但是并没有改善

网友R:
添加您好友,但是没有权限给您留言,不知可否加您QQ请教?

网友R:
最近一直在学习,噪声老大了

网友S:
理论上不会有累积误差,实际要麻烦点,比如脉冲边缘不稳定,采样速率过低,没有同时对两相采样等。用软件可以检测一下两相的同时变动,代表错误。
如果用中断方式,最好能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而且中断处理要及时,避免丢信号。

楼主:
正反转丢步的问题可通过倍频采样解决,也就是信号采样频率要远高于AB相的信号频率。

复杂电磁环境下干扰信号的问题需要通过多次读数等手段解决。

你首先要确定在实验室环境下,你的设计在多次正反转后是否会丢步?如果有丢步,那一般就是没倍频的问题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你好,想请问编码器如何降低计数误差。
利用您所说的,进入中断后,连续读取3次电平值,判断有两个或三个值 ...

A,B相输入,要加施密特电路,否则,极易引入噪声,多次连续读取电平,根本无任何效果~~~

网友R:
如图,噪声比较严重的情况,能否仅用软件处理的方式,滤去噪声准确计数?

网友R:
还请给位大牛指点,仅用软件处理的方法,去除上图噪声,降低计数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