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EEPROM和SRAM区别?

楼主(2007-10-04):
at45db161b是EEPROM芯片,掉点后数据不丢失
idt71v124sa是SRAM芯片,掉电后数据丢失
如果系统中用了at45db161b片子,还有必要再用idt71v124sa吗?我的想法是如果只用at45db161b片子可以的话那最好了,因为串口SPI方式占用I/O口资源少,而idt71v124sa是并口连接占用不少I/O资源,能不用的话实在不愿意用这个玩意
哪位朋友能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也就是 内存 和 硬盘 的区别

网友A:
通常变量放在RAM中,你拿EEPROM当RAM用,速度会很慢,

寿命也比较短。

楼主:
谢谢

明白了,谢谢两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