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单片机

楼主(2007-10-05):
各位搞单片机的大侠,相信你们经常有这样的困惑,在做一款新产品的时候,不知道到到底用哪种MCU,用EMC吧价格好,但OTP的调试不方便C开发环境不怎么好用,而且每种型号要不同的仿真器,用51的吧性能一般,价格也高,抗干扰也一般,用AVR的吧性能稍微好的点价格就天价了,看看PIC的吧,价格也是惊人,但性能可以,不过它的规格书做的不是很好,几款MCU用一个规格书,有时候看起来迷迷糊糊的而且特殊寄存器也比较多,在谈谈Holtek,性价比适中,还可以,品种也有那么多,听说现在出FLASH的了,还没用过,不知道价格怎么样。不过我觉得用Holtek不如用EMC的,EMC的功耗更低价格也更低,还有就是MDT的与PIC的兼容比较好,价格和EMC的差不多,也有些人用,但是还是觉得不是和在说说SAMSUNG的吧,有一款特别便宜S3F9454,我还是蛮喜欢的,带AD+PWM,4K FLASH ROM挺爽的,不知各位大侠们觉得如何,
NEC的MCU性价比也可以,好像推广做的不怎么好,不是很多人用,现在又冒出个ABOV(韩国现代出的)性价比也好,也是用的人不那么多,现在好多MCU公司在推,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说了这么多了,其它的就不在说了,总之一句话,各又有千秋,
所以各位大侠不要只学会开发一种MCU,我也正在学习中,目前可开发过的MCU有51,AVR,PIC,HOLTEK,SAMSUNG,EMC.希望跟各位教个朋友共同进步。QQ:417152902 E-mail: billxiong008@163.com

网友A:
俺钉住合泰的拉

网友B:
"用51的吧性能一般,价格也高,抗干扰也一般"

明显扯蛋...

网友C:
不同意

不同意!
每种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特点.

可以发表自己对每种单片机特点的见解,使大家了解更多的单片机的特点,供大家选择.

象这种推销式的宣讲,没有必要.

网友:
没有 最 好 的单片机 只有合适 的单片机

网友D:
用过NEC的9222,确实不错

仿真器不是很贵,是实时全仿真的。带C编译器和软件仿真调试,上手很快。
内部带AD,PWM。flash可以按字节擦写。价格也便宜。。。
可惜是日本货,所以用的人少,所以价格也便宜。其实销售公司不少的,因为不是主流,所以不少人不知道。

网友E:
N年前用过NEC

1:仿真器不是很贵,是实时全仿真的。带C编译器和软件仿真调试,上手很快
::不贵也就2500,实时仿真不假,但当时的仿真器不能仿真9234的PWM,不知道现在改掉了没有?NEC的C编译器就别拿出来抖了,编译效率很低的,用NEC的开发环境支持软仿真到确有其事,至于说上手很快,这个东西纯粹是各人的主观看法,不一而定,日系的东西一般都比较怪异,说上手很烦恐怕才更符合实际。
2:内部带AD,PWM。flash可以按字节擦写。价格也便宜。。。
78F9222内部是10BIT的AD,精度还将就,评价中等,PWM使用起来稍麻烦了点,在手册中有很多的注意点,呵呵,稍不注意就掉到陷阱里了。
flash可以按字节擦写俺没注意过,但确实是可擦写的,但寿命太少了,好象是100次就OVER,至于价格嘛,确实不贵。
3:一个烂编程器要价:3000*币,还是NEC授权某个中国代理商做的,做工很垃圾,另外每个系列的都要不同的转接盒,一个转接盒1000块,NND,去打劫好了……

4:批量生产的编程器没有。
5:推荐的NEC开发方式:IAR FOR NEC + MINICUBE2
   MINICUBE2做开发用编程器也将就,但容易自挂,就不断的拔电再插把。
6:俺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MCU

网友D:
原来NEC还有这么多问题。

当时的项目没有投产,所以出样后就over了。现在还有不少CPU在手上。
当时出项目时对9222还是比较满意的,没想到NEC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F:
RE:

一直用S3CF9454
还有EMC的

网友G:
我的看法

我个人强烈顶TI的MSP430系列

网友H:
lz忽悠人

网友I(2014-01-23):
现在好多MCU公司在推

网友J:
根据应用才能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哪有最好的单片机

网友K:
呵呵 是的  三星的9454用的人真多  但是我是做ABOV现代的 呵呵 性价比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