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5读写U盘的问题?

楼主(2007-10-05):
我用的STC单片机,型号为89LE58RD+(支持到80Mhz),外部RAM32k,选用的是3.3V供电的CH375V。单片机24Mhz晶振,在往U盘写数据时不稳定(扇区方式,文件方式),成功时速度能达到75k字节/秒。出错的情况有以下几种(1)很多时候写到一定时候就不动了,好像在writeX函数里出不来;(2)有时候能写完,但是文件打不开,(3)有时候文件名都是错误的,而且删不掉!我的程序如下:请帮忙解决!!是否3.3V的没有5V的稳定??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c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EN_DISK_WRITE
#define LIB_CFG_DISK_IO 3 /* 磁盘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1为"单DPTR复制",2为"双DPTR复制",3为"单DPTR和P2+R0复制" */
#define LIB_CFG_FILE_IO 3 /* 文件读写的数据的复制方式,0为"外部子程序",1为"单DPTR复制",2为"双DPTR复制",3为"单DPTR和P2+R0复制" */
#define LIB_CFG_INT_EN 0 /* CH375的INT#引脚连接方式,0为"查询方式",1为"中断方式" */

#define CH375_CMD_PORT_ADDR 0x8041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define CH375_DAT_PORT_ADDR 0x8040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define DISK_BASE_BUF_ADDR 0x0000 /* 外部RAM的磁盘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从该单元开始的缓冲区长度为SECTOR_SIZE */
#define FILE_DATA_BUF_ADDR 0x0300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define FILE_DATA_BUF_LEN 0x7800//0x7800 /* 外部RAM的文件数据缓冲区,缓冲区长度不小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define CH375_INT_WIRE INT1 /* P3.2, INT0, CH375的中断线INT#引脚,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断状态 */
//#define CH375_INT_NO 1// 0 /* CH375中断号, CH375的中断线INT#引脚连接单片机的INT0引脚 */
//#define CH375_INT_FLAG IE0 /* 外部中断0请求标志,IE0,CH375中断标志 */
//#define CH375_INT_EN EX0 /* 开外部中断0,EX0,CH375中断允许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ENUM 1 /* 未调用CH375FileEnumer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F_QUERY 1 /* 未调用CH375FileQuery程序故禁止以节约代码 */
//#define NO_DEFAULT_CH375_INT

#include "..CH375HF6.H" /* 如果不需要支持FAT32,那么请选用CH375HF4.H */

void mDelay100mS( )/* 延时100毫秒,不精确 */
{
UINT8 i, j, c;
for ( i = 200; i != 0; i -- ) for ( j = 200; j != 0; j -- ) c+=3;
}

/* 将程序空间的字符串复制到内部RAM中,返回字符串长度 */
UINT8 mCopyCodeStringToIRAM( UINT8 idata *iDestination, UINT8 code *iSource )
{
UINT8 i = 0;
while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
iDestination ++;
iSource ++;
i ++;
    }
return( i );
}

/* 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void mStopIfError( UINT8 iError )
{
if ( iError == ERR_SUCCESS ) return;  /* 操作成功 */
printf( "Error: %02X ", (UINT16)iError );  /* 显示错误 并且P1_4闪烁*/
while ( 1 )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
}

/* 为printf和getkey输入输出初始化串口 */
void serialinit( )
{
SCON = 0x50;
PCON = 0x80;
TMOD = 0x20;
TH1  = 0xe6;   //0xf3;  //  /* 0xf3 24MHz晶振, 9600bps */
TR1  = 1;
TI   = 1;
}

//unsigned char  xdata FILE_DATA_BUF[ FILE_DATA_BUF_LEN ] _at_ FILE_DATA_BUF_ADDR; //在SRAM中指定位置定义一个数组

main( )
    {

UINT8 i;//,jj,s,d;

UINT16 cishu,ij;//flag=0, /* 因为演示板的RAM容量只有32KB,所以NewSize限制为16位,实际上如果文件大于32256字节,应该分几次读写并且将NewSize改为UINT32以便累计 */

AUXR = 0x02;//禁止访问内部扩展RAM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 延时100毫秒 */
serialinit( );  /*串口初始化,  */

//for(ij=0;ij<FILE_DATA_BUF_LEN;ij++)

//  {FILE_DATA_BUF[ ij ] = 0x80;}

printf( "Start "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i = CH375LibInit( );  /* 初始化CH375程序库和CH375芯片,操作成功返回0 */
mStopIfError( i );

//    IE1 = 0;//IE0 = 0;//  /* 清中断请求标志 */
//    IT1 = 0;
//    EX1 = 1;//EX0 = 1;//  /* 允许CH375中断 */
//    EA = 1;  /* 初始化完成,开中断 */

    mDelay100mS( );//

while ( 1 ) {
        mDelay100mS( );
printf( "Wait Udisk "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等待U盘插入中断,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插入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插入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 有设备连接则返回成功,CH375DiskConnect同时会更新全局变量CH375DiskStatus */
mDelay100mS( );

}
mDelay100mS( );  /* 延时,可选操作,有的USB存储器需要几十毫秒的延时 */
mDelay100mS( );

/* 检查U盘是否准备好*/
for ( i = 0; i < 5; i ++ ) {
mDelay100mS( );
printf( "Ready ? " );
if ( CH375DiskReady( ) == ERR_SUCCESS ) break;  /* 查询磁盘是否准备好 */

}

#ifdef EN_DISK_WRITE
/* 产生新文件 */

        printf( "Create " );
mDelay100mS( );
mCopyCodeStringToIRAM( mCmdParam.Create.mPathName, "/FDATA.TXT" );

mDelay100mS( );
i = CH375FileCreate( );
mStopIfError( i );
printf( "Write "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CmdParam.Write.mSectorCount = SecCount;  /* 写入所有扇区的数据 */
        for(cishu=0;cishu<300;cishu++)
{

           mCmdParam.Locate.mSectorOffset = (cishu)*60+60;  //1,写60个扇区(30k),移到文件的尾部,以扇区为单位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 = CH375FileLoc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CmdParam.WriteX.mSectorCount = 6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CmdParam.WriteX.mDataBuffer = 0x030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CH375FileWrite();   //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
//           mDelay100mS( );
//           mDelay100mS( );

           CH375FileWriteX();   //在原文件的后面添加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CmdParam.Modify.mFileAttr = 0xff;  /*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属性,为0FFH则不修改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CmdParam.Modify.mFileTime = 0xffff;  /*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时间,为0FFFFH则不修改,使用新建文件产生的默认时间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mCmdParam.Modify.mFileDate = MAKE_FILE_DATE( 2007, 8, 10 );  /* 输入参数: 新的文件日期: 2004.05.18 */
                mCmdParam.Modify.mFileDate = 0xfff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CmdParam.Modify.mFileSize = CH375vFileSiz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mCmdParam.Modify.mFileSize = NewSize;  /* 输入参数: 如果原文件较小,那么新的文件长度与原文件一样长,否则被RAM所限,如果文件长度大于64KB,那么NewSize必须为UINT32 */
   i = CH375FileModify( );  /* 修改当前文件的信息,修改日期和长度 */
   mStopIfError( i );
//    printf( "6 " );

    }

mCmdParam.Close.mUpdateLen = 0;  /* 不要自动计算文件长度,如果自动计算,那么该长度总是512的倍数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 = CH375FileClose( );
mStopIfError( i );

       printf( "Close " );
#endif
printf( "Take out "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DISCONNECT ) xQueryInterrupt( );  /* 等待中断,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while ( CH375DiskStatus >= DISK_CONNECT ) {  /* 查询CH375中断并更新中断状态,等待U盘拔出 */
if ( CH375DiskConnect( ) != ERR_SUCCESS ) break;
mDelay100mS( );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mDelay100mS( );
}
}

网友A(2010-06-11):
可以考虑用PB375A来读写U盘操作哦,内嵌了FAT文件系统和USB HOST,性价比蛮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