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扩ROM问题?

楼主(2007-10-06):
我使用C8051F060,其内部有64K Flash ,不过这样大的程序存储器空间对于我的系统可能不够用,想外扩一个ROM片子。大家外扩程序存储器时一般选那种片子比较好?哪位朋友能推荐几种?

网友A:
随便找块带锁存的就行

楼主:
这个片子SST39VF3201行不行啊?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个片子SST39VF3201行不行啊?如果选用一个大点的带FLASH的是不是可以省去EEPROM片子阿?

网友B:
51单片机程序超64K要用Bank切换技术

  曾用过29F040作512K程序空间做设计,首先得解决程序ISP功能,3.3V系统可选SST39VF040。

楼主:
SST39VF04能存储非易失性数据吗?

谢谢古道热肠, 请问SST39VF04能存储非易失性数据吗?
另外,我的预想方案是:C8051F060+SST39VF040+AT45DB161B+IDT71V124SA12PH,请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不合理之处?非常感谢!

备注:
1.C8051F060内部有64K Flash ,其中4K可当作数据存储器使用
2.前面朋友推荐的SST39VF040片子当作外扩程序存储器使用,主要是系统比较 大,考虑到需要的程序存储空间预计可能会大于64K
3.AT45DB161B为16M bit的EEPROM芯片,考虑到可以存储一些需要保存的数据,即掉电后不丢失数据
4.IDT71V124SA12PH为64K的外扩数据储储器(SRAM),数据采集的数据可及时存入,速度也比较快,但是掉电会丢失数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哪位高手能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我也学习 51系列 的ROM分页

网友C:
数据用串行即可.并行先太多.

楼主:
谢谢

谢谢8楼的朋友,能不能推荐几种串口的数据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