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能实现的观点

楼主(2007-10-06):
能不能达到晶振的数量级?

网友A:
当然不能

当然不能

楼主:
到底能不能啊?

准备做一个DDS信号源,DDS部分准备用软件实现,因为对时钟信号稳定度要求比较高,不知道单片机定时器能不能满足要求?比如最后频率稳定度要求百万分之一,用一个稳定度百万分之一的晶振,定时器输出信号的稳定度最差能查到什么程度?因为实验室没有测频的设备,做实验了也看不出来,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能,只有晶振的误差,软件无误差

楼主:
谢谢各位!

如题

网友:
只是分辨率估计达不到LZ的要求

网友B:
与指令周期有关

与指令周期有关,要是指令周期不同,频率在理论上有小的飘移

比如你定时的是200US,可能实际为201US,假如指令周期有几种(NOP,JMP)

网友C:
别关中断就是了,不过还是有微小抖动。

楼主:
如果每次定时中断以后指令都一样

应该不会有抖动了吧?

网友D:
应用睡眠方式

处理器应用睡眠方式,然后等待定时器中断,这样就不会有抖动

网友:
所有中断打开都能保证脉冲无误差的

比那个做电子钟的难度高很多,要对定时器中断的每次响应的不一致进行修正,个人观点是只有汇编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E:
软件肯定有抖动,主要是中断的原因。。。

网友:
13楼的大师怎么就这么肯定软件方面一定会因为中断产生抖动

网友F:
频率可以补偿,但相位肯定有抖动

对于指令周期数全部相等的,误差在一个周期内;
对于指令周期数不相等的,误差在0~最长指令的周期数内

网友E:
哪怕只有一个中断,响应中断时间还取决于当前指令

软件还要处理PWM(很难做到每次处理花同样时间),实际应用中还有其它中断(中断嵌套),其它任务等。。。

网友:

如果有更高或是同等级别的中断是肯定不能实现,这个就不要讨论了,但如果发脉冲那定时器的中断级别最高,那软件肯定能解决,仔细去看看我发的关于定时器无误差的那个程序,用JMP指令跳过不同的NOP来消耗掉不同的响应时间,这样后面的指令就完全在同一时刻执行了,所以LZ所提的要求一定能达到

网友F:
说了:只可以做到无累积误差,不可能做到无相位抖动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哪怕只有一个中断,响应中断时间还取决于当前指令

网友G:
ls.ls想的不对

电子钟就是用查询中断标志方式也可以。因为保证的是长时间的时间误差,不是绝对时间间隔误差。

网友:
相位不一致的问题能解决

15楼所提的相位抖动在我那个程序里面肯定能解决,虽然中断响应不一致,但通过JMP @A+DPTR来吃掉了中断的不一致,中断响应快的跳得近,执行的NOP就多,中断响应慢的A大,跳得就远,执行的NOP就少,这样不管响应快慢但执行不同的NOP后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所以后面的程序就可以完全在同一时刻执行,保证每一脉冲的间距一致。
   16楼所提的问题和15楼的实质是一样的,虽然有计算脉冲周期等问题,但只要在那个输出(我那程序的CPL P1.0处)后的时间里计算就没关系的

网友E:
"说了:只可以做到无累积误差,不可能做到无相位抖动"

明白。。。
本人结案了。。。

网友:
楼上的太自信了

网友E:
to 5880527

我是说我明白了别人说的"说了:只可以做到无累积误差,不可能做到无相位抖动"这句话,我不再参予这里的讨论了。。。

网友:
误会了,真不好意思的

其实这个问题讨论出个结果也没什么实用价值,我都觉得有点钻牛角尖了

网友B:
楼上的思路是对的,是好的

可以在中断后  查询计数器的大小

然后 通过不同的跳转来凑齐需要的时间。这样输出的频率就很准确。

能保证理论无误差。

我曾经用em78p156做过,且用示波器验证过.

前提,只有一个中断,且保证中断能及时响应,不用清计数器,用累加,

张明峰  先生写的一本书上讲过关于“不用清计数器,用累加”。

网友G:
不好,都是误人子弟的东东

应该选择硬件IO输出CLK的MCU

网友H:
还是PWM好用~~~

网友:
这方法我唯一发现它能有点用的地方是控制步进电机

这样处理过后电机加减速或是高速时的声音明显柔和了很多

网友I:
能,多核,无中断处理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系统,但是,如上面某些同事所说,中断响应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想要无任何异常打断频率输出,使用多核心是最好的选择,让一个CPU专门用来送出脉冲.有兴趣和我联系.

网友F:
再多的核都误用,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意思

只能通过选择正确的晶振频率、分频系数、硬件功能来减小误差

网友J:
xwj讲得对,只能做到输出和晶振之间无累积误差,与软件无

每一周期所耗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受电源电压、温度、电磁干扰、空间带电粒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一拍可能在时钟电压上升到1.50V时开始,下降到0.80V时结束,而下一拍时这两个值可能分别为1.51V和0.82V,所以相位忽快忽慢飘忽不定,好在漂移很小,否则单片机没法用了。

网友K:
定时器的精度是可以保证的(用自动重载精度由晶振确定)

但定时器中断如果被中断或定时器中断被挂起,会对引脚的设置时间有不确定性的影响,会造成上升或下降沿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的漂移。但误差不会被累积。
如果对这种误差不敏感的话,可以说精度是能保证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做过试验了,找了一个12位的频率计,我用的DSP2407定时,软件基本无误差,稳定度在百万分之一以上,又看了一下晶振的,稳定度是千万分之一,说明定时器输出信号频率很准,软件基本无误差,稍微有一点,可以接受

网友L:
关键看输出频率,如果频率太高,肯定不行!

网友E:
又在吓吹...

1PPM,0.1PPM的精度...
又在吓吹...

网友F:
是啊,yanfeng163 哪里找的0.1PPM的晶振?

网友M:
返正我用定时器 做 38K载波输出

是有少少相位飘移的,所以是存在的,但能否补尝,就看你的实力了

楼主:
这是测量结果啊

我用的是TI的2407EVM板
测了一下晶振12兆的,12位的频率计HP53132A,前六位很准无抖动,第七位有效数字上有正负1的变化,后面几位跳动很厉害,不准了;
定时器输出测了一下,前五位很准没有抖动,第六位开始有很小的抖动,六位以后抖动很厉害

这样的话稳定度怎么样,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楼上有异议的给回答一下

至于是不是在吹,我想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E:
千万分之一是多少位你不知道吗

网友N:
有点儿意思

个人比较挺5880527的观点

网友O:
你为什么要用MCU输出CLK呢?

你是要MCU模拟一个信号源,还是直接用DDS芯片啊

楼主:
是这样啊

看来我估计错了,大家体谅下
那晶振的稳定度应该在千万分之一和百万分之一之间0.1mm-1ppm
定时器输出信号的频率的稳定度在百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之间1ppm-10ppm

楼主:
刚又测了一下

12兆晶振 HP53132A显示11.9999984MHz 十二位频率计 最后几位不准了 就不写出来了 最后一位4也不是很准 有跳动上下一个数
定时器输出 定的是5k 显示4997.9157Hz 最后一位7也不是很准 由上下一个数的跳动 后面还有几位跳动很厉害就不写出来了

这要的话稳定度是多少 ?短期稳定度,长期稳定度先不考虑了,测了十分钟了,还算稳定

网友P(2010-12-01):
楼主说的晶振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要是有源的话直接用它来提供定时信号不就得了,要是需要分频的话那分频器也可能引入噪声的;
要是无源的话输出是正弦波,单片机定时器输出的是方波,貌似无可比性
只听说过正弦波有频率稳定度(相位噪声),方波就不清楚了,留待楼下解答

网友Q:
用内部带硬件分频输出的MCU,输出的信号的稳定度跟晶振一样,我经常用这个功能来驱动外部的时钟。

网友P:
哦,看来方波的频率稳定度不会随着通过的器件而恶化,也许这就是数字信号之于模拟信号的优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