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建一个表存放在EEPROM里面,但有如下要求,不知能否实现?

楼主(2007-10-07):
我所要的表是需要三个数据条件才能确定一个数的,比如
10    3000    2.60  --->   555
10    3000    2.61  --->   551

也有这种可能

5    750    1.30 --->  555
5    750    1.31 --->  551

2.5   187.5    0.65 ---> 555
2.5   187.5    0.66 ---> 551

其中最后的结果不是线性的,不知这样的表可否建立起来呢?

网友A:
当然可以

但是要动动脑筋,有几点要注意:
1、至少三级索引,因为你有三个参数啊
2、如果是稀疏数组的话,最好按顺序放,方便使用对半查找
3、如果你的CPU比较快,还可以考虑哈希法

网友B:
肯定可以,要去推敲原理

网友C:
既然是表格了,那就一定可以建立起来,不然还要表格做啥

直接计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