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内带电池的62256阿

楼主(2007-10-07):
我现在使用的是HM62256-7B据一位老师说是内带电池,但是我又不敢相信他,因为我看了它的资料,好像没提这事,请大家帮忙定夺一下,如果不是请大家给说明一下应该怎样外接电池,或者给推荐几款内带电池的62256

网友:
以前那东西的广告到处都是,这两年好象没见到了

以前那东西的广告到处都是,这两年好象没见到了

网友A:
以前用过宏空的!

网友B:
价格很贵。

带电池的SRAM有的,只是价格很贵。去查查《电子技术应用》有这方面的广告。

楼主:
上面几位大哥还是给举一两个名字好吗

网友C:
HongKong

  现在都改Flash了,这东西成本太高。

网友:
62256 8bit x 32k RAM

网友D:
DS1230

DS1230

网友E:
可以使用FRAM

网友:
4楼的说的是有那么回事

好象稍微大点的就要几千块钱,真的恐怖

楼主:
DS1230与62256在操作上与62256有什么区别呢?

请DONGXU大虾给指点一下阿

网友F:
maxim就有。用过6264兼容的ds1225

网友G:
楼主的老师说得没错

楼主:
gyt 大虾也用过阿,能否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
DS1230与62256管脚相同,使用没有区别,我一直在用。价格在几拾块吧,我用的是美信的菲律宾封装的。你可到美信网页上看看,有资料和报价。

网友H:
DIY一个应该不难

工作电压5V的SRAM在片选端不选中的情况下只需3V左右就可以维持数据,消耗电流uA级。
记得大多数街机的主板(赌博用的,比如牌机,跑马机,象棋等等)都是用一个3.6V的小镍镉电池组来维持数据的。能用好几年呢。

网友G:
回14楼

我是几年前用过的,用的是北京宏空的产品,质量不错。

进口货也有,贵一些。

楼主:
谢谢gyt,我现在也是用的北京宏空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