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插拔导致单片机复位,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08):
一个电源同时给几个插件供电,热插拔某个插件时,5V电压被拉低,导致其它插件的单片机复位,如何解决?

请各位网友不吝指教,已经被老板催过几次了!

网友A:
分组供电

楼主:
TO AWEY

最多可插十多个插件,分组供电不现实.

网友A:
可以用多个稳压IC分别供电

或同一稳压出来分别加LC滤波供电,并做好单点接地。

楼主:
to awey

每个插件的5V都经AVS1117变为了3.3V,并且5V的入口也加了LC滤波,但是对某些5V电流达到1A的插件热插拔时,其它插件仍然会复位.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可能

1、地线没有单点接地,各插件的地最好单独从总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处单独接出,避免插件拔出时电流的突变造成的共地干扰。
2、插件的结构要满足热插拔的要求,在插拔过程中不能有瞬间的过电流。

楼主:
to awey

每个插件都加了热插拔保护芯片,避免插拔过程中瞬间的过电流.

单点接地不好说是不是,每个插件的供电是通过位于背板上独立的金手指插槽供电,多个金手指的地是通过背板上镀锡加宽的地线连接在一起,然后连到电源的地.

楼主:
UP一下,请各位网友指点!

网友B:
浪涌电流,电源调整器来不及调整,自然复位

简单的办法是在板上串电感并电解,4楼的方法最好。

另外注意的是插入的板卡上如果包含电解电容,哪怕只有几十微法,也可能造成电源电压下跌,MCU复位,解决的办法是在插入之后先串连电阻对电解充电一段时间后,再短路电阻正常工作

楼主:
RE

很多电信设备也是机架式结构,插件插在背板上,支持热插拔,不知道如何处理的?

网友C:
学习+关注

关注LZ的问题。

网友D:
调整单片机的复位门限

使电源小幅度的短暂跌落不至于复位。如果是简单的阻容复位可以在复位电容上串联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减缓复位电容的充放电速度。
一级菜说的对,尽量减小板卡上的电解电容的容量。

网友E:
通信板一般都加了缓启电路

通信板一般都加了缓启电路,缓启之后再经过共模抑制电感,降压接入单板主电源网络。每当插入单板,即便背板上电压浮动,也对其他单板没有太大影响。

各器件所用电压五花八门,因此都由主电源进行转换:LOW-DROP ,DC-DC BOOST等等

网友F:
分开供电是必须要做的

楼主:
麻烦了

电源小幅度的短暂跌落最不好处理.

一般LC滤波只能去尖峰,加了,但对跌落也没有用.

缓上电也是加了的,但对跌落也没有用.

楼主:
是不是5V到3.3V的压差小了?

不知道提高5V有没有效果?

网友G:
增大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H:
关注LZ的问题

楼主:
也许给各插件的MCU提供独立的5V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各位网友说一下经验!

网友G:
用二极管隔离后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I:
减小热拔插板上的滤波电容!

最好在电源回路上再串个电感

打个比方:你看到过那个U盘上用过大的滤波电容吗?

楼主:
?

"用二极管隔离后加大滤波电容"

电容要加到多大?

楼主:
?

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一般为3-5RC,现在各个插件的5V电流为几百MA,也就说输入电阻为10欧姆左右,即使把滤波电容选为470UF,当有一个电压的小幅跌落时,电容放电到复位门限的时间应该很短,所以可能加隔离二极管和加大滤波电容的方法可能行不同.

哪位网友处理过该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G:
你总共有多少个插件?几百mA?

还有复位的那个电路板,工作电流多少?

看来你的电源需要加强。才几百个mA,很容易应付的。

楼主:
re

5V电流最大的一种插件为1000MA,最小的一种为200MA,最多可以插10个插件,这样满载情况下背板上总的5V电流最大10A,最小2A,现在的问题是,热插拔200MA的插件没有问题,但热插拔1000MA的插件则其它插件立刻复位.

网友G:
最大电流10A,插个1A的就挂了?

不清楚你电源是如何设计的...

总电源的滤波电容多大?导线过长?

网友I:
呵呵,电源的瞬态响应太差了

楼主:
RE:最大电流10A,插个1A的就挂了

确实如此,电源用的是模块,220进,5V出,模块装在电源板上,自己加了些外围电路,主要是电容之类,但整个电源板不是我做的,是不是电源的瞬态响应太差了不好说.

网友J:
每路供电处分别加一个电子保险,就可以解决!

我的系统中同时给上百个设备供电,一样支持热插。
例如MEX100(100mA)这样的器件,几毛钱一个。

网友K:
飘过

飘飘飘飘

楼主:
re

"每路供电处分别加一个电子保险,就可以解决!"

问了下我们总工,说不能这样用.

楼主:
准备软件上处理一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L:
热插拔电路要好好学学

网友M:
将稳压器前的大电容去掉

上电瞬间短路

网友J:
电信设备上的插座设计是有特点的!所以你看人家的没有问

一般,如果电流较大的带电插拔设计,要求连接器的结构必须做到先接地!这一非常重要,当然其它因素也要考虑,例如:如果插入的板是容性负载等。所以,你要看看你们的金手指是不是这样设计的,如果不是,从结构上解决一下可能会取得满意的效果。一般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采用长、短针,如果连接器不支持,可以借用插入导轨。

楼主:
re

呵呵,我们插件的金手指是处理过的,地线长,电源短.

网友J:
那你就重点处理接入电容的问题!

此前,建议采用电子保险,目的也是考虑减轻插入时对其它设备的影响,如果不能用,一时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有,如果只是影响CPU板,建议着重处理复位监控电路,不知你用哪款单片机,有一些芯片电源监控比较灵敏,适当加以处理可能有用。

楼主:
re

谢谢各位.

我公司上一代的一款产品热插拔是没有问题,回头向总工反映一下,新版的热插拔电路还是照抄以前的保险.

楼主:
re

以前用的是MAX5903,但比较贵,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便宜的.

网友N:

想推广你的产品吗?还是想找什么产品?

来电子方案网吧,一个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

http://www.myes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