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结构体的头文件怎么定义及使用?

楼主(2007-10-08):
请问大虾,如果要定义一个共用体,并且要能够被多个.c程序使用,可以将其定义成一个头文件,是否直接在头文件中定
义?引用怎么引用?
//struct.h
struct Statistice
{
 uint   stat_tol ;
 uint   stat_pass;
 uint   stat_high;
 uint   stat_low ;
 float    stat_std ;
 float  stat_yld ;
}stat_data;

//main.c
#include"struct.h"
下面怎么引用?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如:stat_data.stat_std=0;

网友A:
:

//struct.h
struct Statistice
{
uint   stat_tol ;
uint   stat_pass;
uint   stat_high;
uint   stat_low ;
float    stat_std ;
float  stat_yld ;
};

*注意一定要分开写!
extern struct Statistice stat_data;

//struct.c
struct Statistice stat_data;

//main.c
#include"struct.h"
下面怎么引用?
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如:stat_data.stat_std=0;

把struct Statistice想象为==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