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Keil难住了

楼主(2007-10-08):
问个keil C51的问题
写了条不大的程序
但超过了4K
读到编程器一看
从00H 跳到 800H 开始运行
在Keil C51 里如何 改变程序的起始地址??
如何改之 到 80H 开始?

网友A:
如果没有绝对定位,应该不可能从800H开始执行

网友B:
各个感

使用一个宏定义可以的,具体是哪个我不记得了
我以前是使用交叉编译解决的

楼主:
我试试用万利那个软件试试,唉

还是汇编好用 一个 ORG 就搞定

网友C:
看看芯片型号,还有选项里面的设置是否正确了。

还有,如果使用了printf什么的,就会很大的。

楼主:
芯片是用

nF9E5 带无线收发,51的核

楼主:
没使用Printf

网友D:
有可能是2K代码限制版的原因哦

楼主:
确实是2K代码的限制

一开始也怀疑
用Keil for arm 编译也一样,所以就没在这方面想
重装,更换序列号,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