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MCU程序升级的好方法

楼主(2007-10-08):
 产品已经在客户正常应用, 现需要更新MCU的程序, 要求操作简便并不能拆下MCU.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用IAP在线升级

比如我用的QFP封装的单片机,它是用串口来下载程序的,都是先把单片机焊接到PCB上,如产品用到串口那就最好了,什么都不用动,要下载或升级直接把产品接到电脑的串口.如没用到串口的,就在设计的时候留4针的插针,两根和电源连接,另两根和单片机的串口连,要下载或更新时就先用线把这4根插针与外面的电源和232电路连接,再接到电脑上.

网友:
让他买新的控制器

不要去太将就客户,否则他们会以为你赚了多少钱似的

楼主:
用IAP升级

楼主:
程序升级的具体的方法

1. 选用专门的TM卡,利用MCU的IAP功能来实现升级.
2. TM选DS1996, 有8K字节的EEPROM, 能满足一般的需求. 关键是仅占MCU的1个 I/O. 在MCU中 前部分完成升级管理代码.
3. 当需要升级时, 把升级部分的代码传给客户, 客户那里通过上位机软件把MCU的代码写入DS1996, 只需拿着DS1996接触控制器就可以升级程序.

楼主:
上位机的部分已经完成

楼主:
上机机部分用的VC6编程

首先可以Load File, 然后就可以写DS1996或者 M1的S70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711313401.rar

网友B(2017-06-14):
求上位机部分

网友C:
加功能就要加钱,不加钱免谈

网友D:
用ISP的MCU不用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