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问题

楼主(2007-10-09):
我的上位机是ARM系统,下位机是51单片机系统,它们之间用485进行通信。但arm系统是3.3V的485芯片,下位机是5V的485芯片,它们能直接连接起来吗?也就是将2个485芯片的A,B直接连起来。

网友A:
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ARM

建议在ARM 侧使用一颗“3.3V-5V”兼容的RS485驱动芯片。

网友C:
没问题

485总线侧有自己的标准,只是这样做低压端的共模抑制是瓶颈,但若不是高干扰环境完全没有关系,放心用就是。

楼主:
谢谢

多谢各位
通过各位的回复,真令我茅塞顿开啊!!

网友D:
当然是直连,所有485信号的容限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