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8051F单片机的IO问题

楼主(2007-10-09):
如题,看了C8051F的PDF文档,C8051F的电源电压可以是3.3V-5V,但C8051F的IO电压PDF上没说,所以请问,C8051F的IO电压是多少?比如执行指令SETB P0.0后,P0.0是多少伏呢?

网友A:
原则上应该是和电源电压一致。

网友B:
如果外部接上拉电阻至5V是可以承受的

一般这样要关闭所有的弱上拉。。。
新型号的已经是IO独立供电了,这样Vio可以和VDD不同。。。

网友:
它的电源电压不能为5V吧

要不什么时候出新型号了

网友B:
有些型号内部有REG可以用5V,比如410系列

网友:
只用过两三种,所以就简单认为都是3.3V了

网友C:
I/O口输出3.3V

I/O口输出为3.3V,若想接5V元件在I/O上直接加一个上拉电阻即可.

网友D:
好象是3——3.6 还是2.7——3.6V

还是不是5V的吧
很久没用了

网友E:
MCS-51

   51也在发展啊:
      供电电压,
      是中频率,
      是否分频,
      外围电路,
      协处理器;
      etc.

   可惜本人还没有使用过高端的51片子,期待中。

楼主:
呵呵,终于明白了。

哈哈,又看了看C8051F344的PDF文档,文档上这样说的:C8051F344核心工作在3.3V上,一般情况下应使用3.3V供电,即将3.3V电压加在Vdd脚上。但也可以使用5V供电,5V应该接在REGIN脚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启动单片机内部的稳压器,即单片机内部的LDO,并且Vdd引脚能够输出3.3V 100mA的电源。
以前没用过C8051F,所以和大家一起学习,C8051F确实比STC ATMEL PHILIPS系列的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F:
应该是3.3V

如果加上拉的话,是5V

网友G:
I/O引脚可以承受5V外设电平,但这时应将I/O设为开漏输出.

网友H:
5V 兼容设计,3.3V内核下也不会损坏

网友I:

想推广你的产品吗?还是想找什么产品?

来电子方案网吧,一个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

http://www.myesw.cn

网友B:
TO: eswares

你很烦,到处乱发帖...

网友J:
..

C8051F系列的内核基本上都是3.3V左右的工作电压  IO在使用中是3.3V 但是可以与5V直接连接使用 其中一些新的片子就是 IO与内核独立供电 部分带USB的片子是有片上稳压器的 可以直接使用5V的USB电源 当然片子内核工作电压还是3V左右的 还有3V左右的电源可以输出 当然也有楼上说的410系列 对了 能不能请教一下楼上 我的410在使用片上稳压器的时候 内核的工作电压很低 晶振不起振  你遇见过吗?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回楼上

410是比较新的片子,我公司在用,他的片上REG与以前的型号略有些不同,上电是默认打开的,以前一般是默认关闭的,其它的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仔细看看DATASHEET的这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J:
..

楼上大侠:可能是我接触的晚 我看DATASHEET上有REG的型号都已经是默认为开的 现在的问题是 410内核的供电电压太低 比其他C8051F的都低 晶振起振太费劲了 提高内核电压问题就没了 你们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K(2013-08-09):
问下lz,c8051f34x系列中,IO口电气特性里面有高电平输出电流和低电平输入电流都有三个,都有什么区别。如下图
C:\Users\wulijian\Desktop\SDAFAGFADGDAEFG

网友K:
图挂了,怎么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