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波特率飘移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09):
做了个程序,方式1传输,定时器自动装载,但是从仿真头出来的信号看有波特率飘移现象,导致接收的数据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单片机自环测试的时候进不了中断!!!

网友A:
UART本来允许有误差

网友B:
“波特率飘移现象”,没见过,算一下到底是多少。

网友C:
“波特率飘移”是啥意思

根据额定时钟频率及定时器装载数据运行不一定得到指定的整数波特率,如9600,19200,115200等。
波特率存在误差很正常,只要在较小范围内还是可以接受的,印象中是正负5%。
不对请各位斧正,呵呵

网友D:
没有用晶体振荡器?

否则你如何能测试出波特率飘移?
用RC振荡器?

网友E:
还是看看自己的程序错在哪里了吧

UART通讯是异步通讯,有起始位来同步,本来允许较大的波特率误差,

网友A:
这就对了...

网友F:
有很多原因吧

1:未使用外部晶振
2: 波特率太高
3: 程序错误

网友B:
注意:“波特率误差”概念和“波特率飘移”好象没有关系

如果振荡电路是稳定的(如用晶振),波特率应该也是稳定的。所谓“波特率误差”指的是收发端的波特率所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但这是常量。

网友G:
RE

啥子叫波特率飘移哦,是不是一下高一下底哦
最好示波器量一下,算算看具体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