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器如果电压太高很容易烧毁,做个保护器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7-10-09):
有什么好想法,朋友们讨论一下

网友A:
TVS管

加TVS保护~加保险丝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

最好是断电,TVS毕竟还搭在电路上!

网友C:
参考漏电保护器原理

漏电保护器,TVS火线与保护地(也许不够安全,甚至危险)

网友D:
市场上有过压保护器买

网友E:
呵呵,以前在漏电保护器进出线间加压敏电阻

很容易误跳闸,改成560V都一样
主要还是电网尖峰电压的影响,

没办法,只好给压敏电阻再串个大电感,体积就大多了:-(

楼主:
用电路能否设计一个

电压太高就跳继电器!

楼主:
各位看看那种方案较好!

1.过电压如250V时,让市电短路,使空气开关跳闸,整个家里的电路保护
2.过电压如250V时,让市电短路,使直接让继电器断开只能保护本地的电器

俺比较倾向与1

网友F:
现在的供电不可能偏差到250V吧

网友G:
10楼的方案有风险

短路市电,能跳闸倒好,如果没有断路装置,会起火的。

网友E:
KAO,开玩笑,想死也不用这样吧?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各位看看那种方案较好!

1.过电压如250V时,让市电短路,使空气开关跳闸,整个家里的电路保护
2.过电压如250V时,让市电短路,使直接让继电器断开只能保护本地的电器

俺比较倾向与1

LZ还是别搞这个了,免得害人害己

说了,直接找个漏电保护器加个压敏电阻就可以了,但估计你也想不明白...

楼主:
顶之

电视上看到了好几次了,电压超标尤其是农村地区,少了好多东西,

后遗症很多!

现在一般家里都有空气开关吧,
起火不至于吧,短路是这个概念:
 220 ---继电器开关---水泥电阻5偶-- 最多应该是电阻烧断吧,怎么会起火呢?

这样的保护好像比压敏电阻和TVS好!
以前买过一个公牛的插座,里面有TVS,他 妈的TVS居然短路,而不是短路,起步更坏!
自己在变压器上并一个TVS,被高压打几次后也是短路!最后连变压器也坏了!!!

当然俺的方案是必须首先有空气开关是好的前提下!!!

楼主:
更正

电视上看到了好几次了,电压超标尤其是农村地区,少了好多东西,

后遗症很多!

现在一般家里都有空气开关吧,
起火不至于吧,短路是这个概念:
220 ---继电器开关---水泥电阻5偶-- 最多应该是电阻烧断吧,怎么会起火呢?

这样的保护好像比压敏电阻和TVS好!
以前买过一个公牛的插座,里面有TVS,他 妈的TVS居然短路,而不是断路,效果更坏!
自己在变压器上并一个TVS,被高压打几次后也是短路!最后连变压器也坏了!!!

当然俺的方案是必须首先有空气开关是好的前提下!!!

英飞凌热招IC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