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在如下的测试程序中,LED_R,LED_G为什么一直闪烁而不停止,当然main函数里面将c=1换成一个while(1)死循环可行,c=1赋值为什么不行呢?谢谢!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R = P0^0;
sbit LED_G = P0^1;

uint c=3;

void Delay(uint n);

void main()
{
    LED_G=!LED_G;
    while(c--)
    {
        LED_R=!LED_R;
        Delay(1000);
    }
    c=1;

}

//function Delay 100us(); delay 100us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0;i<80;i++);
}
//*******************************************************************

网友A:
不改的话,你的程序一次次从头开始执行

单片机的程序完成初始化以后应该进入一个死循环,而不应该反复从头开始

网友B:
执行c=1;后程序没有定义,程序可能又重新开始运行了。。。

楼主:
请问是main这个死循环吗

请问是main这个死循环吗 还是执行完后还从最开始的地方重新执行把c=3也重新执行?谢谢!

网友B:
51 MAIN不允许返回的(不知返回哪里去了)...

网友C:
哈哈,C语言没学好吧

  不光C51如此,Turob C 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够基础

够基础

网友E:
嗯,基礎點好!

网友F:
学习了

只知道单片机要在一个死循环中运行,还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学习了~

网友G:
嘿嘿

基础的可以啊

网友H:
LZ,还是去买本书吧,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这样

void main()
{
while(1)
{

里面 这里 任意  你写

里面 这里 任意  你写

里面 这里 任意  你写

    LED_G=!LED_G;
    while(c--)
    {
        LED_R=!LED_R;
        Delay(1000);
    }
    c=1;

绝对 可以 死   循环

绝对 可以 死   循环

绝对 可以 死   循环

}
}

网友I:
其实C不难的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条句话
就看你如何组合他们了,如何优化他们了,呵呵

网友J:

想推广你的产品吗?还是想找什么产品?

来电子方案网吧,一个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

http://www.myesw.cn

网友K:
在while(1){}里面写就OK了

如题

网友L(2011-05-07):
优化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