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2口简单问题!!!!!!!!!

楼主(2007-10-10):
51单片机的P2口当地址总线用后还能当I/O口用吗?就是能同时当作地址总线和I/O输出吗?

网友A:
最好不这样做,会出莫名其妙的毛病。

楼主:
那就是当地址总线用的话那8个脚就悬空了?!

网友B:
模拟可以,自动的不可以...

网友C:
不用到高8位地址,P2口还能用

得用MovX @R0,A送数,很不方便,弄不好会出错。

网友D:
一般不这样做

总线器件 在没有选择时,是高阻的,,如果总线上挂接不是总线型的器件时,有可能会影响总线

网友E:
想当I/O口的话,加一驱动芯片或数据传输芯片就行了

网友F:
现在单片机便宜了

可以不用再动这方面的脑筋了:)

网友G:
做技术要走正道,不要搞小技巧,没必要也不值得.

网友H:
re

如果端口资源不够用建议8255扩展

网友G:
现在的MCU系统流行SOC,不赞成用总线扩展,可以选用I/O口多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