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PDF文件怎么解除打印等限制?

楼主(2007-10-10):
有一个关于IPOD的PDF文件被加密了,限制了打印功能和增加批注功能,并且加了很多水印在上面,因为是英文稿,所以想边看边做一些批注,兄弟们谁有好办法解开这些限制?

网友A:
有破 解软件的,自己去找

楼主:
忽忽,解开了。

谁知道怎么在PDF文件内加批注?

网友B:
用adobe Adobe Acrobat (注意没有reader)

网友C:
去找这个软件,只要有打开的权限就可以解除限制

Adult PDF Password Recovery

使用数字证书好象不可以

楼主:
ok,已经搞定了。

网友D:
那软件不错,我用过

但我有一次用他把文件搞丢了!

网友E:
这个也不错

Foxit PDFEditor

楼主:
就用的FOXIT

网友F:
LS正解

俺也是这么用的,用一个软件打不开就用另外一个试试。

网友G:
PDF Password Remover

这个也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