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MDT单片机

楼主(2007-10-10):
(无正文)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那它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民用的东东

可以用啊

网友B:
超级垃圾

网友B:
PIC替换品中最垃圾的一个

楼主:
to yewuyi

有这么差吗?这么说都没信心了.

网友C:
我也有同感

网友C:
刚才没说完,

我现在用的产品中就是用10p20  10p05的。。
便宜是便宜,可是会出现上电复位不正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 电路不合理,情况是这样的:给单片机系统断电后,好像还会有1v多的残余电压,导致再通电时不能正常复位,所以客户那边不好,拿回来又是正常的,nnd ,搞得头疼死。。。。
后来在电源端加个10k的电阻。(电源是3节干电池)。
还有就是上面的晶体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晶体的原因,还是片子的原因。现在是认作晶体品质不好。(应该不是片子影响吧。。。。)

呵呵,补充下:现在产品准备换EMC的了。不知道这种片子怎么样。。。

网友D:
有复位问题

我公司应用MDT也有复位问题

网友E:
userchen 可以用SONIX撒

彬哥:
  海尔 也有 MCU??? 还刚听说。。

网友F:
MICROCHIP正在和海尔打官司。。。

楼主:
mdt

应该说每种单片机都有它的一个适用范围吧,也不能一竿打翻一船人,单片机本身的性能固然很重要,那如果硬件配合更好的话,也能降低一大票成本.

网友G:
RE:

呵呵 卖这些的不管公司多大,都称自己是一级代理

楼主:
那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