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给与指点,小生感激不尽。

楼主(2007-10-10):
我最近才打算深入学习单片机的开发,上学时学过一些,不过很肤浅,什么都不会做,现在差不多都忘光了,工作之后做的是IT方向,不过一直很想学习,深入了解单片机,并且想能够应用到实际的产品中,

目前我们公司是做健身产品/电动车的,我想自己学习开发一些公司可能会用的上的产品,也算为公司做点贡献,对这方面我目前不了解,我不知道该学习哪方面的才能有所成绩,请各位前辈给与指点,哪怕一点点,对后来人或许会有很大的帮助,请您尽量给与帮助。

或许我的问题很不在行,但是我想我的意思大家应该能明白,感谢各位,感谢21ic.

网友A:
鼓励下吧

先学51入门吧

一个开发板才一两百买个自己练吧  不出个二三个月有摸进门了

多来论坛灌灌水多了解点知识

想知道什么方面知识去百度搜下拉

网友B: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C:
回复一下

1 看书
2 弄个开发板
3 动手自己做

楼主:
小弟谢谢楼上三位

书我已经有了

开发板请前辈们推荐几个好么?
我看了一些,不知道选哪个好。

网友D:
自己做个实验板

楼主:
也可以自己做?

自己怎么做?
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水平。
条件应该是有
可是要怎么做呢?
请赐教!

网友E:
直接买个吧,100多够了,

网友F:
自己多动动手实践

1,自己搞个试验板,自己焊接,最小系统板就行,把端口都留出插接口,
2,选51单片机开始学习
3,可以先用汇编,再用C语言

网友G:
MCS51-ISP单片机学习板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学习板呀,有个大减价呀,你可以在网上购物呀。
  为了训练自己 的动手练习,也可以自己亲手去做一做呀,这样也可以加深你对学习板还要好

网友H:
直接买个仿真器带开发板的,也才几百RMB...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朋友

我现在想先做一块或者买一块学习板

不知道前辈们是否有 适用的做板的 资料,或者 适用的开发板推荐?
如果买的话,我希望能多学一点的,我毕竟还有点基础,对于原理什么的还有些**,希望这个开发板可以一直跟着都能用的上。

另外我的开发目标主要是健身器电子表,比如调节阻力,风扇,控制马达(6V和250V的都有),液晶显示即时速度,锻炼程序等等,相信做过健身的朋友应该清除。另外还有电动玩具车控制,主要给小孩子的,这方面的应用目前好像只有简单的语音电路,相信未来会做的高级一些应该有一些自动控制的,我概念还有些模糊。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I(2008-03-21):
帮你顶一下

我也想搞块板子,不知哪种适合自己,完全初学,如果自己做要怎么个做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