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闲着呢?看一个很奇怪的C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10-11):
最近做个东西写了个小程序但是就出现了费解的问题.仅仅是改动下面的几句
程序就出现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看不出问题出那里了.....只有把if(a-b >1)改为if(--a != b)(后面有a的修正a++)
程序才能正常运行.....很是纳闷.....这俩句子没区别吧???

if(a > b)
  {
   if(a-b>1)    //如果把前面改做if(--a != b)后面再加个a++程序正常运行,就是为了   让a 比b大于一以上一下的程序才执行.
     {
      ......
     }
   }
if(a<b)
  {
   if(b-a>1)           //跟上面同样道理
     {
      ......
      }
   }

KEIL可能直接把前后两个条件直接优化到一起了,这样出的错

网友A:
呵呵,最明显的不同

a改变了

网友B:
RE

--a!=b  a值已经被改变
a-b>1   a值不变

网友C:
没有搞明白就怪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呵呵

没说明白的

在下面我加了a++的呵呵

楼主:
如果想a比b大于2再运行程序的话

我用if(a-b>2)
同样出现了跟a-b>1的同样的情况
就是程序跑的不正常

网友D:
老兄,大于和不等于可不一样啊,小于也可以不等于啊

楼主:
俺在前面有if(a>b)的呵呵

逻辑上没有问题的吧

怎么就是出错呢

网友E:
很可能是你前面定义的a,b不是同类型的

比如a是signed char,b是unsigned char

网友F:
ding

看功能是否实现不就的了

网友G:
是不是优化出的错,关掉优化就知道了……

哈哈,看着不大象是优化的事情啊

网友H:
假设一下

设a=4.5,b=4,那么修改后能执行下去,不改就不能执行了

楼主:
想写个简单的吧还不行

误导大家了 A B都是 uchar

看出来了是优化的错误 优化8.9就出错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