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下喂狗的**

楼主(2007-10-11):
请问喂外部狗是用delay延时还是定时器好?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去搜索一下hotpower大叔的中断喂狗论

网友B:
中断喂狗不好

有时受到干扰,程序中某标志位不能置位,从而使得 程序在死循坏,,但那时定时器还在工作喂狗~~~~~~~

网友C:
3楼别忙下定论,呆会有人跟你急

俺是懒得跟动不动就跳起来的某人争论的

网友D:
hotpower大叔的中断喂狗论讨论很激烈啊

楼主:
呵呵,总不能等hotpower大叔讨论出结果再应用吧??

请教各位平时用的最多的最稳定可靠的喂狗方式是什么?

网友E:
delay延时还是定时器都不好. 及时喂狗,不用延时

楼主:
我说的是外部看门狗

网友F:
自己能控制住就行

只要控制流程清晰,搞清楚养狗目的,哪喂都行。。。

网友G:
我一般这样搞!

定时器中置位,主程序各模块中清零!

网友B:
哈哈,三楼

返正我是在主程序循环里喂的,不用定时器
忘记说了,我大多是用内部狗,哈哈

网友H:
hotpower大叔这次来个 N++ 驳

网友I:
新瓶装老酒

网友J:
无论内狗外狗,都要一视同仁当狗看待!

坦白地说,你担心你的程序会死在哪里就在哪里喂狗!这才是使用看门狗的目的。
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程序会从哪里飞掉,一般建议在主循环中喂。
中断里喂狗要慎用!
赞同10楼的的意见。

网友K:


网友:
我家从不养狗

网友L:
我家虽养狗,但使用率极低。

网友M:
还是delay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