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问一下各位,这个图我搭的有错吗?

楼主(2007-10-11):
如下图所示
AN1AN2是采样马达的反馈电压
当马达最慢时AN1/AN2点电压最小,反之最大
当马达最慢时受阻,我想匀速的给马达加力(即加PWM输出)直到越过阻碍物
当越过后,马达的PWM又回到原前没阻力状态
但现在老是不对的,各位给我出出招,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

网友A:
首先是原理图驱动画错了

直流电机的控制是所有电机里最容易的,无论是速度还是力矩。找一本直流电机的书,认真的看一遍。以前上电机课时,做了无数这样的题和仿真,做project 时,老师禁止使用直流电机, 说是太简单。

楼主:
图画错了??

错在哪里?请指出来可以吗?
我控制的是很小的直流电机,30W左右
以前我没有学过电机方面的控制原理,
有哪本好书也介绍一下,马上去找来看看
谢谢

网友B:
北航有本书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楼主:
好的,马上去看看

谢谢各位
不懂再来问问哦

楼主:
不过哪位有好的方案也可以上传上来看看呀

楼主:
再来一张,大伙帮忙看看

修改后是否可以实现自动反馈呢
个人觉得可以

推荐的书已快速浏览一遍
里面都是用马达控制芯片来做的
现不想用芯片
怎么搭图才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