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一个51外接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7-10-11):
    请叫一个51外接时钟的问题:
    在一些书本上看过单片机在外接时钟时是XTAL1接外部时钟源,XTAL2接地。但刚刚看到一块板子,是两块单片机共用一个晶振的,一块是XTAL1,XTAL2各接晶振的一端,另一块是XTAL1接晶振一端,XTAL2接地,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
    如果第二块也像第一块那么接,可不可以?

网友A:
没有区别,接晶振的MCU负责振荡,等小效于有源晶体

楼主:
没区别??

那就是说第二快单片机XTAL2接地、悬空、或是接晶体另外一端都是一样的咯

网友A:
第2块MCU不能再接晶体,但是可以从XTAL2输出至第3块MCU

网友B:
输出不能接地。

楼主:
谢谢!

谢谢~~
搞清楚了,是我自己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