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单片机的宏定义学习手记(前辈们来拍拍砖)

楼主(2007-10-11):
前言:这几天在整理和生产EMC程序一些宏,发现这东西真的是好用的超乎了想象,将一些,以下以 EM78P260为主,其实其他型号大通小异,注意修改一下寄存器就可以。

(1)最常用的 PAGE 和 BANK
EMC 的IC是分几个page和几个bank的,低端的EM78P156等只有一个bank和一个page,所以不用切换,新一点的IC基本都要切换的了,这个经常用的冬冬,做成宏就最合适,代码如下:

/*****************************************************
*               BANK SELECTION                       *
*****************************************************/
BANK    macro  num
        if     num == 0
                bc   R4,6
                bc   R4,7
        elseif num == 1
                bs   R4,6
                bc   R4,7
        elseif num == 2
                bc   R4,6
                bs   R4,7
        elseif num == 3
                bs   R4,6
                bs   R4,7
                message "warring!"
        endif
endm

/*****************************************************
*               PAGE SELECTION                       *
*****************************************************/
PAGE    macro    num
        if       num == 0

                 bc  psw,5
                 bc  psw,6
        elseif   num == 1
                 bs  psw,5
                 bc  psw,6
        elseif   num == 2
                 bc  psw,5
                 bs  psw,6
        elseif   num == 3
                 bs  psw,5
                 bs  psw,6
                 message "warring!"
        endif
endm

调用格式是
BANK  num  (num是 0~3 代表4个BANK)
PAGE   num  (num是 0~3 代表4个PAGE)
这样方便多了,而且不会出错

(2)带参数的宏
作为例子,我们假定定义一个宏“ FUNC” ,带两个参数,功能是单纯的将传进来的数据传到PORT5 和 PORT6 而已,演示用法。
首先看定义:

FUNC   MACRO  ARG1,ARG2
    MOV A,@ARG1
    MOV PORT5,A
    MOV A,ARG2
    MOV PORT6,A
ENDM

注意到,为什么 ARG1前面有个 @ 的符号的呢?这个代表的是宏接收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立即数,而ARG2没有那个符号,代表宏接收的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好了,看在主程序怎么用:

FUNC     0X10, 0X20

这样就OK了,编辑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进行宏替换,将0X10这个立即数作为第一个参数传递进去,而将0X20寄存器的内容,作为第二个参数传递进去,进行宏替换之后的结果,等效于:
    MOV A,@0x10
    MOV PORT5,A
    MOV A,0x20
    MOV PORT6,A

基本用法就是这样。不难,试一下就会用。

(3)说一点C语言的一种良好风格
C语言上面有一种比较好的编程风格,给个C51的例子:
我们想设置TIMER0在模式1,TIMER1在模式2
一般教程的思维和代码就是:
翻资料看看TMOD的位的定义,然后慢慢算,模式1和模式2该给什么值,最后写指令:
TMOD = 0x21;
完工…..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这样写:

TMOD = CT0_MODE1 | CT1_MODE2 ;

其中里面用到一些宏,具体定义是:
#define  CT0_MODE0 0x00                 //     Timer0/Counter0 Mode
#define  CT0_MODE1 0x01
#define  CT0_MODE2 0x02
#define  CT0_MODE3 0x03

#define  CT1_MODE0 0x00                 //     Timer1/Counter1 Mode
#define  CT1_MODE1 0x10
#define  CT1_MODE2 0x20
#define  CT1_MODE3 0x30

TMOD = CT0_MODE1 | CT1_MODE2 ;
这个应该很容易看的懂吧?中间的 “|”是或运算,这个就是编译器在编译之前先做的运算了,具体CT0_MODE1 代表 0X01 CT1_MODE2 代表0x20,然后“与运算”之后结果就是0X21 了,跟上面一样。但是老实说,大家愿意用哪个办法去做呢?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第二种。

(4)用我们的EMC的汇编编译器模仿这种风格
我们的EMC汇编编译器同样支持这种编译时候的运算,让编译器帮我们先处理一些基本的运算,面对C编译器这个小功能真实见惯不怪,但是汇编编译器也能,小小的有点意外。

EMC的芯片的功能寄存器分配,真有点乱七八糟,唉,看着吐血,用定一种型号的IC那还好,如果用了几种IC的话,那个叫郁闷,一个例子就是EM78P447 和EM78P156,本来前者是升级版,但是为啥有些控制差别会那么大呢,每次都要疯狂的查DATASHEET,为了缓慢脑细胞的死亡速度,俺决定用宏……

例如: 我们需要开启EM78P260的TCCA计数器来用,初始化时候的工作,我们用带参数的宏来实现。分几步走

1 首先定义一个宏,以后可以用这个宏来初始化了
TCCA_SETUP     MACRO     TCCACNT
         clr       0x04             ; 0x04 是用来做临时寄存器用的
         ior       0x08             ; 0x08是控制TCCA的寄存器
         and       a,@0xf8          ; 屏蔽掉TCCA相关的
         mov       0x04,a
         mov       a,@TCCACNT    ; 读取传递进来的参数
         or        a,0x04
         iow       0x08
         mov       a,@TCCACNT   ; 如果允许TCCA的话,开TCCA的中断
         and       a,@0x04         ; 否则直接跳出
         jbc       0x03,2
         jmp       $+4
         ior       0x0f
         or        a,@0x08
         iow       0x0f
ENDM
(因为这个程序在初始化阶段,所以改变0x04寄存器没有所谓,不过在正常跑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来,那个是会切换BANK的,跑飞了可不是说着玩,当然,这里可以在RAM开辟一个寄存器来用,那就没事了。喜欢的自己改)

2 第二部就是定义一些宏的具体数值了(跟C类似)
TCCA_ENABLE              ==                     0X04
TCCA_DISABLE             ==                     0X00
TCCA_SRC_INT             ==                     0X00
TCCA_SRC_EXT             ==                     0X02
TCCA_EDGE_RISE           ==                     0X00
TCCA_EDGE_FALL           ==                     0X01

3 第三步就是华丽的开始用了,在主程序里面,
               /*
               TCCA_SETUP setup MACRO
                    argument : TCCA_ENABLE    / TCCA_DISABLE     是否允许
                               TCCA_SRC_INT   / TCCA_SRC_EXT     计数源选择
                               TCCA_EDGE_RISE / TCCA_EDGE_FALL   出发弦选择
               */
               TCCA_SETUP      TCCA_DISABLE|TCCA_SRC_INT|TCCA_EDGE_RISE
看到了吧?
(TCCA_DISABLE|TCCA_SRC_INT|TCCA_EDGE_RISE)一堆有意义的参数,异或之后作为一个参数传递给宏 TCCA_SETUP ,修改的时候我们很简单就能搞定,甚至绝对不需要查资料,例如,我们想改成外部TCCA脉冲计数,只需要简单的修改

TCCA_SETUP      TCCA_DISABLE|TCCA_SRC_EXT|TCCA_EDGE_RISE

完工了,想禁止TCCA的话,改成 TCCA_DISABLE 就OK了,是不是很简单?很方便? 当然,方便的代价就是增加程序代码,不过就多那么10来行,没有哈大问题的,重要是不要过多的抹煞脑细胞~~hoho~ 可持续发展啊~~~

(5)寄存器自动分配
终于到了尾声,到了最BT的地方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东西,怎么让寄存器自动分配空间,汇编跟C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C的变量是自动分配,看着都眼红,那是多少好的东西啊,被汇编虐待了好些日子,突然发现,原来咱们EMC的汇编编译器也有这个功能,大喜!可能已经有前辈懂得怎么用了,那就算在下班门弄斧好,拍拍砖~~~
平时写程序的习惯就是,定义一个有意义,容易记的名字去代替抽象的寄存器名,例如定义一个临时变量用的寄存器

TEMP  EQU  0X10

这样,我们定义了TEMP,以后都用 TEMP 来代替 0X10 寄存器,这是最最常规的办法。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每次写程序之前都重新定义一次TEMP  EQU  0X10 ,当然,也不是说很烦,但是我们都有一些常用功能的子程序,子程序里面用到寄存器的话,也需要定义,然后做项目的时候,这里copy一个子程序,那里copy一个子程序,好了,一大堆冲突的寄存器定义,必须慢慢仔细的检查,如果不走运,有两个名字定义到同一个寄存器上面,好,惨了,很隐蔽的逻辑错误就来了,那是恶梦。

但是用宏可以做到自动分配
用到的是变量宏,WICE手册里面也有说,用法是
TEST   VAR   1
MOV  A,@TEST
TEST  VAR  TEST+1
MOV  A,@TEST

对比两次的A值,我们发现,第一个A值为1,第二个A值为2 !!这个就是变量宏的基本原理,编译器当它是一个变量,可以改变的,不过这个改变,只发生在编译的时候,生成代码之后就没有用的了。
好了,下面说说我们的核心,具体怎么分配。
首先定义个分配变量的宏,代码如下

ADDR_ASSIGN MACRO REGISTER
           REGISTER   EQU   ADDRESS
           ADDRESS    VAR   ADDRESS+1
ENDM

用了一个参数,传递进来的变量的名字。例如我们在主程序里面写了
ADDRESS   VAR   0X10   (首先定义开始分配的地址,我们是由 0X10 开始)
ADDR_ASSIGN     Temp0
Temp0 作为参数传递进来,实际上就是执行了
Temp    EQU   0X10
ADDRESS = ADDRESS+1 (现在的ADDRESS已经是 0X11了!因为它是一个变量宏!)
下次如果我们继续定义
ADDR_ASSIGN     Temp1
现在 Temp1 已经自动被定义为 0X11 了,然后ADDRESS滚到0X12为下个寄存器定义用。
这样就方便了,例如我们定义一堆寄存器
ADDR_ASSIGN     Temp0
ADDR_ASSIGN     Temp1
ADDR_ASSIGN     Temp2
ADDR_ASSIGN     Temp3

天啊,这实在是太好用了!!!我们完全不用关心具体分配到哪个寄存器上面,反正就是分配了,反正就是可以用了,哈~~TEST一下就知道。
牵涉的问题1
越界问题,当分配到 0X3F 的时候一个页面结束了,但是ADDRESS还是继续加上去,怕不怕?不怕,编译器已经报错了,不能编译,这样就不怕越界,可以放心的定义了
牵涉的问题2
多也bank的怎么分配?其实可以在定义宏的时候加多一个参数,通过条件宏来跳转定义就OK了,不过我怕麻烦,用了一下的办法:
/*---------------------------BANK 0 入口地址-------------------------------------*/
ADDRESS   VAR   0X10                             ; 可分配 0x10 ~ 0x3f
/*---------------------------   BANK 0   ----------------------------------------*/
这里就是我们需要定义的寄存器的
/*---------------------------BANK0 调试信息输出----------------------------------*/
MESSAGE         "Bank0最大分配RAM:"
ADDR_DISP       ADDRESS-1
/*-------------------------------------------------------------------------------*/

/*---------------------------BANK 1 入口地址-------------------------------------*/
ADDRESS   VAR   0X20                             ; 可分配 0x20 ~ 0x3f
/*---------------------------   BANK 1   ----------------------------------------*/
这里我门需要定义的bank 1 的寄存器
/*---------------------------BANK1 调试信息输出----------------------------------*/
MESSAGE          "Bank 1 最大分配RAM:"
ADDR_DISP        ADDRESS-1
/*-------------------------------------------------------------------------------*/

怎么样?和谐了吧? 将变量严格分开,你需要放在 bank0 的就填到 bank0 的区域,需要分到bank1 的就填到bank1那里,因为在bank1开头,重新定义了 ADDRESS 为 0X20 ,那样就可以继续从 0X20开始分配,如果有多个page的,按照同样的办法。
在每个bank结束的时候,我还放了两个宏,他们是
MESSAGE         "Bank0最大分配RAM:"
ADDR_DISP       ADDRESS-1
第一个,简单的显示文字而已,第二个 ADDR_DISP 是用来显示一共最大分配到哪个寄存器,这个宏的原型是:
ADDR_DISP      macro       reg
        IF     reg==0x10
        MESSAGE "0x10"
        ELSEIF reg==0x11
        MESSAGE "0x11"
        ELSEIF reg==0x12
        MESSAGE "0x12"
        ELSEIF reg==0x13
        ……
        ……
(下面的自己写了….)
ENDM

很简单,将ADDRESS最后的地址传进去,现实一下而已,因为ADDRESS执行多了一条自加指令的,所以我们减回,那就OK了。

尾声
宏,确实是好东西,宏,能将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网友A:
懂也顶顶

酷一下

网友B:
懂不懂都顶顶

网友C:
我也不知道自己懂不懂

瞎顶一下。

网友D:
没玩过,看上去不错。

网友E:

想推广你的产品吗?还是想找什么产品?

来电子方案网吧,一个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

http://www.myesw.cn

网友F:
有经验的程序一般都有大量的宏...

网友G:
一些单片机可用PAGE n切换页了

网友H:
有前途,有品位!

网友I:
非常棒的总结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复习加提升!

网友J:
不懂装懂。。。。

也顶顶。。。

网友K:
呵呵,先支持一下,

呵呵,先支持一下,应该是篇很好的**,有人在大力推荐你的**那。

网友L:
每到这时候我都占个座

网友M:
哈哈,不会就学学

楼主:
交流交流,hoho~~

多谢匠人前辈加酷了~~

网友N:
太牛了

不错,尤其是寄存器自动分配,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O:
不错,凑个热闹来顶一下。

网友P:
强!

俺短时间接触过EMC单片机,谈不熟练,但是会编简单的程序,实在佩服楼主

网友Q:
看过就顶

如题,呵呵

网友R:
很精彩!做个记号,部分已经这样用了!

谢谢楼主!

网友S:
不懂装懂也来顶

网友T:
支持一下。宏定义的确很好用。

其实我觉得奇怪,为什么MACRO会翻译成宏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宏是在word里面看到的,完全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容易理解一点的词语呢?

网友U:
EMC的叫“巨集义定义”,而我们一般称之为宏定义

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楼主说的很好。

而汇编还有很多好的功能是可以被开发出来(节约很多编程时间)

没被搞编译器的软件朋友发掘

或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那样做。

网友V:
调试麻烦

在调试的时候,有时候要知道那个REGISTER的值的话,那不就要一个一个的找了

网友F:
还是C好

网友W:
风也过

风也过

楼主:
感谢支持,嘿嘿~~

回29楼的朋友
“在调试的时候,有时候要知道那个REGISTER的值的话,那不就要一个一个的找了 ”

其实,不是有一个显示寄存器的宏了么?我们直接用就OK了,
例如我分配了一个 TEMP 的寄存器,现在要找它。
只需要在源程序加多一条:
ADDR_DISP      TEMP

那么编译之后,在output窗口就可以看到这个寄存器的地址了,很是方便。
知道TEMP的地址之后,那么TEMP前后的寄存器也知道了吧?
当然,硬要说不方便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了,hoho~~
TMP   EQU 0X10 没有任何指令比这个方便的。

当然,自动分配这东西有利也有弊,如果寄存器比较紧缺,需要对某个
寄存器复用的话,那么就变得非常郁闷了。

网友X:
反正是要顶的

网友Y:
俺也懂些~~~以前做的PIC的宏的效果和C几乎一样~~~

;For演示程序,宏和C对比示例~~~
 #include <p16f877.inc>
 #include <HotPower.inc>
 #include <HotMath.inc>
 #include <Hot16877.inc>P16F877函数库文件
  Main(Void); main(void){//主程序开始
    Var(i,0x20,TByte); unsigned char i;
    Var(j,0x30,TByte); unsigned char j;
    Var(k,0x40,TWord); unsigned int k;
    Var(t,0x48,TWord); unsigned int t;
    Var(m,0x50,TByte); unsigned char m;
    Var(n,0x60,TByte); unsigned char n;
    WordVal(t,0); t = 0;
    ByteVal(m,0); m = 0;
    ByteVal(n,0); n = 0;
    nop
    For_ByteVal(i,1,10); for(i = 1; i <= 10; i++){
      nop
      IncByte(m); m++;
      nop
      For_ByteVal(j,10,1); for(j = 10; j >= 1; j--){
        nop
        IFGT_ByteVal(n,0); if(n > 0){
          nop
          LoopFor_ByteVal; continue;
          nop
        ENDIFGT_ByteVal; }
        nop
        IncByte(n); n++;
        nop
      ENDFor_ByteVal; }
      nop
      For_WordVal(k,1,10000); for(k = 1; k <= 10000; k++){
        nop
        IncByte(n); n++;
        IFEQ_ByteVal(n,128); if(n == 128){
          nop
          ExitFor_WordVal; break;
          nop
        ENDIFEQ_ByteVal; }
        nop
      ENDFor_WordVal; }
      nop
      AddWordByte(t,m); t += m;
      nop
      AddWordByte(t,n); t += n;
      nop
    ENDFor_ByteVal; }
    nop
  MainEnd; }//主程序结束

;HPL--DOCASE(switch)演示程序,宏和C对比示例~~~
 #include <p16f877.inc>
 #include <HotPower.inc>
 #include <HotMath.inc>
 #include <Hot16877.inc>P16F877函数库文件
  Main(Void); main(){//主程序开始
    Var(i,0x20,TByte); unsigned char i;
    Var(j,0x30,TByte); unsigned char j;
    Var(k,0x40,TByte); unsigned char k;
    Var(m,0x50,TByte); unsigned char m;
    Var(n,0x60,TByte); unsigned char n;
    ByteVal(i,2); i = 2;
    ByteVal(j,3); j = 3;
    ByteVal(k,0); k = 0;
    DoCase(k); switch(k){
      nop;
      Case 10; case 10:
        nop; //HPL语言同Delphi等语言一样,不需要加break语句
      Case 8; case 8:
        nop
      ExecCase;//该语句为HPL语言特有的,其他语言中没有
;-----ExecCase执行CASE比较成立的语句--------------------
       nop
    ELSECase; default:
;-----ElseCase执行CASE比较不成立的语句------------------
      nop;
      IncByte(k); k++;
      nop
      IFEQ_ByteVal(k,6); if(k == 6){
        nop
        ExitCase; break;
        nop
      ENDIFEQ_ByteVal; }
      nop;
      LoopCase; continue;
      nop
    ENDCase; }
    nop
    DoCase(i); switch(i){
      Case 1; case 1:
        nop
        ExitCase; break;
      Case 2; case 2:
        nop
        DoCase(j); switch(j){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Case 3; case 3:
            ByteVal(k,88); k = 88;
            nop
            IFEQ_ByteVal(k,88); if(k == 88){
              ByteVal(m,3); m = 3;
              nop
              DoCase(m); switch(m){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Case 3; case 3:
                  ByteVal(n,0x99); n = 99;
                  nop;
                  IFEQ_ByteVal(n,88); if(n == 88){
                    nop
                  ELSEIFEQ_ByteVal; }else{
                    ByteVal(i,2); i = 2;
                    nop;
                    DoCase(i); switch(i){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ByteVal(j,8); j = 8;
                        nop
                        IFLE_ByteVal(j,88); if(j <= 88){
                          nop
                        ELSEIFLE_ByteVal; }else{
                          ByteVal(j,3); j = 3;
                          nop
                          DoCase(j); switch(j){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ByteVal(k,3); k = 3;
                          nop
                          DoCase(k); switch(k){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ENDIFLE_ByteVal; }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ENDIFEQ_ByteVal; }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ELSEIFEQ_ByteVal; }else{
              nop
            ENDIFEQ_ByteVal; }
            nop
          ELSECase; }
            nop
        ENDCase; }
        nop
      Case 3; case 3:
        nop
      Case 4; case 4:
        ByteVal(j,8); j = 8;
        nop
        DoCase(j); switch(j){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nop
      Case 5; case 5:
        nop
      ELSECase; default:
        ByteVal(j,1); j = 1;
        nop
        DoCase(j); switch(j){
          Case 1; case 1:
            nop;
          Case 2; case 2:
            nop
          ELSECase; default:
            nop;
        ENDCase; }
        nop;
    ENDCase; }
    nop
  MainEnd;}//主程序结束

;while演示程序,宏和C对比示例~~~
 #include <p16f877.inc>
 #include <HotPower.inc>
 #include <HotMath.inc>
 #include <Hot16877.inc>P16F877函数库文件
  Main(Void); main(void){//主程序开始
    Var(i,0x20,TByte); unsigned char i;
    Var(j,0x30,TByte); unsigned char j;
    Var(k,0x40,TByte); unsigned char k;
    Var(m,0x50,TByte); unsigned char m;
    Var(n,0x60,TByte); unsigned char n;
    ByteVal(i,10); i = 10;
    ByteVal(j,3); j = 3;
    ByteVal(k,8); k = 8;
    nop
    WhileET_Bit(PORTB,BIT7);
      nop
    EndWhileET_Bit;
    nop
    DnWhileET_Bit;
      nop
;      ExitDnWhileET_Bit;
      nop
    EndDnWhileET_Bit(PORTB,BIT7);
    nop
    DnWhileNT_Bit;
      nop
      ExitDnWhileNT_Bit;
      nop
    EndDnWhileNT_Bit(PORTB,BIT7);
    nop
    WhileEQ_ByteVal(i,10); while(i == 10){
      nop
      ByteVal(m,1); m = 1;
      nop;
      WhileNE_ByteVal(m,10); while(m != 10){
        nop;
        IncByte(m); m++;
        nop;
      ENDWhileNE_ByteVal; }
      nop;
      ByteVal(m,1); m = 1;
      nop;
      WhileLT_ByteVal(m,10); while(m < 10){
        nop;
        ExitWhileLT_ByteVal; break;
        nop
        IncByte(m); m++;
        nop;
      ENDWhileLT_ByteVal; }
      nop;
      ByteVal(m,18); m = 18;
      nop;
      WhileGT_ByteVal(m,10); while(m > 10){
        nop;
        IncByte(m); m++;
        nop
        LoopWhileGT_ByteVal; continue;
        nop;
      ENDWhileGT_ByteVal; }
      nop;
      ByteVal(m,1); m = 1;
      nop;
      WhileLE_ByteVal(m,10); while(m <= 10){
        nop;
        IncByte(m); m++;
        nop;
      ENDWhileLE_ByteVal; }
      nop;
      ByteVal(m,18); m = 18;
      nop;
      WhileGE_ByteVal(m,10); while(m >= 10){
        nop;
        IncByte(m); m++;
        nop;
      ENDWhileGE_ByteVal; }
      nop;
    ENDWhileEQ_ByteVal; }
    nop
  MainEnd; }//主程序结束

一.HPL语言跳转类

1.比较相等跳转类

IFEQ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EQ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EQ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EQ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EQ_ByteVal(Void);

ELSEIFEQ_WordVal(Void);

ELSEIFEQ_HwordVal(Void);

ELSEIFEQ_DwordVal(Void);

ENDIFEQ_ByteVal(Void);

ENDIFEQ_WordVal(Void);

ENDIFEQ_HwordVal(Void);

ENDIFEQ_DwordVal(Void);

2.比较不相等跳转类

IFNE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NE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NE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NE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NE_ByteVal(Void);

ELSEIFNE_WordVal(Void);

ELSEIFNE_HwordVal(Void);

ELSEIFNE_DwordVal(Void);

ENDIFNE_ByteVal(Void);

ENDIFNE_WordVal(Void);

ENDIFNE_HwordVal(Void);

ENDIFNE_DwordVal(Void);

3.比较小于相等跳转类

IFLE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LE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LE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LE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LE_ByteVal(Void);

ELSEIFLE_WordVal(Void);

ELSEIFLE_HwordVal(Void);

ELSEIFLE_DwordVal(Void);

ENDIFLE_ByteVal(Void);

ENDIFLE_WordVal(Void);

ENDIFLE_HwordVal(Void);

ENDIFLE_DwordVal(Void);

4.比较大于相等跳转类

IFGE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GE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GE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GE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GE_ByteVal(Void);

ELSEIFGE_WordVal(Void);

ELSEIFGE_HwordVal(Void);

ELSEIFGE_DwordVal(Void);

ENDIFGE_ByteVal(Void);

ENDIFGE_WordVal(Void);

ENDIFGE_HwordVal(Void);

ENDIFGE_DwordVal(Void);

5.比较小于跳转类

IFLT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LT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LT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LT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LT_ByteVal(Void);

ELSEIFLT_WordVal(Void);

ELSEIFLT_HwordVal(Void);

ELSEIFLT_DwordVal(Void);

ENDIFLT_ByteVal(Void);

ENDIFLT_WordVal(Void);

ENDIFLT_HwordVal(Void);

ENDIFLT_DwordVal(Void);

6.比较大于跳转类

IFGT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IFGT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IFGT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IFGT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ELSEIFGT_ByteVal(Void);

ELSEIFGT_WordVal(Void);

ELSEIFGT_HwordVal(Void);

ELSEIFGT_DwordVal(Void);

ENDIFGT_ByteVal(Void);

ENDIFGT_WordVal(Void);

ENDIFGT_HwordVal(Void);

ENDIFGT_DwordVal(Void);

7.CASE散转类(Switch类)

CASE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CASE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CASE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CASE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8.FOR类

FOR_ByteVal(Const Byte:start, 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FOR_WordVal(Const Byte:start, Const Word: Addr,Val Byte: val);

FOR_HWordVal(Const Byte:start, Const HWord: Addr,Val Byte: val);

FOR_DordVal(Const Byte:start, Const DWord: Addr,Val Byte: val);

9.While类

WHILE_ByteVal(Const Byte: Addr,Val Byte: val);

WHILE_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Word: val);

WHILE_H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HWord: val);

WHILE_DWordVal(Const Byte: Addr,Val DWord: val);

10.无条件类

Break_ByteVal(Void);

Break_WordVal(Void);

Break_HWordVal(Void);

Break_DWordVal(Void);

Contiue_ByteVal(Void);

Contiue_WordVal(Void);

Contiue_HWordVal(Void);

Contiue_DWordVal(Void);

Break;

Contiue;

Exit;

二. HPL语言位控制类

Bit(Const Byte: Addr,Const Bit:Bit,Val Bit:val);

SetBit(Const Byte: Addr,Const Bit:Bit);

ClrBit(Const Byte: Addr,Const Bit:Bit);

Bits(Const Byte: Addr,Const Bit:Bit,Val Bit:val);

ArrayBit(Const Byte: Addr,Const Bit:Bit,Val Bit:val);

PortBit(Val Bit: pin,Val Bit: onoff);

SetPortBit(Val Bit: pin);

ClrPortBit(Val Bit: pin);

三. HPL语言数组类

SetArrayByteVal(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

SetArrayWordVal(Const Array: Addr,Val Word: val);

SetArrayHWordVal(Const Array: Addr,Val HWord: val);

SetArrayDWordVal(Const Array: Addr,Val DWord: val);

SetArrayByteVar(Const Array: Addr,Const Byte: var);

SetArrayWordVar(Const Array: Addr,Const Word: var);

SetArrayHWordVar(Const Array: Addr,Const HWord: var);

SetArrayDWordVar(Const Array: Addr,Const DWord: var);

GetArrayByteVar(Const Array: Addr,Var Byte: var);

GetArray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r Word: var);

GetArrayH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r HWord: var);

GetArrayD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r DWord: var);

SetArrayValByte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Const Byte: var);

SetArrayVal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Const Word: var);

SetArrayValH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Const HWord: var);

SetArrayValD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Const DWord: var);

GetArrayValByte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Var Byte: var);

GetArrayVal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Var Word: var);

GetArrayValH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Var HWord: var);

GetArrayValDWordVar(Const Array: Addr,Val Byte: val,Var DWord: var);

四.HPL语言指针类

1.指针赋值宏指令(C++: int *ptr,i;  ptr = &i;)

Pointer(Var Void: ptr,Val Byte: val);无类型指针赋值宏指令

PByte(Var Byte: ptr,Val Byte: val);单字节指针赋值宏指令

PWord(Var Word: ptr,Val Byte: val);单字指针赋值宏指令

PHWord(Var HWord: ptr,Val Byte: val);三字节指针赋值宏指令

PDWord(Var DWord: ptr,Val Byte: val);双字指针赋值宏指令

2.指针+1宏指令(C++: char * ptr; ptr++;)

IncPointer(Var Void: ptr);无类型指针+1宏指令

IncPByte(Var Byte: ptr);单字节指针+1宏指令

IncPWord(Var Word: ptr);单字指针+1宏指令

IncPHWord(Var HWord: ptr);三字节指针+1宏指令

IncPDWord(Var DWord: ptr);双字指针+1宏指令

3.指针-1宏指令(C++: char * ptr; ptr--;)

DecPointer(Var Void: ptr);无类型指针-1宏指令

DecPByte(Var Byte: ptr);单字节指针-1宏指令

DecPWord(Var Word: ptr);单字指针-1宏指令

DecPHWord(Var HWord: ptr);三字节指针-1宏指令

DecPDWord(Var DWord: ptr);双字指针-1宏指令

4.指针变量赋值宏指令(C++: int* ptr; *ptr=0x1234;)

PByteVal(Var PByte: ptr,Val Byte: val);单字节指针变量赋值宏指令

PWordVal(Var PWord: ptr,Val Word: val);单字指针变量赋值宏指令

PHWordVal(Var PHWord: ptr,Val HWord: val);三字节指针变量赋值宏指令

PDWordVal(Var PDWord: ptr,Val DWord: val);双字指针变量赋值宏指令

3.变量+1宏指令(C++: int i; i++;)

IncByte(Var Byte: reg);单字节变量+1宏指令

IncWord(Var Word: reg);单字变量+1宏指令

IncHWord(Var HWord: reg);三字节变量+1宏指令

IncDWord(Var DWord: reg);双字变量+1宏指令

4.变量-1宏指令(C++: char i; i--;)

DecByte(Var Byte: reg);单字节变量-1宏指令

DecWord(Var Word: reg);单字变量-1宏指令

DecHWord(Var HWord: reg);三字节变量-1宏指令

DecDWord(Var DWord: reg);双字变量-1宏指令

5.变量赋值宏指令

(C++: long i; i=0x12345678;)

 DWordVal(i,0x12345678);

 movlw 0x78

 movwf i

 movlw 0x56

 movwf i+1

 movlw 0x34

 movwf i+2

 movlw 0x12

 movwf i+3

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赋值宏指令

WordVal(Var Word: reg,Val Word: val);单字变量赋值宏指令

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HWord: val);三字节变量赋值宏指令

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DWord: val);双字变量赋值宏指令

8.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C++: int *i,j; *i=j;)

PByteVar(Var PByte: ptr,Const Byte; addr);单字节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WordVar(Var PWord: ptr,Const Word: addr);单字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HWordVar(Var PHWord: ptr,Const HWord: addr);三字节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DWordVar(Var PDWord: ptr,Const DWord: addr);双字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9.双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C++: int *i,*j; *i=*j;)

PPByteVar(Var PByte: ptr,Const PByte; addr);单字节双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PWordVar(Var PWord: ptr,Const PWord: addr);单字双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PHWordVar(Var PHWord: ptr,Const PHWord: addr);三字节双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PPDWordVar(Var PDWord: ptr,Const PDWord: addr);双字双指针变量传送宏指令

10.变量传送宏指令

(C++: int i,j; i=j;)

 WordVar(i,j);

ByteVar(Var Byte: reg,Const Byte: var);单字节变量传送宏指令

WordVar(Var Word: reg,Const Word: var)单字变量传送宏指令

HWordVar(Var HWord: reg,Const HWord: var);三字节变量传送宏指令

DWordVar(Var DWord: reg,Const DWord: var);双字变量传送宏指令

11.指针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C++: int * i; *i=-(*i);)

NegPByte(Var PByte: ptr);单字节指针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

NegPWord(Var PWord: ptr);单字指针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

12.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C++: int i; i=-i;)

NegByte(Var Byte: reg);单字节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

NegWord(Var Word: reg);单字变量符号取反宏指令

13.变量与值宏指令(C++: int i; i&=0x1234;)

And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与值宏指令

AndWordVal(Var Word: reg,Val Word: val);单字变量与值宏指令

And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HWord: val);三字节变量与值宏指令

And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DWord: val);双字变量与值宏指令

14.变量或值宏指令(C++: int i; i|=0x1234;)

Or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或值宏指令

OrWordVal(Var Word: reg,Val Word: val);单字变量或值宏指令

Or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HWord: val);三字节变量或值宏指令

Or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DWord: val);双字变量或值宏指令

15.变量异或宏指令(C++: int i; i^=0x1234;)

Xor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异或宏指令

XorWordVal(Var Word: reg,Val Word: val);单字变量异或宏指令

Xor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HWord: val)三字节变量异或宏指令

Xor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DWord: val)双字变量异或宏指令

16.指针变量取反宏指令(C++: int *i; *i=!(*i);)

NotPByte(Var PByte: ptr);单字节指针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PWord(Var PWord: ptr);单字指针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PHWord(Var PHWord: ptr);三字节指针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PDWordVal(Var PDWord: ptr);双字指针变量取反宏指令

17.变量取反宏指令(C++: int i; i=!i;)

NotByte(Var Byte: reg);单字节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Word(Var Word: reg);单字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HWord(Var HWord: reg)三字节变量取反宏指令

NotDWordVal(Var DWord: reg)双字变量取反宏指令

六.HPL语言移动类

1.变量右移位宏指令(C++: int i; i>>=10;)

Shr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WordVal(Var Word: reg,Val Byte: val);单字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Byte: val);三字节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Byte: val);双字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2.变量左移位宏指令(C++: int i; i<<=10;)

ShlByteVal(Var 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WordVal(Var Word: reg,Val Byte: val);单字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HWordVal(Var HWord: reg,Val Byte: val);三字节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DWordVal(Var DWord: reg,Val Byte: val);双字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3.指针变量右移位宏指令(C++: int *i; *i<<=10;)

ShrPByteVal(Var P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指针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PWordVal(Var PWord: reg,Val Byte: val);单字指针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PHWordVal(Var PHWord: reg,Val Byte: val);三字节指针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ShrPDWordVal(Var PDWord: reg,Val Byte: val);双字指针变量右移位宏指令

4.指针变量左移位宏指令(C++: int *i; *i>>=10;)

ShlPByteVal(Var PByte: reg,Val Byte: val);单字节指针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PWordVal(Var PWord: reg,Val Byte: val);单字指针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PHWordVal(Var PHWord: reg,Val Byte: val);三字节指针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ShlPDWordVal(Var PDWord: reg,Val Byte: val);双字指针变量左移位宏指令

七.HPL语言数学类

22.无符号加法宏指令(C++: unsigned int i,j; i+=j;)

AddByteVar(Var Byte: addb,Const Byte: addj);单字节无符号加法宏指令

AddWordVar(Const Word: addb,Const Word: addj);单字无符号加法宏指令

22.无符号减法宏指令(C++: unsigned int i,j; i-=j;)

SubByteVar(Var Byte: subb,Const Byte: subj);单字节无符号减法宏指令

SubWordVar(Const Word: subb,Const Word: subj);单字无符号减法宏指令

24.乘法函数(C++: unsigned int i,j,k; k=i*j;)

MulByteVar(Const Byte: MULB,Const Byte: MULC,Var Word:MULJ);单字节变量乘法函数

MulWordVar(Const Word: MULB,Const Word: MULC,Var DWord:MULJ);单字变量乘法函数

MulHWordVar(Const HWord: MULB,Const HWord: MULC,Var DHWord:MULJ);三字节变量乘法函数

23.除法函数(C++: unsigned int i,j,k; k=i/j;)

DivByteVar(Const Byte: DIVB,Const Byte: DIVC,Var Word: DIVSY);单字节变量除法函数

DivWordVar(Const Word: DIVB,Const Word: DIVC,Var DWord: DIVSY);单字变量除法函数

DivHWordVar(Const HWord: DIVB,Const HWord: DIVC,Var DHWord: DIVSY);三字节变量除法函数

24.BCD码转换函数

BcdToBinWord(Word: bcd,Var HWord: bin);5位BCD转换为16位BIN码宏函数

WordBinToBcd(HWord: bin,Var Word: bcd);16位BIN转换为5位BCD码函数

八.HPL语言器件类

1.读写eeprom函数

Writeeeprom(Const Byte: ADDR,Const Byte: DATA);写入eeprom函数

Readeeprom(Const Byte: ADDR,Const Byte:Var Byte: DATA);读取eeprom函数

2. 读写Flash函数

WriteFlash(Const Word: ADDR,Const Word: DATA);写入eeprom函数

ReadFlash(Const Word: ADDR,Var Word: DATA);读取eeprom函数

网友Z:
好啊,正是想什么来什么

谢谢!

网友AA:
真的很好

一直想 汇编怎么能象C一样定义宏,现在终于知道了  看了一下编译器资料,原来三星的单片机汇编也可以使用宏的

网友AB:
MESSAGE " "没见这个定义啊

网友AC:
不错不错

等我哪天层次高了,再来学习

楼主:
抛砖引玉了

哦,抛砖引玉了,引来了老农的资料
先收下学习了~~

另外回39楼 hkap 朋友。
MESSAGE 是一个宏,在 WICE 的说明书里面有的,翻翻
(说明书是买仿真器的时候配套的。)

网友AD(2010-04-17):
一个个死样

网友AE(2013-12-01):
顶一个,最近正在用EMC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