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速度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07-10-11):
最近,看各家单片机的特点对比,发现有avr的宣传资料上说:

"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感觉不大可信,不知怎么算出来的,还是测出来的?

高人请指点?

网友A:
理论计算值

相当于 amd 的所谓 4000+, 或是java 比 c++ 快

http://www.ec66.com/article/list.asp?indexid=84

21) 为什么选用AVR单片机?  从高级语言C代码,看各种单片机性能比较:
从一个小C函数为例:
/* Return the maximum value of a table of 16 integers */
;返回最大值的表格的16位整数

int max(int *array);数组*array
{
  char a;
  int maximum=-32768;最大的=-32768

  for (a=0;a<16;a++)
     if (array[a]>maximum)
        maximum=array[a];
  return (maximum);返回
}
性能比较:
AT90S8515     8 MHz
80C51         24 MHz
68HC11A8    12 MHz
PIC16C74    20 MHz
编译结果结论:
8 MHz AVR ——224 MHz 80C51

网友B:
没看明白楼上怎么算的

网友C:
^_^

分频数,PLL锁相环,指令执行效率,
指令机器周期数,流水线方式 etc.

网友D:
是在瞎吹,最多相当于标准51的12*8倍。。。

可能某一特定的代码相当于224M,增加型51也可以做出类似的结果(比AVR快)。。。

网友E:
本来就是在瞎吹,不值一驳

网友:
那个东西不知道咋的竟然不支持位操作

很多逻辑控制没位操作用字节不累死才怪

网友F:
不过8M的AVR确实比20M的51快得多,

即使是6时钟51

网友G:
那AVR 能不能比1个时钟 晶震120M 51快?

加16*16的乘法器

网友G:
LS你的算术太厉害了吧

指令总数:111条
单周期指令:64条
双周期指令:45条
四周期指令:2条
可以认为平均指令周期为2.5个机器周期
(64+45*2+2*4)/111=2.5?

网友:
骗人也不是这样骗的哈

哈哈

网友G:
AVR的性价比是好!

AVR的性价比是好,
但说AVR速度快。数据运算430比AVR快多了,一般的CPU指令速度C8051比AVR快。
比抗干扰你AVR和PIC比比?
比A/D你AVR和C8051比比?
比低功耗你AVR和430比比?
比价格你AVR和STC比比
AVR的价格比也就只能在欧美中相对较低
日系的  台系的芯片  那个不比AVR便宜啊?

网友F:
AVR能参与计算的寄存器多,51就一个A

另外日系的也不便宜,比如东芝。

网友H:
13楼的比法真是奇怪

专门挑他人的长项去比,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要不来个抬杠的比法:
大脑和爱因斯坦比
手指和贝多芬比
抽象思维和毕加索比
拳头和贝利比
打篮球和乔丹比
.....
比下去那么发现那个都不如人家,怎么办难不成是废物
开个玩笑。

网友I:
哈哈 支持楼上的,严重支持你

   说的太对了,我看了13的也是觉得不对劲,看了你的,我完全明白了,就是这样~~

网友I:
"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这句你是在哪看到的,没那么夸张吧,还是他是有前提的,而你只把结论般过来了?

网友G:
上面两位大哥,我第一句话:AVR的性价比是好!

我第一句话就说了:AVR的性价比是好!
看的出来楼上两位都是用AVR的,你看到别人说了AVR的短处不高兴,
我是用51的,看见别人说51慢的跟拖拉机一样,我也不开心!将心比心我理解你们两位!“系统晶振8MHZ的AVR,相当于系统晶振224MHZ的MCS51”
我的意思是AVR是很有优势,但AVR不是无敌的。
是不是太抬举AVR,贬低其他的单片机了把!
AVR的速度在8位机并不是最快的,其他的8位机不比AVR慢

网友G:
再次向15,16楼兄弟表示歉意

网友I:
讨论讨论啦~~~ 没关系~~~

   性价比~~~  性能和价格~~~
51是价钱比较好的~~~  这个是51最大也是唯一的优点了~~~   如果用51.AVR.PIC等都可以的场合,选择51

楼主:
51的指令周期确实算错了,看走眼了

51的指令周期确实算错了,看走眼了.

51应该是一条指令平均1.5机器周期,18个时钟震荡周期.
avr是1个震荡周期1条指令.

指令执行速度比51快18倍,8Mavr的指令执行速度相当于18*8=144倍.

看来标准51确实慢了点,
但是avr的宣传也吹了点.

网友J:
18楼幽默!

楼主:
不过avr好像没有什么特长

不过avr好像没有什么特长.

网友G:
avr也不是所以指令都是一个晶震的.

网友G:
machunshui 兄弟,AVR特长很多

AVR除了A/D有点那不出手,其他的比如 速度,稳定性,低功耗等很多
都做的很不错啊,而且价格比起PIC,430,C8051F等欧美芯片便宜。
而台系芯片虽然价格比AVR便宜,但性能比AVR差多了。
所以AVR通用性很强。

网友D:
AVR敢和C8051F比ADC,DAC,PCA,TIMER,IO,甚至速度...

这样比的结果:AVR是垃圾...

网友K:
都是MCU大家庭的成员,本来就能和睦相处,为何要离间他们

网友L:
70年代的产品跟20世纪的产品比,跟十三L一样的比法

网友M(2011-10-08):
感觉速度上STC的1T单片机比AVR差不了多少,而且STC的上限频率更高些,虽然有人说不稳定,但是我就没用出什么问题,以前以为是硬件不稳定的问题最后都发现是自己编程的时候太粗心导致的

网友N:
性价比,现在数 STM8 最高了。

网友O:
性能怎么样,真正写过底层的应用就知道.特别是资源相对紧俏的应用场合.总的来说,avr还是不错的.其实自从改用了51之外的其他芯片,就没再用过了.
当然,你拿汇编点个LED说你写过底层,就当我没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