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这么多人在秀os,我也来show一下

楼主(2009-02-23):
我这个os支持32个任务,只支持事件触发和时间轮训,适合小RAM的MCU,本身只占86个bytes的ram,我几年来一直用在电源监控方面,时钟节拍为500uS(没办法我最多也就7个任务不多说),其中有任务最少调度周期为4ms,最少等待时间为2ms,下面是在51上4个任务时间轮训模拟运行时输出:

网友A:
有点奇怪哦,支持32个任务,单保护上下文都不够啊

任务切换时,每个任务的R0~R7要保护吧?PSW、ACC、DP等要保持吧?
普通51也就256字节RAM,这明显不够啊...
32*12=??
另外每个任务还得有堆栈空间吧?

俺以前也在52上做过一个OS,只有5个任务...一个任务都要20几个RAM...

网友B:
酷之、顶之、鼓励之,欧耶!

希望进一步发挥

网友C:
等俺实现“强实时、零切换、零占用、零死机”再出关来看

哈哈~~~目标已通过理论验证,开工~~~

~~~~~~~

网友D:
这是你的舞台

你就尽情的吹吧!

网友E:
哈哈~~~等俺把“气球”吹破在来倒塌OS~~~

楼主:
哟,还给了裤子穿呢

to 00;在51上运行的是使用外部ram.
   我这个os用在了h8/300系列,freescale的AC/AC60,128以及coldfire的ac256 等芯片上面,RAM大小最少也有2k,每个任务100个bytes的堆栈,简单的应用还是够了的.
  现在这个os我集成了SCI,IIC ,RTC,LCD等几个我常用到的外设驱动,其中sci的驱动(基于队列来实现的)我在这个板块发过一次,版主也给了裤子,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集成更多的外设驱动进去.

网友F:
楼主能不能给我一些此类的资料?

楼主,小弟不才,请问楼主能否传授我一点RTX51方面的资料?真是万分感谢!

网友G:
还是裸奔好啊

顺序轮转,结构简单,可靠,方便维护,添加任务和RTOS差不多,移植性高,只要很少的RAM,堆栈小,可以放心使用全局变量传递参数,信息,没有竞争问题。。。
好处多多,一个字“爽”,6个字“阻力小,跑的快”

楼主:
to 8楼,9楼的兄弟

to 8楼:我没有RTX51方面的资料哦,也没有研究过它,所以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好意思哦。
to 9楼:你没有写过复杂的程序,没有体会到os给你带来那种爽的感觉,所以你才会喜欢裸奔。对吗?

网友G:
LS

千万别认为只有你知道会用RTOS,我曾花了半年时间研究RTX51 TINY,还对它做了很多改进,以前的项目都用它,UCOS的书看了N遍,也在ARM上用过,自己也给51写过RTOS,当然这些没有公开,我还可以告诉你TINY其实是有问题的。
要说项目,我现在是在做医疗设备,用的也是51,可以很负责任的说51跑RTOS最好的就是RTX51,TINY,裸奔绝对不输给它们。
RTOS的精髓其实是思想,只是思想的实现方法之一,当然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H:
楼上所说的是否类似时间触发的调度器?

我平时都用,挺爽,只要注意一下任务的执行最大时间不超过tick即可.优点多多.

网友G:
LS

对了,不过也不完全是,我的具体形式和一般的调度器有些不一样,还有很多方法还可以提升它的性能。
总之,如果能做到某个任务仅在它必需要的时候分配CPU给它,那么你的系统一定是不错的。比如控制某个LED闪烁,仅仅需要在改变LED状态的时候分配CPU给它,当然为了做到这点一般还是要付出一点额外的CPU时间的。
使用RTOS的前提的CPU必须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否则根本不谈RT了,仅仅是OS了。

网友I:
"千万别认为只有你知道会用RTOS" :D

网友J:
还有中断问题,一些非软屏蔽等等

还有中断问题,一些非软屏蔽等等

网友K:
还是老话题,倒底需不需要OS

网友L:
目前不需要

目前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