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探测器里面用的是什么芯片呀?

楼主(2009-02-23):
就2根线,提供工作电源,也能当信号线使用

10年前的帖子,好厉害

网友A:
楼上还能理解-调制解调的道理

网友B:
2线制变送器

火灾可以使用 温度传感器和烟雾传感器两种

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感器

不过2线传输是和传感器无关的。

一般采用4-20mA电流环,如果要传输数字信号,再在电流环上加上HART通信

网友C:
还不容易?

电话也是两根线就通讯的很好

网友D(2018-12-24):
8位单片机,推荐一个芯片EN8F677E。功能可以兼容PIC的677。

网友E:
这个叫 二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