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时钟端的接法,晕了

楼主(2007-10-12):
我一直都认为51单片机的时钟振荡电路内部是一个反相器,输入端XTAL1和输出端XTAL2内部有一个反馈电阻,使其特征有较大的线性区。理论上在外接时钟的时候应接在XTAL1上,XTAL2悬空。我实际设计产品时就是这么用的。
今天看见了一个关于51的教材,想不通他怎么教我们这么接。
如果像他这种接法,外部时钟源岂不是要累死。因为XTAL2是反相器的输出端,内阻很小的。
我学了这么多年数字电路,难道以前学错了么。。。

网友A:
书上说的是对的.我在用几个MCU合用一个晶振时,从第二个MCU开

就是XTAL2接到第一个MCU的XTAL2.

网友B:
关注中

虽然本人未使用过外部时钟源,
   但是谨慎的认同Lz的说法。有道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C:
我看的书上说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看到的书上是这样说的:8051,2空,1入.80C51,2入,1地.
我没用过外时钟.

网友D:
本来就有两种方法

    1:XTAL1输入,XTAL2悬空
    2:XTAL1接地,XTAL2输入。(XTAL1接地时XTAL2输出高,可以和XTAL2输入组合与逻辑,类似于IIC的SDA,SCL线,不过一般推荐第一种方法,这时有缓冲作用,输入信号可以较弱)
其实原理很简单。。。

网友E:
最保险是看芯片手册

网友F:

想推广你的产品吗?还是想找什么产品?

来电子方案网吧,一个良好的电子交易平台。

http://www.myesw.cn

网友A:
eswares又在贴牛皮癣了!

网友D:
eswares又在贴牛皮癣了!

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

网友G:
怎么你到处贴广告哦,

网友H:
看了之后我也晕了.

网友I:
别晕了,看数据手册

时钟的接法最终以数据手册为依据。

网友J:
偶的愚见

时钟输入端接地,输出端接外部时钟

网友A:
是LS的这个用法.

网友K:
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L:
对看手册是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