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

楼主(2009-02-23):
(无正文)

网友A:
RE

先显示星期,后显示时间。
然后定时读取时钟芯片里的时间,并刷新液晶上的时间显示。

楼主:
chen3bing

我是想在时间的点上把那参数可以改了,比如显示10:00的时候,我想在10上修改,改成11点.怎么改啊?就是编程,

网友A:
直接改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液晶,我以前用T6963C时就是这样改的。
显示的地址不变,只是把要显示的数据换成11就可以了,
不需要清屏。

楼主:
chen3bing

那怎么查询哪个需要修改呢?比如说时钟有时间可以修改,还有日期?是根据它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