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51

楼主(2009-02-23):
51的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要是能分别使能就好了,因为发送是主动的,有时直接用查询也可以接受,但同时接收是被动的,又不得不用中断处理。
感觉有点不爽。

网友A:
收发队列(简称滚筒洗衣机~~~)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有时仅仅发几个字节数据,搞队列不值,何况发送搞队列比接收更复杂。
效率太低。。。

楼主:
没有人有同感吗

网友B:
只不过

多一个 bit 位检测, 也没有觉得多少麻烦嘛

网友C:
同意五楼,没什么不爽的,自己检讨技能

网友D:
我没有同感

网友E:
检测RI还是TI中断

中断程序中设检查中断源操作规程就可以了.

网友F:
最近在用51汇编,

感觉最不爽的就是没有变址寻址方式,在进行类似数组操作时老要改变R0、R1指针的值,非常不方便,大部分执行时间都浪费在改变指针上了。

网友G(2010-06-19):
我也有同感。

并且51的CAN的功能也是如此。

网友H:
没有同感,
只觉得LZ脑袋可能不好使;P

网友I:
这标题取得。。。。。。无聊啊,没有同感。

网友J:
不管怎么收发,不管字节多少,我都使用中断收发,队列管理,超方便,占CPU时间非常少,发送时望发送缓冲一装,底层帮发完,底层接收到数据,提供一个报告,特别对于多任务使用同一个串口时是特别的好管理